modelsim很好用!!做RTL级仿真比Quartus好用多了!!推荐!!

楼主(2016-01-31):
1)建立工程

使用ModelSim建立工程主要包括5个基本步骤:
<1>启动ModelSim,选择菜单“File New Poject”,会打开“Creat Project”对话框,如图4-97所示。在“Creat Projec”t对话框中填写“Project Name”为“test”,然后在“Project Location”栏中选择Project文件的存储目录,保留“Default Library Name”的设置为work。点击OK按键确认,在ModelSim软件主窗口的工作区中即增加了一个空的Project标签,同时弹出一个“Add items to the Project”对话框,如图4-98所示。

<2>. 添加包含设计单元的文件。直接点击Add items to the Project对话框以后,在对话框中利用“Add Existing File”或“Create New File”选项,可以在工程中加入已经存在的文件或建立新文件。可以  选择“Add Existing File”,弹出“Add file to the Project”对话框,如图4-99所示。点击对话框中的Browse按键,打开ModelSim安装路径中的examples/tutorials /verilog/compare/目录,选取sm.v和sm.v文件(选中多个文件时,只需要一直按住Ctrl按键,用鼠标点击即可),再选中对话框下 面的“Reference from current location”选项,然后点击OK按键确认。同时也可以选择Creat New File,在下拉框中选择相应的语言然后确定,在关闭对话框。在工程中出现了所创建的.v文件,双击后就可在右边的文本编辑区中进行代码的输入了。

<3>.在工作区中的Project标签页中可以看到新加入的文件,单击右键,选取“Compile Compile All”命令对加入的文件进行编译,如图4-100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