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初始化及读写流程

楼主(2016-02-01):
SD卡调试关键点:

1.      上电时要延时足够长的时间给SD卡一个准备过程,在我的程序里是5秒,根据不同的卡设置不同的延时时间。SD卡初始化第一步在发送CMD命令之前,在片选有效的情况下首先要发送至少74个时钟,否则将有可能出现SD卡不能初始化的问题。

2.      SD卡发送复位命令CMD0后,要发送版本查询命令CMD8,返回状态一般分两种,若返回0x01表示此SD卡接受CMD8,也就是说此SD卡支持版本2;若返回0x05则表示此SD卡支持版本1。因为不同版本的SD卡操作要求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务必查询SD卡的版本号,否则也会出现SD卡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

3.      理论上要求发送CMD58获得SD卡电压参数,但实际过程中由于事先都知道了SD卡的工作电压,因此可省略这一步简化程序。协议书上也建议尽量不要用这个命令。

4.      SD卡读写超时时间要按照协议说明书书上的给定值(读超时:100ms;写超时:250ms),这个值要在程序中准确计算出来,否则将会出现不能正常读写数据的问题。我自己定义了一个计算公式:超时时间=(8/clk)*arg。

5.      2GB以内的SD卡(标准卡)和2GB以上的SD卡(大容量卡)在地址访问形式上不同,这一点尤其要注意,否则将会出现无法读写数据的问题。如标准卡在读写操作时,对读或写命令令牌当中的地址域符初值0x10,表示对第16个字节以后的地址单元进行操作(前提是此SD卡支持偏移读写操作),而对大容量卡读或写命令令牌当中的地址域符初值0x10时,则表示对第16块进行读写操作,而且大容量卡只支持块读写操作,块大小固定为512字节,对其进行字节操作将会出错。

6.      对某一块要进行写操作时最好先执行擦出命令,这样写入的速度就能大大提高。进行擦除操作时不管是标准卡还是大容量卡都按块操作执行,也就是一次擦除至少512字节。

7.      对标准卡进行字节操作时,起始和终止必须在一个物理扇区内,否则将不能进行读写操作。实际操作过程中建议用块操作以提高效率。不管是标准卡还是大容量卡一个读写命令只能对一个块进行操作,不允许跨物理层地址操作。

8.      在写数据块前要先写入若干个dummy data字节,写完一个块数据时,主机要监测MISO数据线,如果从机处于忙状态这根数据线会保持低电平,这样主机就可以根据这根数据线的状态以决定是否发送下一个命令,在从机没有释放MISO数据线之前,主机绝对不能执行其他命令,否则将会导致写入的数据出错,而且从机也不会响应主机的命令。

9.      在SPI模式下,CRC校验是被忽略的,但依然要求主从机发送CRC码,只是数值可以是任意值,一般主机的CRC码通常设为0x00或0xFF。

读多块操作和写多块操作的传输停止形式不一样,读多块操作时用用命令CMD12终止传输,而写多块操作时用Stop Tran Token(停止传输令牌,值为0xFD)终止传输。
----------------------------------------------------------------------------------------
1、
初始化步骤:
(1)
延时至少74clock,等待SD卡内部操作完成,在MMC协议中有明确说明。
(2)CS低电平选中SD卡。
(3)
发送CMD0,需要返回0x01,进入Idle状态
(4)为了区别SD卡是2.0还是1.0,或是MMC卡,这里根据协议向上兼容的原理,首先发送只有SD2.0才有的命令CMD8,如果CMD8返回无错误,则初步判断为2.0卡,进一步发送命令循环发送CMD55+ACMD41,直到返回0x00,确定SD2.0卡初始化成功,进入Ready状态,再发送CMD58命令来判断是HCSD还是SCSD,到此SD2.0卡初始化成功。如果CMD8返回错误则进一步判断为1.0卡还是MMC卡,循环发送CMD55+ACMD41返回无错误,则为SD1.0卡,到此SD1.0卡初始成功,如果在一定的循环次数下,返回为错误,则进一步发送CMD1进行初始化,如果返回无错误,则确定为MMC卡,如果在一定的次数下,返回为错误,则不能识别该卡,初始结束。
(5)CS拉高。
2、
步骤:
(1)
发送CMD17(单块)或CMD18(多块)读命令,返回0x00
(2)

接收数据开始令牌0xfe(或0xfc+正式数据512Bytes + CRC校验2Bytes
默认正式传输的数据长度是512Bytes,可用CMD16设置块长度。
3、
步骤:
(1)
发送CMD24(单块)或CMD25(多块)写命令,返回0x00
(2)

发送数据开始令牌0xfe(或0xfc+正式数据512Bytes + CRC校验2Bytes
4、

擦除步骤:
(1)
发送CMD32,跟一个参数来指定首个要擦除的起始地址(SD手册上说是块号)
(2)
发送CMD33,,指定最后的地址
(3)
发送CMD38,擦除指定区间的内容
3步顺序不能颠倒。
最后说一下我的一点体会:SD卡就是一个存储器,只不过用命令的方式来进行操作,我们只要掌握了各条命令及操作方式,就可以灵活的操作SD卡了,另外我所了解的IC卡也是类似的原理,还有就是建议开始看MMC的协议,简单明了易懂些,有了对MMC卡的一些了解后看SD卡协议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