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7引脚图 锂电池充电电路应用介绍

楼主(2016-02-01):
简述
TP4057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控制。其SOT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TP4057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TP4057可以适合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PMOSFET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满电压固定于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电池达到4.2V之后,充电电流降至设定值1/10TP4057将自动终止充电。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USB电源)被拿掉时,TP4057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电池漏电流在2uA以下。TP4057的其他特点包括充电电流监控器、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一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状态引脚。

电池反接保护功能
TP4057具备锂电池反接保护功能,档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于TP4057电流输出引脚,TP4057会停机显示故障状态,无充电电流。充电指示管脚处于高阻态,LED灯灭,此时反接的锂电池漏电电流小于0.8mA。将反接的电池正确接入,TP4057自动开始充电循环。
反接后的TP4057当电池去除后,由于TP4057输出端BAT管脚电容电位仍为负值,则TP4057指示灯不会立刻正常亮,只有正确接入电池可自动激活充电。或者等待较长时间BAT端电容负电位的电量放光,BAT端电位大于零伏,TP4057会显示正常的无电池指示灯状态。
反接情况下,电源电压应在标准电压5V左右,不应超过8V。过高的电源电压在反接电池电压情形下,芯片压差会超过10V,故在反接情况下电源电压不宜过高。

引脚功能
(引脚1):漏极开路输出的充电状态指示端。当充电器向电池充电时,管脚被内部开关拉到低电平,表示充电正在进行;否则管脚处于高阻态。
GND(引脚2):
BAT(引脚3):充电电流输出。该引脚向电池提供充电电流并将最终浮充电压调节至4.2V。该引脚的一个精准内部电阻分压器设定浮充电压,在停机模式中,该内部电阻分压器断开。
VCC(引脚4):正输入电源电压。该引脚向充电器供电。VCC的变化范围在4V9V之间,并应通过至少一个1μF电容器进行旁路。当VCC降至BAT引脚电压的30mV以内,TP4057进入停机模式,从而使IBAT降至2μA以下。
STDBY(引脚5):电池充电完成指示端。
当电池充电完成时被内部开关拉到低电平,表示充电完成。除此之外,管脚将处于高阻态。
PROG(引脚6):充电电流设定、充电电流监控和停机引脚。在该引脚与地之间连接一个精度为1%的电阻器RPROG可以设定充电电流。当在恒定电流模式下进行充电时,引脚的电压被维持在1V
PROG引脚还可用来关断充电器。将设定电阻器与地断接,内部一个2.5μA电流将PROG引脚拉至高电平。当该引脚的电压达到2.7V的停机门限电压时,充电器进入停机模式,充电停止且输入电源电流降至40μA。重新将RPROG与地相连将使充电器恢复正常操作状态。

充电电流与Rprog电阻大小关系
500mA 1.6k
400mA 2k
300mA 3k
200mA 5k
100mA 10k
50mA 20k
充电状态指示器(CHRG)
TP4057有一个漏极开路状态指示输出端CHRG。当充电器处于充电状态时,CHRG被拉到低电平,在其它状态,CHRG处于高阻态。当电池没有接到充电器时,CHRG输出脉冲信号表示没有安装电池。当电池连接端BAT管脚的外接电容为10uFCHRG闪烁周期约0.5-2秒。
当不用状态指示功能时,将不用的状态指示输出端接到地。

充电状态
红灯
绿灯
正在充电状态

电池充满状态

电池反接,电源欠压

无电池连接指示灯状态可选三种方案:
无电池待机状态
红灯
绿灯
应用1:BAT接一个10U电解电容
闪烁

应用2:BAT端接100k电阻到电源。

应用3:增加BAT端接5k电阻到电源(即将上述100k换成5k电阻。)
两灯全灭

管脚排列

网友A(2017-11-26):
我买过这种拓微的TP4056,SOT23-5封装的500mA级别充电IC.它就是5个引脚!
这种IC耗散功率不大,用时就是担心会烧坏,烧毁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