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的常用计算公式

楼主(2016-02-01):
一.1.护套厚度:挤前外径×0.035+1(符合电力电缆,单芯电缆护套的标称厚度应不小于1.4mm,多芯电缆的标称厚度应不小于1.8mm)
2.在线测量护套厚度:护套厚度=(挤护套后的周长—挤护套前的周长)/2π
或护套厚度=(挤护套后的周长—挤护套前的周长)×0.1592
3.绝缘厚度最薄点:标称值×90%-0.1
4.单芯护套最薄点:标称值×85%-0.1
5.多芯护套最薄点:标称值×80%-0.2
6.钢丝铠装:根数= {π×(内护套外径+钢丝直径)}÷(钢丝直径×λ)
重量=π×钢丝直径²×ρ×L×根数×λ
7.绝缘及护套的重量=π×(挤前外径+厚度)×厚度×L×ρ
8.钢带的重量={π×(绕包前的外径+2×厚度-1) ×2×厚度×ρ×L}/(1+K)
9.包带的重量={π×(绕包前的外径+层数×厚度)×层数×厚度×ρ×L}/(1±K)
其中:K为重叠率或间隙率,如为重叠,则是1-K;如为间隙,则是1+K
ρ为材料比重;L为电缆长度;λ绞入系数。
电动(电感负载)单相设备电流的计算公式:
Ⅰ=P/U/cosφ/η (式中P的单位为W,电压单位用V,电流单位就是A。下同)
三相设备电流的计算公式:
Ⅰ=P/U/√3/cosφ/η
cosφ是设备功率因数,其值在0.8~0.9之间
η是设备效率,一般取0.9
电热设备的功率因数cosφ取值为1;

导线的选择,按设备电流与经济运行结合选取,不必精确,铜线的载流量每平方不大于3A,铝线每平方不大于2A为合适,截面积越大越好,太大浪费。选小了导线发热线损大不安全。
导线的选择有口诀:10下五安,100上二安,25,35四安和三安界,70,95两安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导线规格有:0.5,1.5,2.5,4,6,10,/16,25/35,50/70,95/120,185,240单位都是平方毫米
二.单相电知识
1.1、耗电量、功率、电流、电压的关系
A、耗电量单位:千瓦.小时 (KW?H),简称“度”
B、功率(P)单位:瓦特,简称瓦(W)
C、电流(I)单位:安培,简称安(A)
D、电压(U)单位:伏特,简称伏(V),家用电源一般是单相交流电,电压为220伏;工业用电源是三相交流电,电压为380伏。
E、功率=电流×电压 ,即P=U×I
F、耗电量=功率×用电时间,即耗电量= P× T。耗电量的单位是度,1度电是指1000瓦的功率使用1小时所消耗的用电量。
1.2、电源线
电线单位是平方毫米(mm2),分铜芯线、铝芯线两种,一般家庭装修用的是铜芯线。
国标GB4706.1-1992/1998规定的电线负载电流值(部分)
单相负荷: 电流(A)=设备功率(W)÷额定电压(V)
三相负荷:相电流(A)=设备功率(W)÷[√3×额定电压(V)]

根据计算出的电流,乘以系数1.3(主要是考虑过电流),得出要选取导线的电流值,从《电工手册》查出要是用导线的截面值。
铜芯线截面积
2.5 mm2
4 mm2
6 mm2
允许长期电流
16A~25A
25~32A
32A~40A
直径(mm)
1.78
2.2
2.78

由于电热水器是短时间工作,所以一般以每1 mm2铜芯线可以允许通过8A~10A的电流计算。
在相同的截面积条件下,铜芯线的负载电流值与铝芯线相比为1.3:1,即铜芯线电流负载量是铝芯线的1.3倍,如下表:

铝芯线截面积
2.5 mm2
4 mm2
6 mm2
允许长期电流
13A~20A
20~25A
25A~32A
直径(mm)
1.78
2.2
2.78

家庭电路设计,2000年前,电路设计一般是:进户线4—6 mm2,照明1.5 mm 2,插座2.5 mm2,空调4 mm2专线。2000年后,电路设计一般是:进户线6—10 mm2,照明2.5 mm 2,插座4 mm 2,空调6 mm 2专线。(songwei 注:北京很多住宅是:进户线6—10 mm2,照明2.5 mm 2,插座2.5 mm 2,空调4 mm 2专线)

1.3、空气开关
空气开关,又称自动开关,低压断路器。原理是:当工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短路、失压等
情况下,自动切断电路。
目前,家庭总开关常见的有闸刀开关配瓷插保险(已被淘汰)或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目前家庭使用DZ系列的空气开关,常见的有以下型号/规格: C16、 C25、C32、C40、C60、C80、C100、C120等规格,其中C表示脱扣电流,即起跳电流,例如C32表示起跳电流为32安,一般安装6500W热水器要用C32,安装7500W、8500W热水器要用C40的空开。

1.4、地线
接地设施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接地,就是将电器的带电部分与大地连接起来的接地,比如三
相电变压器低压点中性线的接地;一种是保护接地,就是防止电器的绝缘层损坏而使外壳带电或其它不带电工作的金属部件带电伤人而作的接地,太尔快速电热水器的所有产品都是保护接地。接地线必须打入大地深处1.2~1.5m左右才算合格接地。

1.5、电度(能)表
家庭使用单相电源电表,型号表示为DD,有机械表、普通电子表、磁卡电子表三种类别,规格
有1.5(6)、5(20)、10(40)、15(60)、20(80)、 30(100),其中括号外为标定电流,括号内为额定最大电流。
同一规格的电子表、机械表可承载的功率不一样,比如:10(40)A的预付费电子表(IC卡)可承载8800W左右, 而5(20)A机械电表和普通电子表的实际承载功率远高于10(40)A的磁卡电子电表,可承载12000W以上。因此,以上三种表,必须区分对待!
磁卡电表(IC卡)的使用功率有时可以人为的调节,比如:10(40)A的IC卡电表的额定承载功率为8800W,但电业部门可能会将其实际使用功率设定为低于8800W。用户在使用这种电表时,可根据需要到电业部门调节功率设置。

二.三相电知识
2.1三相电负载的接法
分为三角形接法和Y形接法。
三角形接法的负载引线为三条火线和一条地线,三条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任一火线对地线的电压为220V;
Y形接法的负载引线为三条火线、一条零线和一条地线,三条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任一火线对零线或对地线的电压为220V。
三相电电器的总功率等于每相电压乘以每相电流再乘于3,即总功率=电流×电压(220V)×3(W=U×I×3)
2.2 三相电电表三相电电表有机械表、普通电子表、磁卡电子表三种,一般规格为: 1.5(6)、5(20)、10(40)、15(60)、20(80)、 30(100) (电压3×380/220V~)。
注:电表的负荷,可通过选配不同变比的电感线圈以达到使用要求。如:规格为3x1(2)A的电表配电感线圈使用,选电感线圈变比为1:50,则每相可承载的最大额定电流为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