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处理相关芯片(解码、压缩成视频、矩阵开关、插入内容、语音合成、UART串口HUB)

楼主(2016-02-01):
数字视频编码器SPCA711A
SPCA711A是凌阳科技推出的视频编码芯片,用于将YCrCb数字信号转成NTSC/PAL等模拟视频信号。支持与大多数MPEG解码器的无缝连接。SPCA711A支持多种视频编码标准,包括NTSC(美国、日本) ,PAL-B、D、G、H、I(欧洲、亚洲),PAL-M、PAL-N、PAL-Nc。SPCA711A在单时钟、单电源(3.3V)下工作,简单易用。
高集成度的32x32视频矩阵开关ISL59532
ISL59532 32x32视频矩阵开关集成了4个常用的单独的16 x 16交叉点开关,组成一个32 x 32开关矩阵(或两个32 x16开关)。为了进一步节省空间和降低成本,ISL59532在每个输入端集成了一个直流恢复箝位电路。每个输出有一个快速OSD(同屏显示)开关,不需要在器件周围附加外围器件。该器件是安全视频,视频交换机和路由器,KVM(键盘,显示器,鼠标),广播视频和其他视频应用的理想选择。ISL59532是32 x 16和16 x16系列矩阵开关中的首个产品。所有开关都具有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两个类型,使用相同的引脚,很容易进行尺寸大小设计。根据ISL59532的这些特点,也很容易进行系统级设计。输出放大器的增益可以通过SPI接口进行单独编程增益,大小为+1或+2。高阻抗三态输出采用同一接口,因此可以把几个32 x 32交叉点开关连接起来,组成更大的开关矩阵。
ISL59532的主要特点:
320MHz带宽
0.025%的差分增益(DG)和0.05度的差分相位(DP)
50MHz的增益平坦度为0.1dB
-85dB的串扰
任意图形随屏显示视频发生器MAX4455
MAX4455是一款8通道的任意图形OSD视频发生器,可以将任意灰度级位图嵌入到8路异步复合视频信号源中。MAX4455能够理想地应用于安全照相机的监控系统中,用于将图象与文字以15个级别的亮度嵌入到8路视频输出通道中。它能够非常方便地以任意字体与尺寸显示各种信息,例如公司标识、照相机位置、时间与日期。任意图象显示的能力使其可以显示各种文字与字体,从而允许厂商可以为任何地域的市场制作他们的系统。MAX4455被设计用来与Maxim的视频矩阵开关一起使用,例如MAX4356与MAX4358,这些器件都包含了可简单插入OSD信息的电路。MAX4455还可以与分立的快速复用器一起使用。
MAX4455工作在3V至3.6V数字电源,2.7V至5.5V模拟电源下。独立的电源接口使MAX4455与微处理器以及OSD矩阵开关逻辑连接非常方便,允许2.7V至5.5V的任意逻辑电平。MAX4455采用16Mb SDRAM存储所有8路视频通道的图象信息。MAX4455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主uP接口来管理所有存储器接口功能。MAX4455的多通道存储共享功能以及多位置写入功能实现了共有图象信息的快速刷新,这对于快速更新OSD信息(例如时间标记)是非常必要的。
MAX4455采用薄型100引脚TQFP封装(面积200mm²)。额定温度范围-40°C至+85°C。MAX4455EVSYS可以用来评估MAX4455和MAX4358(32 x 16视频OSD矩阵开关)。
Techwell视频解码器 TW2815、TW2816
针脚完全兼容的TW2815和TW2816四信道视频解码器拓展了Techwell的TW2800系列安全集成电路,它们将模拟的复合视频信号转化为数字结构的YCbCR数据用于单立和基于个人电脑的数字摄像机(DVR)安全应用。TW2815还包含音频编解码器,并带有新型TW2700四信道压缩控制器(4-Channel Compression Controller)以提供可升级的端到端MJPEG DVR解决方案。
TW2815和TW2816包括四个集成的模拟抗锯齿失真(anti-aliasing)滤波器、10位CMOS模拟数字转换器,以及符合所有NTSC/PAL标准的高性能自适应4H梳状滤波器。这两款集成电路均提供同步的54MHz四信道Full D1和CIF时间多元输出,并且两者的耗电都极低(通常为480-500 mW)。此外,TW2815提供四个集成的音频模拟数字转换器、一个数字模拟转换器、多信道音频混合模拟输出,并且支持标准的I2S接口以供录制输出和回放输入。
TW2700是实时四信道视频压缩控制器,用于安全应用场合,它能同时压缩和解压四个标准的视频数据流。作为Techwell的首款用于数字视频录像机的编解码器芯片,这款基于RISC架构的控制器能同TW2815共同使用以提供一种完备的数字视频录像机解决方案。其特色包括四个兼容ITU-R BT.656的视频输入端口、每个信道具有一个独立的、采用专有算法的压缩引擎、支持Triplex操作、同步录制、回放和网络连接,以及通过级联(cascade)模式支持多达16个信道。
视频解码芯片CXA2075M
CXA2075M是SONY公司生产的视频解码芯片。它可将模拟RGB信号转换为组合视频信号。该芯片拥有不同的脉冲发生器,因而可以满足编码的需要。它可以将输入的复合同步信号、副载波和模拟RGB信号进行编码,以输出组合视频和S端子的Y/C输出信号。
(1)外部元件数量减少为5个,仅使用钳位电容、可调容抗、滤波器电阻等元件即可;
(2)内部带有陷波器,因此,器件外部可以不用陷波器;
(3)RGB输出频带比CXA1645M高。
CXA2075M可广泛应用于高清晰度电视与数字电视的VGA接口、个人计算机与电视视频转换器以及电子游戏等接口转换电路之中。
MSM7654视频编码芯片
MSM7654视频编码芯片,将数字视频数据(24位 RGB / 8位 Y/C)转化为交织/非交织和s-video PAL/NTSC的模拟信号。内置三通道双频 10位DAC, 3位RGB 和图象覆盖,以及亮度顺序栏产生。混 合/s-video信号的亮度级别可控制。MSM7654带 I²C控制接口,64QFP封装,3V工作。同类 芯片有MSM7653,提供Macrovision的Rev 7.01复 制保护功能。
MSM7662视频解码芯片
MSM7662视频解码芯片,将RGB模拟混合RGB和s -video信号(PAL 或 NTSC格式)转化成Y和C 独立的8位数据。内部A/D转换和AGC简化其结 构,带自动亮度处理功能和色度处理功能。 高速同步输入和色度爆发锁定次数,通过一个 FIFO消除抖动。自动识别PAL/NTSC信号,带一 个I²C控制接口,其工作电压3.0v,100 TQFP封装。 MSM7663是新推出的高画面质量, PAL型带更高速色度爆发锁定速度的同类芯片。
PHILIPS视频解码IC: SAA7113
SAA7113是一种视频解码芯片,它可以输入4路模拟视频信号,通过内部寄存器的不同配置可以对4路输入进行转换,输入可以为4路CVBS或2路S视频(Y/C)信号,输出8位“VPO”总线,为标准的ITU 656、YUV 4:2:2格式。
7113兼容PAL、NTSC、SECAM多种制式,可以自动检测场频适用的50或60Hz,可以在PAL、NTSC之间自动切换。7113内部具有一系列寄存器,可以配置为不同的参数,对色度、亮度等的控制都是通过对相应寄存器改写不同的值,寄存器的读写需要通过I2C总线进行。
7113的模拟与数字部分均采用+3.3V供电,数字I/O接口可兼容+5V,正常工作时功耗0.4W, 空闲时为0.07W。7113需外接24.576MHz晶体,内部具有锁相环(LLC),可输出27MHz的系统时钟。芯片具有上电自动复位功能,另有外部复位管脚(CE),低电平复位,复位以后输出总线变为三态,待复位信号变高后自动恢复,时钟丢失、电源电压降低都会引起芯片的自动复位。7113为QFP44封装。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TPS760XX
德州仪器公司(TI)推出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使用BiCMOS工艺,使其在电池供电应用中显示出杰出的性能。 TPS760XX系列芯片采用小体积的SOT-23封装,工作温度范围-45℃~+125℃。 50mA电流输出 电池供电系统 多种固定电压可选:5V,3.8V,3.3V,3.2V和3V 手持设备 典型压差:120mV/50mA 低功耗计量仪表 过温保护 关断时静态电流小于1uA 工作温度范围-45℃~+125℃ 5管脚SOT-23封装 1.5KV ESD保护。
SP6208/sp6208CB 双向马达驱动器
逻辑控制提供100mA(典型)的输出电流。特点 内有马达驱动功率晶体管(典型100mA)。 可施加制动,强制马达停止(输入A 和B 都为高电平0。 内有可吸收浪涌电流的保护二极管。 输入A 和B 都为低电平时,具有非常小的等待电流。 工作电源电压的范围宽(4.5V∽15.0V)。 可用TTL 逻辑直接控制。
SST39LF160/SST39VF160 1M x 16存储器
SST39LF/VF160是一款1M16的CMOS多功能FlashMPF器件,由SST特有的高性能SuperFlash技术制造而成。SST39LF160的写编程或擦除操作电源电压为3.0V~3.6V,SST39VF160的写编程或擦除操作电源电压为2.7V~3.6V。这款器件符合16存储器的JEDEC标准的管脚分配。SST39LF/VF160具有高性能的字编程功能,字编程时间为14us。器件通过触发位或数据查询位来指示编程操作。为了防止意外写的发生,器件还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数据保护机制。SST39LF/VF160的10,000次擦除和大于100年的数据保持时间使其得到广泛应用。
TLC4501 TLC4501A TLC4501Y 自动校准运算放大器
TLC4501/4502自动校准运算放大器是一种新型的高精密运算放大器,具有低输入失调电压漂移和高输出驱动能力,并可在上电后失调电压自动校准为零。可广泛应用于数据采集、工业控制等领域。
top221-top227 单IC开关电源
TOP221Y是TOPSwicth-II系列单片开关电源,仅有三只引脚,外围元件很少,基本无须调试的TOP系列专用开关电源电路TOP221Y,这个电路的详细资料可参考其数据手册。 TOP221Y在密封的的环境中使用,在85—265V的交流电压下,可输出7W左右的最大功率,而在开放的条件使用输出功率可达15W TOP221主要性能参数 TOP221Y是宽电压范围的单片开关电源模块,可通过外接少量外围元件组成功率在15W以下的高效率电源。 为提高输出电压的稳压精度,电压采样电路使用了高精度可调稳压管TL431,并通过光电耦合将负反馈电压回馈至TOP221Y的控制端。 通过合理的印刷板设计,可使电路工作稳定可靠,电磁辐射降至最小,也可有效地抗外部电磁干扰,具有较好的电磁兼容性能。 输出直流电路采用了LC滤波电路,有效消除次级电路中的高频干扰信号。 交流输入电压范围:85V-265V(47-440Hz)。 直流输出:5V/0.8A,纹波小于50mV。 该电源具有约1%的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整机效率可达70%以上。 交流输入电压范围:85V-265V(47-440Hz)。 工作温度范围:0-75℃。
功率逻辑8位移位寄存器TPIC6B595
TPIC6B595是一种单片,高电压,中等电流的功率8位移位寄存器,是专为用户需要相对高的负载功率的系统设计的。该器件包括一个内部的输出电压箱位电路以防止电感瞬变电压。 该器件包括一个8位的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它的输出馈入一个8位D型存储寄存器。数据分别在移位寄存器时钟和寄存器时钟的上升沿传输到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寄存器。当移位寄存器清零端为高时,存储寄存器传输数据到输出缓冲器。当/SRCLK为低时,输入端的移位寄存器被清零。当输出使能保持为高时,在输出缓冲器中所有的数据保持低电平并且所有的漏极输出是关断的。当/G保持为低时,从存储寄存器到输出缓冲器的数据是透明的。当输出缓冲器中的数据为低电平时,DMOS晶体管的输出端是关断的。当数据为高时,DMOS晶体管的输出端具有吸入电流的能力。串行输出端允许将移位寄存器与其他器件的数据级联起来传送。 输出是低侧漏极开路DMOS晶体管,其输出额定值为50V,并具有150mA连续吸收电流的能力。在Tc=25℃的温度下,每一输出端的电流限制在500 mA。电流的限制值随着结温的升高而降低以实现对器件的附加保护。 TPIC6B595的工作温度范围为0℃至125℃。 特性: 低Rds(on),典型值为5Ω 雪崩能量30Mj 8个功率DMOS晶体管输出,能提供150mA连续电流 500 mA电流限制能力,件可级联应用,低能耗。
SP0SN001 64键音乐IC
SP0SN001 64键音乐IC是用在电子琴上,8种音色,8种节奏,4种打击乐器,8级音量控制,14级节拍控制。

PL2101电力线半双工异步调制解调器
PL2101 是专为电力线通讯网络设计的半双工异步调制解调器。它仅由单一的 +5V 电源供电,以一个外部的接口电路与电力线耦合。PL2101除具备基本的通讯控制功能外,还内置了五种常用的功能电路:实时钟电路,32 Bytes SRAM,电压监测,看门狗定时器及复位电路。它们通过标准的 I2C 接口与外部的微处理器相联,其中实时钟与32 Bytes SRAM在主电源掉电的情况下可由3V备用电池供电继续保持工作。PL2101 是特别针对中国电力网恶劣的环境所研制开发的低压电力线载波通信芯片。由于采用了直接序列扩频、数字信号处理、直接数字频率合成等新技术,并采用大规模数字/模拟混合 0.5μm CMOS 工艺制作,在抗干扰及抗衰落性能以及国内外同类产品性能价格比等方面有着出众的表现。
XF-S3011 中文语音合成芯片
XF-S3011 是中文语音合成芯片,将完整的语音合成系统完全集成到单一的处理器内部,通过串口接收并合成任意文本。可方便的集成到需要中文语音合成功能的嵌入式设备之中。 2. 特点 可合成任意的中文文本,支持英文字母的合成 支持GB2312、UNICODE 两种内码格式的文本 具有智能的文本分析处理算法,可正确的识别和处理数值、号码、时间日期及一些常用的度量衡符号,具备一定的多音字处理和中文姓氏处理能力 清晰、自然、准确的中文语音合成效果 对电话号码、数值、时间日期等特定文本提供较好的定制合成效果 芯片内固化有多首和弦音乐、提示音效和针对某些行业领域的常见语音提示音 支持多种控制命令,包括:合成、停止、暂停合成、继续合成等 支持多种文本控制标记,提升文本处理的正确率 支持休眠功能,在休眠状态下可降低功耗 支持UART 串行数据通讯接口,波特率9600bps 两路10 bit DAC 模拟音频输出 宽工作电压:2.6~5.5V 提供QFP(44pin)封装形式和裸片封装形式 芯片各项指标均满足车载环境下的应用XF-S3011 中文语音合成芯片是一款针对嵌入式应用领域而设计的单芯片处理器,具有合成任意中文文本的能力。芯片的文本分析算法具备一定的智能性,可识别常见的数值、号码、时间、度量单位等格式的文本,可对中文姓氏中的多音字进行处理。除了基本的语音合成功能以外,芯片内还定制了一些和弦音乐、提示音效和少数特定行业的常用语音提示音,使得芯片的效果有更佳表现;同时芯片提供特殊的控制标记,使用这些标记可以让合成的效果达到更好的效果。由于采用小尺寸的单芯片封装架构,用户可以方便的将其集成到嵌入式设备中,为设备添加人性化的语音功能。该芯片的主要功能描述如下: 文本合成功能:芯片支持任意中文文本的合成,可以采用GB2312 或者Unicode 两种编码方式,其中GB2312 是中国大陆地区常用的中文文本编码格式;Unicode 编码是国际通用的编码格式。芯片在默认情况下按GB2312 编码格式处理中文文本。芯片支持英文字母的合成,遇到英文单词时按字母方式发音。 文本分析算法:芯片具有智能的文本分析算法,对常见的数值、电话号码、时间日期、度量衡符号等格式的文本,系统能够根据内置的文本匹配规则进行正确的识别和处理。如“2004/12/21”可以识别并读作“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定制合成引擎:芯片对号码、数值、时间日期类型的文本,定制了特殊的处理引擎。如果采用定制引擎合成上述文本,可以获得更加自然流畅的文本合成效果,尤其适用于经常要播报数值、号码和时间的场合。 提示音:芯片内有和弦提示音、音效提示音,可用于铃声和信息提醒。此外,还针对车载电话、车载导航、考勤机、智能仪器、税控机等行业,录制了一些常用的语音提示音,配合定制合成引擎的使用,可以使这些行业领域的信息播报获得更为自然的效果。 文本标记功能:芯片允许在文本中插入特殊控制标记,利用这些控制标记可以调节芯片的参数,提升芯片文本分析的正确率,如:可调节芯片合成的音量大小、产生静音间隔、标识中文姓氏文本、标识数值、号码文本等。 简易的开发接口:芯片采用串口通信方式,且命令协议简练有效;可通过统一的“合成命令”接口播放音乐、音效和中文文本,甚至进行系统参数的设置。开发者只需要掌握少量命令便可轻松上手,使用所有主要功能。 硬件特性:芯片采用单芯片封装形式,尺寸小,易于集成;具有休眠功能,可节约能耗;可通过引脚电平查询芯片当前的工作状态。
SED1520 液晶显示驱动器
SED1520显示控制器能控制80×16点阵液晶的显示,其显示RAM共16行,分2页,每页8行。连续16列相邻2页的32字节显示RAM就可以控制一个汉字的显示区域 SED1520图形点阵液晶显示控制器汉字字模的排列顺序和方式与标准汉字字模完全不同。液晶字模数据可以通过对标准字模数据进行位运算后得到。
TM58PC20 单片机
ROM:2K x 14 位,RAM:72 x 8 位堆栈;
20 个I/O;
8 位x1 (TMR0) 预分频器;
8 位上电复位& Watchdog 定时器、20 mS溢出复位定时器;
工作电压:2.2V∼5.5V;
SP2327/8DP UART多串口扩展芯片
SP2327/8DP 系采用低功耗CMOS 工艺设计的UART 多串口扩展芯片,可实现将一个较高波特率UART 串口扩展为三个较低波特率UART 串口。它主要是为解决目前大多数8 位和16 位单片机UART 接口太少绝大多数都只有一个 UART 口而特别设计的专用串口扩展芯片。同时该芯片也很好的解决了许多使用双串口单片机的串口配置问题,明显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宽工作电压2 4V~5 5V,低工作电流典型电流为3 7mA。三个子串口都为4800bps,宽工作速率75bps~4800bps 波特率。设置简单不需软件设置,只需更改输入时钟频率即可。四个UART 串口都为全双工异步工作模式。具有节电模式,进入节电模式后典型静态电流小于1 2uA,任意一个RX 端口有数据出现时自动唤醒。SP2327/8DP 每个串口的数据输出波特率误差小典型误差小于0.375%。每个串口的数据接收波特率范围宽小于2.5%时所有数据能可靠接收。数据传输误码率极低,小于10 -- 9(接收的数据波特率误差小于2%时)。

KS8995M 2层交换功能的10/100Mbps交换芯片
KS8995M一颗高度整合的具有2层交换功能的性价比较高的10/100Mbps交换芯片,它包含了5个10/100发射器(transceiver)、5个MAC单元、高速无阻塞交换架构、专用地址查询引擎、片内帧缓存。所有的PHY单元都支持10Base-T/100Base-T,其中的两个PHY单元支持100BaseFX。这颗芯片可以支持诸如tag/port-based VLAN、QoS priority、管理、MIB计数器、双MII接口和CPU控制/数据接口等功能。
KS8999 以太网络交换机芯片
KS8999的端口特性可以利用软件来实现端口识别和流量控制,实现路由和交换功能. 除具有普通配置端口外,还具有远程配置和管理功能,具体为SNMP和Web Server。
富士混合IC 驱动器EXB850/EXB851/EXB840/EXB841
用于隔离栅双极性晶体管(IGBT)的富士混合IC 驱动器使用说明隔离栅双极性晶体管(IGBT)正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小体积,低噪音,高特性的电源,逆变器,不间断电源(UPS)以及电机速度控制装置之中。用于IGBT 的富士混合IC 驱动器吸取了IGBT 的全部优点而开发。 n 不同的系列标准系列:最大10kHz 运行高速系列:最大40kHz 运行这些系列包括了全部IGBT 产品范围 n 内装用于高隔离电压的光耦合器:2500VAC 一分钟 n 单供电操作 n 内装过流保护电路 n 过流保护输出 n 高密度安装的SIL 封装 n 通用逆变器和电机控制 n 不间断电源(UPS)。
AD73360 6通道模拟输入的16位串行可编程A/D转换器
AD73360是AD公司推出的6通道模拟输入的16位串行可编程A/D转换器。由于采用Σ-Δ A/D转换原理,具有良好的内置抗混叠性能,所以对模拟前端滤波器的要求不高,用一阶RC低通滤波器就能满足要求。由于其采样率和输入信号增益都是可编程的,采样率可分别设置为64K、32K、16K和8K(输入时钟为16.384MHz时),增益可在0dB到38dB之间选择,因而它既适合于大信号的应用,也适合于小信号的应用。AD73360能保证6路模拟信号同时采样,且在变换过程中延迟很小。AD73360还能多片级联使用,从而扩充模拟输入的通道数。
SGB60721 72秒语音合成芯片
SGB60721 72 Seconds Voice Synthesize IC SGB60721 是一种72 秒语音合成芯片,包含12 个I/O 脚和内置微控制器。用户可以通过对MCU 的编程来实现应用。 2 特性 单一电源供电:2.4V – 5.5V 内置微控制器 12 个I/O 脚,其中1 个可用于38KHz 载波输出 与系统振荡器配合的看门狗定时器(WDT),可编程控制 2 种时钟发生器—RC 振荡器和晶体振荡器 外部复位 32*4 bits RAM 16K ROM 高品质语音合成器 放音频率1.5k~27kHz 运用BDNC 的噪音修正运算法则尽可能的消除噪音 PWM 模式直接驱动扬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