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以及浮空输入、模...

楼主(2016-02-01):
有关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以及、浮空输入、模拟输入区别

         最近在网上看见一些人对STM32的八种方式的解释,说了一大堆,最后看完了 也不知道讲了什么,为了方便大家一目了然,本人总结如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上拉输入:上拉就是把电位拉高,比如拉到Vcc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2、下拉输入:就是把电压拉低,拉到GND。与上拉原理相似。

3浮空输入:浮空(floating)就是逻辑器件的输入引脚即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由于逻辑器件的内部结构,当它输入引脚悬空时,相当于该引脚接了高电平。一般实际运用时,引脚不建议悬空,易受干扰。 通俗讲就是让管脚什么都不接,浮空着。

4、模拟输入:模拟输入是指传统方式的输入.数字输入是输入PCM数字信号,0,1的二进制数字信号,通过数模转换,转换成模拟信号,经前级放大进入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器还是模拟的。

5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高低电平由IC的电源低定。

6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7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

STM32中选用IO模式,下面是参考网上的总结一下。
1) 浮空输入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可以做KEY识别,RX
2)带上拉输入_IPU——IO内部上拉电阻输入
3)带下拉输入_IPD—— IO内部下拉电阻输入
4) 模拟输入_AIN ——应用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5)开漏输出_OUT_OD ——IO输出0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可以读IO输入电平变化,实现C51IO双向功能
6)推挽输出_OUT_PP ——IO输出0-GND, IO输出1 -VCC,读输入值是未知的
7)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_AF_PP ——片内外设功能(I2CSCL,SDA)(8)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_AF_OD——片内外设功能(TX1,MOSI,MISO.SCK.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