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三相电机的介绍

楼主(2016-02-01):
1、变频器不是变压器,对输出电压的控制有限(不过V/F曲线可以设置),不能随意设置;随意设置的只是频率。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和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有关的,一般来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范围在0~ 输入电压值之间(不考虑损耗的话)。

2、变频器也不是变频电源,不是希望什么频率,什么电压就可以,而是按其V/F曲线来的。为什么对电动机工作频率的改变,电动机的转速会随之变化?
从理论上我们可知,电机的转速N 与供电频率f 有以下关系:
n =
q
2 × 60 f
(1 – s)
其中: q ——电机极数 S——转差率
由式(1)可知,转速n 与频率f 成正比,如果不改变电动机的极数,只要改变频率f 即可改
变电动机的转速,当频率f 在0~50Hz 的范围内变化时,电动机转速调节范围非常宽。变频器
就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实现速度调节的,是一种理想的高效率、高性能的调速手段。

3、变频器输入是三相380V,能带三相220V的电机!!!

不过驱动力力打了折扣,需要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放大裕量。解决办法:设置V/F曲线,最大频率电压设置为220V或者最大电压频率设置为常用频率的380/220倍——总之,设置使电机在50Hz左右运行时其输出电压为220V。

4、输入单相或三相220V,也能带三相380V的电机!!!

输入单相或三相220V,输出就是三相220V。可以针对目前的3KW以下的普通电机进行驱动——因为3KW以下电机的绕组接线方式为三相AC220V/三角形接法、三相AC380V/Y形接法。因此,在接线的时候,应当把出厂默认的Y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
    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