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proteus 与 keil 联合仿真,使proteus有编译c语言的能力

楼主(2016-02-01):
软硬件联合仿真系统由一个硬件执行环境和一个软件执行环境组成,通常软件环境和硬件环境都有自己的除错和控制界面,Keil与Proteus的整合调试可以实现系统的总调,在该系统中,Keil作为软件调试界面,Proteus作为硬件仿真和调试界面,下面说一下如何在keil中调用proteus进行MCU外围器件的仿真。

(1)、安装keil 与 proteus。

(2)、把安装proteus\ MODELS目录下 VDM51.dll文件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 \C51\BIN目录中。

(3)、修改keil安装目录下 Tools.ini文件,在C51字段加入TDRV5=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保存。

注意:不一定要用TDRV5,根据原来字段选用一个不重复的数值就可以了。引号内的名字随意。

4、打开proteus,画出相应电路,在proteus的debug菜单中选中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5、在keil中编写MCU的程序

6、进入KEIL的project菜单option for target '工程名'。在DEBUG选项中右栏上部的下拉菜单选中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在进入seting,如果同一台机IP 名为127.0.0.1,如不是同一台机则填另一台的IP地址。端口号一定为8000

注意:可以在一台机器上运行keil,另一台中运行proteus进行远程仿真。

7、在keil中进行debug吧,同时在proteus中查看直观的结果(如LCD显示…)

这样就可以像使用仿真器一样调试程序

四、教学实例

一个实际例子:
          把"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SAMPLES"的"8051 LCD Driver”文件夹复制到新建的Proteus文件夹下。
          运行keil程序,在"8051 LCD Driver"文件夹下建立一个新的名为8051 LCD Driver工程。单片机的型号选择AT89C52就可以,把LCDDEMO 文件加到"Source Group 1"组里。点击工具栏的"option for target"按钮,在出现的对话框里点击"Debug",在右栏上部的下拉菜单里选中"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还要点击一下Use前面的小圆点。再点击"Setting"设置通信接口,在Host后面添上"127.0.0.1",如果你是用的不是同一台电脑,在这里添上另一台电脑的IP地址(另一台电脑安装Proteus)。 在Port后面添上"8000"。点击"OK"按钮即可。最后把工程编译一下。

在Proteus里打开设计好的电路。在Keil建立项目并编译程序,编译通过后,按Ctrl+F5或者点击Keil的调试按钮,进入模拟调试环境,此时Proteus的模拟调试工具条的运行按钮由黑色变为绿色了。按F5或者点击工具栏的按钮,全速运行,这个时候Proteus的开始运行,你会发现在模拟调试工具条的右边有程序运行的时间提示。在两个软件结合调试的时候,把Keil的界面调的小一点,让它在Proteus界面的上面,露出Proteus界面的LCD,这样我们在Keil里调试,马上在Proteus就看到结果了。笔者调试的情形如图2所示。

网友A(2016-04-09):
谢谢谢谢,51黑电子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