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单片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6-02-01):
买了现成的51开发板,将附带的蜂鸣程序烧录到了单片机.
电脑的STC-ISP显示:

(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出厂 RC 振荡器频率: 2095.053741MHz.
上次使用 RC 振荡器下载时的频率: 1669.036759MHz.
上次使用 RC 振荡器下载时的频率误差: -20.34%
MCU Type is: STC89C51RC
MCU Firmware Version: 6.6C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6.6C
Double speed / 双倍速:          12T/单倍速
振荡放大器增益:                  full gain
下次下载时 P1.0/P1.1 与下载无关
内部扩展AUX-RAM:        允许访问(强烈推荐)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擦除: NO
用户软件启动内部看门狗后:     复位关看门狗
ALE pin 仍为 ALE
内部时钟频率:11.074184M.
外部时钟频率:11.074184M.
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
Current Baud is: / 当前波特率为: 115200 bps.
We are erasing MCU flash...
正在擦除应用程序区... ( 00:00 )
正在下载... ( 开始时间: 10:34:30 )
Program OK / 下载 OK
Verify  OK / 校验 OK
erase times/擦除时间 :  00:00
program times/下载时间: 00:01
Encrypt OK/ 已加密
)

关闭单片机电源,再次打开单片机电源,什么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蜂鸣器不响?(单片机需要启动吗?怎么启动?)
换了个"LED跑马灯",烧录进去,也是没有反应.

LED跑马灯:
/********************************************************************
*                                                                  *
* 单片机开发板 - LED实验                                           *
*                                                                  *
*                                                                  *
********************************************************************/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char LED;
LED = 0xfe;
P1 = LED;
while(1)
{
delayms(250);
LED = _crol_(LED,1);  //循环右移1位,点亮下一个LED  此函数位库函数
P1 = LED;
}
}

网友A:
尽量使用板子自带的程序测试,不同板子LED或者蜂鸣器接在不同的IO,

网友B:
我先说一下下载顺序,你试一下,首先点下载,电脑出现正在和单片机握手连接之类的话,关单片机电源,开单片机电源,会显示正在下载,已经晶振多少啊,波特率多少啊,CPU型号啊之类的话,下载成功会有提示声和字符显示。如果已经出现上面这句话以及一下的话《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需要重新点下载。也就是点下载后关电源要快一点。其次记得在左上方记得要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型号,程序也要选择好。还有楼上所说的,要下载合适板子的程序,因为不同的开发板蜂鸣器接口是不一样的。最后如果还不行可以用一根线把VCC和控制蜂鸣器的引脚接起来检查蜂鸣器有没有坏(记得把单片机拔下来试)。对了,蜂鸣器很可能还加有一个跳线帽,检查一下。如果还不行,那就上图,上买板的给的原理图,实际图来看看。简单点直接找你买板的客服售后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使用板子自带的程序测试,不同板子LED或者蜂鸣器接在不同的IO,

是板子自带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说一下下载顺序,你试一下,首先点下载,电脑出现正在和单片机握手连接之类的话,关单片机电源,开单片 ...

蜂鸣器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