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 FTP服务器

楼主(2016-02-02):
利用这个USB硬盘的空间开一个FTP服务器吧。考虑到需要开启匿名访问,所以这次没有选择SFTP而是选择了vsftpd。
1、下载安装vsftpd
opkg update
opkg install vsftpd
2、因为目前存在一个bug,所以如果你希望vsftpd自启动,就需要手工将启动脚本加入rc.d目录
ln -s   /etc/init.d/vsftpd /etc/rc.d/S50vsftpd
3、如果你开着防火墙,需要将21端口开放
4、修改vsftpd的配置文件
vim /etc/vsftpd.conf
5、发一个简单的配置文件备份用。这里需要定义匿名用户名,因为openwrt没有ftp这个用户,有的是nobody这个用户。你还可以定义用户根目录,这里我直接指向了挂载的USB硬盘。
background=YES
listen=YES
#上传时更改文件所属权
#chown_uploads=YES
#chown_username=root
#定义匿名用户名
ftp_username=nobody
#允许匿名访问
anonymous_enable=YES
#允许匿名用户上传和新建文件夹
#anon_upload_enable=YES
#anon_mkdir_write_enable=YES
#定义匿名用户根目录
anon_root=/mnt/anymous
#匿名用户上传/下载速度限制
anon_max_rate=512000
#允许本地用户登录
local_enable=YES
#允许上传
write_enable=YES
local_umask=022
check_shell=NO
#本地用户主目录
local_root=/mnt
#限制用户只能访问主目录
chroot_local_user=yes
accept_timeout=60
idle_session_timeout=300
max_clients=600
max_per_ip=5
#dirmessage_enable=YES
ftpd_banner=Welcome to Slyar FTP service.
session_support=NO
syslog_enable=YES
#xferlog_enable=YES
#xferlog_file=/var/log/vsftpd.log
#xferlog_std_format=YES
6、因为vsftpd的一些安全措施(我懒得写了),如果你想要匿名用户正常访问,你可能需要对匿名用户的主目录 /mnt/anymous 执行以下命令,否则可能会出现"553 Could not create file"之类的错误
chown root:nogroup /mnt/anymous
chmod 557 /mnt/anymous

7、完事之后重启vsftpd,记得不能直接执行vsftpd,因为用户主目录下也有一个vsftpd...一定要执行/etc/init.d/vsftpd
/etc/init.d/vsftpd restart
8、如果需要停止vsftpd,你可能需要强制杀掉进程(首先用ps查看PID)
kill -9 PID
如此这般,FTP服务器应该就OK了,平常即使电脑没开也可以方便地传输一些东西了。匿名用户被锁定在主目录下,只能下载,不能上传。本地用户可以直接登陆,具有一切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