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路设计规范

楼主(2016-02-02):
一、电路改造工艺流程:

1. 草拟布线图。
2. 划线。确定线路终端插座,开关,面板的位置,在墙面标画出准确的位置和尺寸。
3. 开槽。
4. 埋设暗盒及敷设PVC电线管。
5. 穿线。
6. 安装开关,面板,各种插座,强弱电箱和灯具。
7. 检查。
8. 完成电路布线图,提交公司备案。
二、电路改造的施工要点:
1. 设计布线时,执行强电走上,弱电在下,横平竖直,避免交叉,美观实用的原则。
2. 开槽深度应一致,一般是PVC管直径+10MM。
3. 电源线配线时,所用导线截面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一般情况,照明、插座2.5mm2、空调4mm2.
4. 暗线敷设必须配阻燃PVC管。插座用SG20管,照明用SG16管。当管线长度超过15m或有两个直角弯时,应增设拉线盒。天棚上的灯具位设拉线盒固定。
5. PVC管应用管卡固定。PVC管接头均用配套接头,用PVC胶水粘牢,弯头均用弹簧弯曲。暗盒,拉线盒与PVC管用锣接固定。
6. PVC管安装好后,统一穿电线,同一回路电线应穿入同一根管内,但管内总根数不应超过8根,电线总截面积(包括绝缘外皮)不应超过管内截面积的40%。
7. 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
8. 电源线及插座与电视线及插座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500mm。
9. 电线与暖气、热水、煤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mm,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mm。
10. 穿入配管导线的接头应设在接线盒内,线头要留有余量150MM,接头搭接应牢固,绝缘带包缠应均匀紧密。
11. 安装电源插座时,面向插座的左侧应接零线(N),右侧应接相线(L),中间上方应接保护地线(PE)。保护地线为2.5平方的双色软线。
12. 当吊灯自重在3kg及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3. 连接开关、螺口灯具导线时,相线应先接开关,开关引出的相线应接在灯中心的端子上,零线应接在螺纹的端于上。
14.导线间和导线对地间电阻必须大于0.5MΩ。
15. 电源插座底边距地宜为300mm,平开关板底边距地宜为1300mm。挂壁空调插座的高度1900MM。脱排插座高2100MM,厨房插座高950MM,挂式消毒柜1900MM,洗衣机1000MM。电视机650MM。
16.同一室内的电源、电话、电视等插座面板应在同一水平标高上,高差应小于5mm.
17..每户应设置强弱电箱,配电箱内应设动作电流30MA的漏电保护器,分数路经过控开后,分别控制照明,空调,插座等。控开的工作电流应与终端电器的最大工作电流相匹配,一般情况下,照明10A,插座16A,柜式空调20A,进户40-60A。
18.安装开关,面板,插座及灯具时应注意清洁,宜安排在最后一涂乳胶漆之前。
三 、如何选用家装中的电线、穿线管及开关面板:
1、电路改造涉及到空间的定位,还要开槽,所以要提前进行。严禁将导线直接埋入抹灰层,导线在线管中严禁有接头,同时对使用的线管(PVC阻燃管)进行严格检查,其管壁表面应光滑,壁厚要求达到手指用劲捏不破的强度,而且应有合格证书。也可以用国标的专用镀锌管做穿线管。要符合国家标准,标准规定应使用管壁厚度为1.2 mm的电线管,标准要求管中电线的总截面积不能超过塑料管内截面积的40%。
例如:直径20 mm的PVC电管只能穿1.5 mm 2截面导线5根,2.5 mm 2截面导线4根,但有的施工队却穿了六七根1.5 mm2或五六根2.5 mm 2的电线;电线与燃气管道距离过近,超过标准规定的允许范围;按照标准规定在每个施工阶段结束,都要进行质量验收,并应做好验收记录,但不规范的施工队往往没有电气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对管路铺设遵循“安全、方便、经济、客观”的原则。与此同时,对特殊用电回路,例如:空调、整体浴室、电淋浴器等,建议用户在购买时,先自检是否有保护装置,然后再配置相应的漏电保护开关,以确保用户的财产安全。工程完工后,要进行漏电开关检测,给出完整的电路图,以便日后维修。
2、 电线的选用 :
为了防火、维修及安全,最好选用有长城标志的“国标” 塑料或橡胶绝缘保护层的单股铜芯电线,线材槽载面积一般是:照明、插座用线选用2.5平方毫米,空调用线不得小于4平方毫米,接线线选用绿黄双色线,接开关线(火线)用红、白、黑、紫等任一种。但在同一家装工程中用线的颜色用途应一致。
3、 开关面板、插座的选材及安装要求:
面板的尺寸应与预埋的接线盒的尺寸一致;表面光洁、品牌标志明显,有防伪标志和国家电工安全认证的长城标志;开关开启时手感灵活,插座稳固,铜片要有一定的厚度;面板的材料应有阻燃性和坚固性;开关高度一般1200至1350毫米,距离门框门沿为150至200毫米,插座高度一般为200至300毫米。
四、电路改造布线的设计
1、 卧室:
一般应为7支路线:包括电源线、照明线、空调线、电视馈线、电话线、电脑线、报警线。
卧室各线终端欲留:床头柜的上方欲留电源线口,并采用5孔插线板带开关为宜,可以减少床头灯没开关的麻烦,还应欲留电话线口,如果双床头柜,应在两个床头柜上方分别欲留电源、电话线口。梳妆台上方应欲留电源接线口,另外考虑梳妆镜上方应有反射灯光,在电线盒旁另加装一个开关。写字台或电脑台上方应安装电源线、电视馈线、电脑线、电话线接口。照明灯光采用单头灯或吸顶灯,多头灯应加装分控器,重点是开关,建议采用双控开关,单联,一个安装在卧室门外侧,另一个开关安装在床头柜上侧或床边较易操作部位。空调线终端接口欲留,需由空调安装专业人员设定位置。报警线在顶部位置欲留线口。如果卧室采用地板下远红外取暖,电源线与开关调节器必须采用适合6平方铜线与所需电压相匹配的开关,温控调节器切不可用普通照明开关,该电路必须另行铺设,直到入户电源控开部分。
2、 走廊、过厅:
应为2支路线:包括电源线、照明线。
电源终端接口欲留1—2个。灯光应根据走廊长度、面积而定、如果较宽可安装顶灯、壁灯;如果狭窄,只能安装顶灯或透光玻璃顶,在户外内侧安装开关。
3、厨房:
应为2支路线:包括电源线、照明线。
电源线部分尤为重要,最好选用4mm2线,因为随着厨房设备的更新,目前使用如微波炉、抽油烟机、洗碗机、消毒柜、食品加工机、电烤箱、电冰箱等设备增多,所以应根据客户要求在不同部位欲留电源接口,并稍有富余,以备日后所增添的厨房设备使用,电源接口距地不得低于50cm,避免因潮湿造成短路。照明灯光的开关,最好安装在厨房门的外侧。
4、餐厅:
应为3支路线:包括电源线、照明线、空调线。
电源线尽量欲留2至3个电源接线口。灯光照明最好选用暖色光源,开关选在门内侧。空调也需按专业人员要求欲留接口。
5、卫生间:
应为3支线路:电源线、照明线、电话线。
电源线以选用4mm2线为宜。考虑电热水器、电加热器等大电流设备,电源线接口最好安装在不易受到水浸泡的部位,如在电热水器上侧,或在吊顶上侧。电加热器,目前看好的是浴霸,同时可解决照明、加热、排风等问题,浴霸开关应放在室内。而照明灯光或镜灯开关,应放在门外侧。在相对干燥的地方欲留一个电话接口,最好选在坐便器左右为宜,电话接口应注意要选用防水型的。最好在坐便器旁再安个排风扇开关。
6、客厅:
客厅布线一般应为8支路线:包括电源线(2.5mm2铜线)照明线(2.5mm2铜线)、空调线(4mm2铜线)、电视线(馈线)、电话线(4芯护套线)、电脑线(5类双脚线)、对讲器或门铃线(可选用4芯护套线,备用2芯)、报警线(指烟感,红外报警线,选用8芯护套线)。
客厅各线终端欲留分布:在电视柜上方欲留电源(5孔面板)、电视、电脑线终端。空调线终端欲留孔应按照空调专业安装人员测定的部位欲留空调线(16A面板)、照明线开关。单头或吸顶灯,可采用单联开关;多头吊灯,可在吊灯上安装灯光分控器,根据需要调节亮度。在沙发的边沿处欲留电话线口。在户门内侧欲留对讲器或门铃线口。在顶部欲留报警线口。
客厅如果需要摆放冰箱、饮水机、加湿器等设备,根据摆放位置欲留电源口,一般情况客厅至少应留5个电源线口。
7、书房:
应为7支线路;包括电源线、照明线、电视线、电话线、电脑线、空调线、报警线。
书房内的写字台或电脑台,在台面上方应装电源线、电脑线、电话线、电视线终端接口,从安全角度应在写字台或电脑下方装电源插口1-2个,以备电脑配套设备电源用。照明灯光若为多头灯应增加分控器,开关可安装在书房门内侧。空调欲留口,应按专业安装人员要求欲留。报警线应在顶部欲留接线口。
8、阳台:
应为2支线路:包括电源线、照明线。
电源线终端欲留1—2个接口。照明灯光应设在不影响晾衣物的墙壁上或暗装在挡板下方,开关应装在与阳台门相联的室内,不应安装在阳台内。
9、安装电视光缆接头问题:
根据某彩电厂家提供的材料,在用户所有关于彩电收看质量不佳的投诉中,经上门实际查看证明,有90%以上是属于用户家中的接收信号不良所致,这里面既有有线电视网的问题,但更多的却是用户家中的电缆接头连接问题:有的是内芯与外部的屏蔽线搭上了茬,造成画面上出现大面积的平行线干扰波;有的是内芯的接触不良,造成个别台雪花闪烁;还有的是由于用户并线太多,造成信号严重衰减,应该加装分频器或放大器。因此,在家庭装修时,一定要把可能影响收看的因素都想到,以免影响日后的收视效果。
五、在布线的时候特别要求

强电和弱电的管槽之间距离30厘米以上,这样做对工人会增加劳动力,但为了以后不郁闷,我们要求工人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并排走线强电和弱 电之间会有干扰。而且我们的插座位置都距离地面80厘米以下,因为怕放在高处容易看到电线,不美观。我们的厨房是做整体橱柜,工人在布这里的水电时,要求让橱柜公司把厨房的水电位置确定下来,虽然橱柜公司把水电已经设计好,但我们还是在厨房特别多留了三个插座,怕以后会增加东西,如果装修好了到时再想布线就完全不同了,拉明线不好看,拆装修重布暗线,不但人郁闷还不划算。
1、插座要多装,宁滥勿缺。楼梯间一定要有插座。炉罩旁边不要设计插座,有安全隐患。
2、开关不要放在门背后等距离狭小的地方。
3、走道里最好设计一个双控灯,这头打开,那头关闭。
4、插头最好买带有面板的,一些长时间不用的插座不容易损坏。
5、餐厅灯要考虑餐桌摆放的位置,否则灯不在餐桌正中。
6、小的射灯一定要装变压器,没有变压器,灯就像随时会爆炸的小炸弹,最后的结果是永远不开。
7、多买2眼的插座,3眼的电器少。
8、有线插座要买宽频的。
9、原有的下水管、地漏的位置最好别改变。改不好的话,最容易泛水。
10、电工管线刚一铺完,没封槽之前,就要求工人画出走线图。
11、施工进行过程中,还是尽量地看着,发现不妥马上让工人改动,怕等下道工序做完了再改就来不及了,省却了为返工而扯皮的烦恼。
12、为了省电,请精确规划平时微弱耗电电器(如电视、DVD机、微波炉、空调,DVD机等)的插座。不拔插头都处于待机状态的DD最好装有开关的插座面板,因为待机所耗的电在普通电表里读不出来,但分时电表会读出来。
13、穿好线管后要把线槽里的管道封闭起来,用水泥砂浆把线盒等封装牢固,其合口要略低于墙面0.5cm左右,并保持端正。师傅说,别看现在这个插座线改造这么简单,穿线的讲究可不止这些,像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