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5110_DS18B20显示程序

楼主:
/**********Nokia 5110 LCD 显示程序***************/
/**********作者:郑文             ***************/
/**********芯片:AT89S52          **************/
/*功能:支持中文显示、字符显示、图片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nglish_6x8_pixel.h"
#include "picture84x48.h"
#include "Nokia_5110.h"
#include "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_h,tem_l,tem_f,tem_f1,tem_f2;
uint   tem;         //温度读取后*10后存储空间地址
float  tem_read;    //温度读取保存地址空间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void  temperature_read_charge(void);
void nokia_5110_picture();//写一屏图

/************毫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
/*void  temperature_read_charge(void)
{

    tem_read=ReadTemperature();
    tem=tem_read*1000;             //温度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tem_h=tem/10000+0x30;     //温度高位
    tem_l=( tem-(tem_h-0x30)*10000 )/1000+0x30; //温度低位
    tem_f=( tem-(tem_h-0x30)*10000-(tem_l-0x30)*1000 )/100+0x30;
    tem_f1=( tem-(tem_h-0x30)*10000-(tem_l-0x30)*1000-(tem_f-0x30)*100 )/10+0x30;
    tem_f2=( tem-(tem_h-0x30)*10000-(tem_l-0x30)*1000-(tem_f-0x30)*100-(tem_f1-0x30)*10 )+0x30;
    Delay1ms(100);
}
*/

/**********************************************/
void nokia_5110_picture()//写一屏图
{
uchar e;
uchar t;
uchar k;
uint d;
   d=0;
   for(t=0;t<6;t++)
    {
      for(k=0;k<84;k++)
      {
    e=dal[d];
       write_byte(e,1);
       d=d+1;
      }
    }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main_i,x,y;
        unsigned xnum ,ynum;
      float T_temp;
   uchar i;
   uchar moni_temp;

        P2=0X00;
  LED_A =1;
        LCD_VDD   =1;
        LCD_GND   =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_Clear();

      /***********指定地址显示汉字(x,y,table)*********************/

       /***********取点(x,y,byte数据)*************/
       /*其中X=[0,83] Y=[0,5] byte 显示是从下到上 */

    nokia_5110_picture();
LCD_set_XY(42,3);
LCD_write_char(124);
LCD_write_char('C');

/* while(1)
  {
   for(i=0;i<8;i++)
   {
   LCD_set_XY(68,4);
LCD_write_char(125+i);
  Delay1ms(100);
}
  for(i=0;i<8;i++)
   {
   LCD_set_XY(68,3);
LCD_write_char(125+i);
  Delay1ms(100);
}
for(i=0;i<8;i++)
   {
   LCD_set_XY(68,2);
LCD_write_char(125+i);
  Delay1ms(100);
}
    for(i=0;i<8;i++)
   {
    LCD_set_XY(68,1);
LCD_write_char(125+i);
  Delay1ms(100);
}
for(i=0;i<8;i++)
   {
    LCD_set_XY(68,0);
LCD_write_char(125+i);
  Delay1ms(100);
}

LCD_set_XY(68,0);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1);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2);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3);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4);
LCD_write_char(125);

  }*/

while(1)
{
   /********温度数据的读取和转换*************/
    tem_read=ReadTemperature();
    tem=tem_read*1000;             //温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08.1.8
    tem_h=tem/10000+0x30;     //温度高位
    tem_l=( tem-(tem_h-0x30)*10000 )/1000+0x30; //温度低位
    tem_f=( tem-(tem_h-0x30)*10000-(tem_l-0x30)*1000 )/100+0x30;
    tem_f1=( tem-(tem_h-0x30)*10000-(tem_l-0x30)*1000-(tem_f-0x30)*100 )/10+0x30;
    tem_f2=( tem-(tem_h-0x30)*10000-(tem_l-0x30)*1000-(tem_f-0x30)*100-(tem_f1-0x30)*10 )+0x30;

//Delay1ms(5);
  LCD_set_XY(12,3);
  LCD_write_char(tem_h);
// Delay1ms(5);
  LCD_write_char(tem_l);
// Delay1ms(5);
  LCD_write_char('.');
// Delay1ms(5);
  LCD_write_char(tem_f);
// Delay1ms(5);
  LCD_write_char(tem_f1);
  //Delay1ms(5);

  moni_temp=((tem_h-0x30)*10+tem_l-0x30)+1;//加1是修正值

if(moni_temp>0 && moni_temp<8)
{

   LCD_set_XY(68,3);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2);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1);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0);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4);
  LCD_write_char(125+moni_temp);
}
    else if(moni_temp>=8 && moni_temp<16)
{
  LCD_set_XY(68,2);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1);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0);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4);
  LCD_write_char(132);
  LCD_set_XY(68,3);
  LCD_write_char(125+moni_temp-8);
}
  else if(moni_temp>=16 && moni_temp<24)
{
  LCD_set_XY(68,1);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0);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4);
  LCD_write_char(132);
   LCD_set_XY(68,3);
  LCD_write_char(132);
  LCD_set_XY(68,2);
  LCD_write_char(125+moni_temp-16);
}
else if(moni_temp>=24 && moni_temp<32)
{
  LCD_set_XY(68,0);
  LCD_write_char(125);

  LCD_set_XY(68,4);
  LCD_write_char(132);
   LCD_set_XY(68,3);
  LCD_write_char(132);
  LCD_set_XY(68,2);
  LCD_write_char(132);

  LCD_set_XY(68,1);
  LCD_write_char(125+moni_temp-24);
}
else if(moni_temp>=32 && moni_temp<40)
{
  LCD_set_XY(68,4);
  LCD_write_char(132);
   LCD_set_XY(68,3);
  LCD_write_char(132);
  LCD_set_XY(68,2);
  LCD_write_char(132);
  LCD_set_XY(68,1);
  LCD_write_char(132);

     LCD_set_XY(68,0);
  LCD_write_char(125+moni_temp-32);
}
else
{;}

}

}

网友A(2016-03-11):
有大神测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