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
此稳压电源可调范围在3.5V~25V之间任意调节,输出电流大,并采用可调稳压管式电路,从而得到满意平稳的输出电压。
工作原理:经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由R1提供给调整管的基极,使调整管导通,在V1导通时电压经过RP、R2使V2导通,接着V3也导通,这时V1、V2、V3的发射极和集电极电压不再变化(其作用完全与稳压管一样)。调节RP,可得到平稳的输出电压,R1、RP、R2与R3比值决定本电路输出的电压值。
元器件选择:变压器T选用80W~100W,输入AC220V,输出双绕组AC28V。FU1选用1A,FU2选用3A~5A。VD1、VD2选用6A02。RP选用1W左右普通电位器,阻值为250K~330K,C1选用3300μF/35V电解电容,C2、C3选用0.1μF独石电容,C4选用470μF/35V电解电容。R1选用180~220Ω/0.1W~1W,R2、R4、R5选用10KΩ、1/8W。V1选用2N3055,V2选用3DG180或2SC3953,V3选用3CG12或3CG80。

网友A(2016-09-19):
可调电路,电流有点浪费啦,待机时间和工作时间都在消耗

网友B(2017-12-09):
总感到线性电源调整管用2N3055很快坏,是不是假货?

网友A(2018-01-28):
引用 网友B:
总感到线性电源调整管用2N3055很快坏,是不是假货?

不一定是假货,2N3055是NPN功率三极管。主要数据:15A、50v、115w ,原理图是死的,注意电压和三极管数据,选用大于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三极管,同时做好散热

网友B(2018-04-18):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假货,2N3055是NPN功率三极管。主要数据:15A、50v、115w ,原理图是死的,注意电压和三极管数据 ...

找到代22N3055的好管子了,MJ15032,功率300W,电流50A,电压150V,就是贵!!

网友C(2018-06-14):
我建议使用并行 2n3055 3个

网友D:
2N3055管子  不好找  新的假的太多,电流不够

网友E(2019-03-22):
FU是什么

网友F(2020-03-07):
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G:
除非万不得已,不搞线性大电流电源,成本太高,发热又大,体积大,重量也重,总之就是缺点一大堆。

网友H(2020-06-04):
这个要好一些

网友I(2020-07-04):
变压器应该抽头,用用单片机和继电器控制。提高效率

网友J:
看你们折腾!

网友K(2021-05-17):
30年前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