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机霍耳的好坏及电机霍耳检测器内部电路(多种)

楼主(2016-02-02):
在电动车维修的这个圈子里,很多人特别是新手,对如何测量电机霍耳的好坏还是觉得很懵懂,在下面我就以实测图文的方式教大家如何测量电机霍耳的好坏。
因为数字万用表比较直观的原故,大家使用数字万用表的较多,故我就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方法为例子.
(型号为DT9205)
测量霍耳的好坏有好几种方法:
首先:参数比较法(不带电测量)
请看下图:

图片上的文字:“首先用二极管测量档没量其输入是否短路,用红表笔接红(色正电源)线,黑表笔接黑(色负极)线,如图所示。图示为实测一正常电机霍耳得到的数值,仅供参考,原因见一幅图,下同,不在敖述。”
接下来......

图片上的文字:“参数比较法:用万用表测二极管档来检测。红表笔接红色线固定,黑表笔分别测量黄绿兰三条信号线,比较三次测量想方设法,应相差无几。然后红表笔接黑色线,黑表笔接三信号线,再次比较测量结果,也应相差无几。
图为红表笔接黑色线(负极)黑表笔接其中一信号线的情况。因为元件型号不同及其之间存在差异,数值中能与此不尽相同,另外不同万用表测出的数值也不一定相同。故供参考。不过如是同型号,则其参数应大至相同,只是测出数值与此不同而已。”
进一步测量判断它好坏。
测到这一步,如果它们的参数基本上一致,因为不同型号参数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还是无法判断它的好坏,只能判断出它是否击穿短路了。
如要进一步测量它们的好坏,只有带电测量了,不过它和下面要讲的有所不同。
方法如下:
取一稳压直流电源或用三粒5#或7#电池,如图:
图片上传中......
第二个方法:
在线测量法------这是维修时最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了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这样电机霍耳的测量就完成了.

第三种方法:仪器测量法------这里我会提供几个测量电路给大家,从中教大家如何使用.
说明一点,其实这种电路很简单,大家如稍有动手能力的完全可以自已做一个.

第一种:

第二种

其实大家从中可以看出第三种是第一种的一个扩展,它直接取自车上电池的电源,而不必用干电池,这样维修更为方便. 我在看到别人做的检测器之前做的一个会比这个稍复杂一点.用到三极管,电源用7805稳压.后来想想,简洁至上,好用够用就行.所以现在就用了第三个电路.
要知道第三个电路做成的检测器可要80元哟------有人就是这么卖!
相关文章:
电动车充电器的有关知识
最具典型的有刷控制器电路图
电池容量计的一种实现方法
CY8C24423构成的电动车无刷控制器系统
电动车转换器电路-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