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逆变器电路图

楼主(2016-02-02):
下图的电路是一个逆变器,该电路简单实用,成本低,效率高。

当K1、K2在“2”、位置时,控制器启动可控硅S1、S2产生50Hz脉冲电流,经变压器B1变压输出50Hz、220V交流电。当K1、K2处于“1”位置时,电网向B1供电,经整流后向蓄电池充电

基本分析:TL494首先触发RS1导通,电流由:变压器N2绕组、D1、RS1、整形电感L1到电池负极,形成第一个半周。同时由于电磁感应的作用使换向电容c1、c2的两端被充上下正上负并且二倍电池电压的电压。经过0.01″后TL494触发RS2导通,首先换向电容两端的2倍电池电压由于RS2的导通被反向的加在了RS1的两端,迫使RS1截至,与此同时电池电流也经变压器的N2绕组、D2、RS2、l2到电池负极,形成逆变电压的另一个半周。 C1、C2、L1 在换向上起重要作用、其他的可以适当修改。

网友A:
C1  C2为什么要用电解电容呀,用一个无极电容不行吗?

网友B(2017-03-07):
估计电解电容的容量大一些。先收藏,后制作

网友C(2018-12-25):
这个效率怎么样?

网友D(2019-07-23):
没试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E:
是否可以考虑在C1/C2两端各自并联一个二极管以解决C1/C2分别承受的反向电压?

网友F(2020-08-30):
TL494的供电在哪?

网友G: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个电容很重要,大功率对电容要求高,采用的少。

网友H:
可以看一看,模仿就不用了,效率低,成本高,功率小。老产品唯一的优点就是经久耐用。

网友I:
現在低壓/低導通電阻的MOSFET一大堆;鐵粉心也不難取得.設計一個高頻inverter線路有許多可以參考.實在沒必要再使用這種低頻的inverter電路.

网友J(2021-01-10):
这样的逆变器属于耐操型的,个人感觉应该有点费电。

网友K:
二极管D3、D4和线圈N3、N4做什么用?

网友L(2021-02-17):
一次能通电多久

网友M:
上个世纪的电路,已经是淘汰电路了

网友N:
30A?这么大电流

网友O:
这种电路,和中频逆变焊接设备上的原理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P(2021-05-02):
引用 网友A:
C1  C2为什么要用电解电容呀,用一个无极电容不行吗?

电机启动电容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