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一些小窍门

楼主(2016-02-02):
1.清水加白醋为花朵延寿
炎炎夏日,漂亮芬芳的鲜花买回家后容易枯萎,这时可以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或漂白水,花枝底部在修剪一下,即可使花朵延年益寿喔!

2. 出家中无人时,给花草浇水的小窍门
先往塑料袋里放进水之后,封好口使之不漏水。然后在很薄的塑料袋上扎一个小洞,要小心塑料袋破裂。然后将塑料袋放在花草盆上即可。外出时间越长,扎的孔越小些。

3. 使脸消肿的晨炼方法
早上刚醒就将双手放在脸部由下往上按摩一推一拿。搓30次左右,只要每天反复推拿5次就会使脸部就有弹性,并且使脸部皮肤也变得爽滑。同时还可以将下颚或脸部肉除去,使脸型变得更俊俏。小提醒:要有下往上推拿才有效果。

4. 将蔬菜与木炭一起保管,会使清新度保持更久
将蔬菜放在冰箱时间过久会腐烂。将木炭经过开水浸烫消毒后,在阳光下晒干,再与蔬菜一起放在盒中保管。即使是切过的蔬菜也会长久保鲜。将发蔫的蔬菜放进混合白糖与醋的水中浸泡10-15分钟捞出效果也不错。

5. 木质家具产生划痕请用咖啡来去除
木质家具产生划痕时,有一种可以轻松恢复原色的方法。使用速容咖啡即可搞定。首先将咖啡在开水中从开。将泡开的咖啡用棉棒沾一些,在划痕处轻轻涂抹即可。如果是涂上清漆的家具,可以用透明指甲油轻易去除。

6. 用鸡蛋和绿茶制作痢疾药
有时候突然生痢疾,一时间很难求到药品。这时候喝浓浓的绿茶就会有效果。因为绿茶所含的丹宁酸成分起到使肠胃收缩的作用。这时候将生鸡蛋放入绿茶中喝能喝道达到2倍效果。

7. 娇正变形的塑料盒使用开水
由于材质问题,容易变形是塑料的一大缺陷。特别是像盖子,由于很容易变形,会逐渐变得不能使用。使变形的塑料容器恢复原形的方法是,将其放入开水中捞出,再经过校正后盖上盖子,放进凉水中就可以恢复原型。

8. 可以除黑痔的黑芝麻化妆水
对于分娩后产生的黑痔,可使用黑芝麻化妆水。准备1小瓶清酒,将1小瓶左右的黑芝麻洗净并去除水分后装进瓶中约到半瓶左右位置,放到阴凉处约20天之后取出,洗完脸后,用化妆棉沾上并放在生黑痔的部位效果会比较好。

9. 每天早晨制作饮用的健康饮料,黑豆牛奶
将黑豆牛泡软之后和牛奶一起放入搅拌机搅拌,做出来的黑豆牛奶不仅好喝,而且对通便与减肥也有好处,由于豆对皮肤也好,如果持续喝,很快就能感觉到脸色变得白净。

10. 旧水壶再生利用法
将不怎么好看的水壶放在阳台上养豆芽,旧水壶将会变成一个精致的小东西。将泡开的豆装进水壶1/2深度的位置。每天给它换水就会神奇的长出豆芽。不仅可以丰富餐桌,还可以使室内变得更加靓丽。

11. 茶叶能治疗烫伤,你不知道吧
茶叶能治疗烫伤,方法是:取一勺茶叶,加少量的水以火煮成浓汁,然后将浓汁迅速冷却,把烫伤部位浸泡在茶叶中。如果不便浸泡,将茶叶敷在烫伤部位上,这样做可以止痛,防止烫伤组织液体渗出,对伤口结痂有促经作用。

12. 蜂蜜蒜可以祛除皱纹
挑出颗粒较大的蒜,洗净后将蒜与天然蜂蜜均匀混合后密封存放。过2个月后取出就会发现从蒜里流出洁净的液体。在睡觉之前将其液体像抹护肤霜那样均匀涂抹,对消除皱纹效果极佳。

13. 油性皮肤可以用白炭做鼻部按摩
对于油性皮肤或鼻子上黑头多的人,白炭效果非常不错,在脸上用热毛巾敷好后,蜂蜜1小勺加上炭粉进行面膜后用保鲜膜盖上。过20分钟后再用温水洗净就可以搞定。持续做一星期左右就可以去除皮肤多余油脂。

14. 通过肚脐按摩来减少腹部赘肉
腹部肥胖症状严重时,平坦躺后随着呼吸节奏从命门到下腹慢慢用手指压下去,男的按顺时针,女的按逆时针方向画圆进行按摩,可以起到刺激穴位的作用。经过几遍亲扶后,就会有助于减轻腹部肥胖症。

15. 保管镀金首饰请用塑料袋
镀金首饰有一种缺点就是用久了会掉色。但是如果将产品包好保管就不会轻易掉色。因为首饰与空气接触时间越少,镀金的颜色也会保存越长久,银质产品变色后,可以用柔和的布涂些牙膏擦拭之后在清水中洗净并用吹风机吹干就会变得干净。

16. 可以使皮肤变得柔和爽滑的泥巴蜂蜜按摩
湿泥巴对蜂蜜和牛奶做面膜对皮肤比较好。在湿泥巴中对蜂蜜1小勺,牛奶1小勺后涂抹于脸部,放置10分钟左右之后洗净,脸部就会变得神奇般的柔和滑爽.小提示:添加1小勺牛奶,蜂蜜才不会成团.

17. 脸上长豆豆请快使用绿豆
将绿豆磨成粉后,用其洗脸就可以迅速去除豆豆。一星期使用一次,将绿豆粉与水混合制成比较粘稠的浆液制成面膜,均匀涂抹于脸部稍后洗净,不仅可以去除角质,还具有镇定皮肤的效果。

18. 轻松拔出扎进皮肤的刺
刺深深扎进皮肤时,将韭菜捣碎并涂于患处3至4次左右,刺就会自动突出一点,变的比较容易拔出。建议准备一块冰放在手上,然后用针等尖锐的工具等神经麻痹之后可以无痛剔除。

19. 饮用熬制的野葛根可以祛除疲劳
身体长期疲劳,从后脑勺到脖子部位就会变得僵硬。这时将熬好的野葛根像喝茶一样长期服用或将枣核与甘草放入少量熬煮后早晚喝下,肌肉的紧张与疲劳和僵硬的现象就会得到缓解。

20. “洗衣粉水”可以杀蟑螂
在蟑螂喜欢出没藏身的场所,如橱柜、玻璃、餐桌下及阴暗角落,以洗衣粉调水稀释,再用抹布沾拭表面,蟑螂就会举家迁移,逃之夭夭。与蟑螂正面交锋时,则直接喷洒其身,蟑螂即很快死亡。

21. 窗户贴纸时用肥皂
玻璃窗贴纸时一般都用透明胶布,但是这样一来,揭下透明胶布后会留下痕迹,变的不容易去除。其实肥皂就可以轻松粘牢贴纸,在肥皂一角沾上水,并在即将贴纸部位涂抹几次,不仅可以贴好纸,还容易去除。

22. 比婴儿面霜效果还好的天然化妆品
很多主妇都会烦恼逐渐增长的眼角皱纹,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方法,洗脸后抹上爽肤水和面霜在 眼角部位涂抹精华素,然后再轻轻抹上橄榄油,第二天起来眼角会非常湿润的,黑眼圈也能好许多。白葡萄酒2匙,加上1匙蜂蜜搅拌后抹于眼角没,这样可以预防淡化祛除细纹。

23. 绿茶可以有助于减肥和消化
绿茶中的儿茶成分能减少活性氧产生,不仅能抑制老化,降低胆固醇或中性脂肪。特别是饭后的绿茶,有助与促进消化、脂肪燃烧和减肥。将绿茶粉冲在无糖酸奶里饮用,也是一种好方法。

24. 沾到手上的油垢请用白糖祛除
洗碗后或制作食品后,如果用香皂也洗不掉,可以用白糖来解决。将一勺白糖撒在手上后你,就像用香皂一样挫几遍,可以瞬时间去除油垢。厨房用的洗涤剂对皮肤的伤害很严重,快使用这种天然无刺激的方法吧,还可以滋养你的玉手。

25. 夏天喝芦荟凉茶
将剥皮的芦荟切成小块放在凉开水里,再加蜂蜜后放在冰箱,嚼芦荟的感觉就像嚼果冻,味道爽滑,别具风味,很受大人和孩子的喜欢。

26. 利用吸管抽掉救生圈的空气
假期戏水玩耍后如果要抽掉救生圈的空气,可利用吸管将空气抽干。轻轻地将吸管插到打气孔后,压一压胶皮管就能轻而易举将空气抽干。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将救生圈叠放整齐。

27. 在夏季,鸭肉可以解热
因炎热流汗过多或过多疲劳浑身乏力时,请您食用鸭肉。鸭肉有利于血液循环,对于贫血有疗效,也可以有效预防中风和高血压。

28. “炖蒜”可以减轻疲并且有利于肠健康
将蒜扒皮洗干净后放置于笼屉中蒸烂。加进蜂蜜,用匙捣碎。装在透明的瓶子后在冰箱里保管。每日早饭后,服用一匙,对肠健康有效。

29. 洗头时可以用啤酒去屑
洗完头发后,将喝剩下的啤酒或清酒,兑在温水里冲洗头发,头发会变得更加柔软并且可以去屑。擦厨房用具或玻璃时,使用啤酒或清酒可以去渍的效果。其中的奥妙是因为啤酒和清酒里的酒精成分会轻轻融化油垢。

30. 有助于低血压治疗的饮食疗法
低血压往往感到容易疲劳,并且具有头痛,手脚凉,晕眩,便秘,食欲不振等症状。具有低血糖症状的人,请食用造血功能卓越的韭菜,人参等做的食物,用营养丰富的花生和松子等熬粥长期服用,体质会得到改善。

31. 美白效果极佳的西瓜皮
在西瓜皮里选择白的部分,用搅拌机磨出浆。加上面粉和蜂蜜柔和,就变成西瓜面膜。洗净脸后用西瓜面膜涂于脸上,15分钟后拿下来后再用水洗净。哇!脸变白了,又能得到充分的水份,皮肤光滑了。

32、 银杏叶可以驱逐虫子
家里有虫子时请用银杏叶驱除。将银杏叶洗净,晒干一天左右,把银杏叶放在网兜里,把虫子放在活动频繁又发出异味的地方,可以很快彻底去除虫子和去除异味。

32、 巧妙的刀切法
切寿司时,刀片上抹一点食醋,切出来的寿司又均匀又利落。切面包时,可以用开水烫一下或用火烧热后再使用。黄油从冰箱里一拿出来就要马上切。鸡蛋卷是凉了以后切,才能切出样子。

33、 利用微波炉巧做干燥花
利用微波炉可以制造活生生的干花。用喷雾器往鲜花撒点水,放在微波炉加热3分钟就可以做成,又简单又漂亮。拿出来后插再花瓶或镶在漂亮的框里,可以长期观赏。

34、 净面效果极佳的橙子皮
吃完橙子将皮晒干,可以充当效果极佳的天然净面剂。将晒干的橙子皮粉2小匙和绿豆粉1小匙,用适量的牛奶一起柔和,一周做一次面膜。维生素C丰富的橙子皮,会使你的皮肤变白变净。

35、 用洗发剂洗掉衬衫领子上的沉积尘垢
如果衬衫的领子或袖子上的尘垢不好洗掉时,请利用洗发剂。先将衬衫在温水里泡一段时间,然后用适当的洗发剂轻轻地搓洗。洗发剂含有能分解脂肪地成分,因此利用洗发剂就能轻轻洗掉严重的尘垢。

36、 用开水烫后可以轻松剥除坚果的皮
核桃在盐水里煮3-4分钟的,就能轻易剥皮。加一滴食醋在开水里然后烫一下,用牙签轻轻一剥,就能剥掉最里面的皮,仁儿就出来。栗子是煮15分钟后用凉水一冲,就会轻而易举剥掉硬皮。

37、 脸肿时请用绿茶进行冷敷
如果临睡前过量饮水或身体疲劳,就会发生脸肿的现象。这时可以利用袋泡茶进行消肿。将一包袋泡茶放在洗脸水里,用茶水洗脸即可。还有一种方法是浸湿代泡茶然后放在冰箱里,然后贴在脸上3-4分钟就可以。

38、 足部去除角质的神奇方法
首先在热的肥皂水里充分泡脚,水里要加2匙美容盐或焙粉,脚马上变得柔软。洗脚后,擦点儿角质除去剂,除掉已经死去的角质层和硬茧。入睡之前,多擦一点小儿润肤膏或化妆水,穿棉袜子睡觉,脚后跟就变得很柔软。

39、 辨别变质牛奶的秘诀
怎样辨别变质牛奶?当然喝了就知道。但是喝变质牛奶容易生病,是行不通的方法。这时,将牛奶滴在凉水里马上就能辨别。秘诀是:牛奶在水里变浑是变质的牛奶,往下沉是新鲜的牛奶,就可以放心的喝了。

40、 巧用烫过蔬菜的水
请不要扔掉烫过蔬菜的水,用冰箱保管。每次洗脸时,用烫过蔬菜的水进行最后的冲洗,皮肤就变得细嫩。用烫过菠菜的水洗脸,脸上的小豆豆也会消失。

41、 枕头与健康有关
如果长期错误地使用枕头,会引起脖子疼痛的症状,甚至会引起椎间盘突出。好枕头可以确保脊椎的正常排列,并且支持脖子。枕头的高度最好是一个拳头高。不要用海绵,要用荞麦、红豆能降低体温的谷物。

42、 利用苹果面膜瘦小毛孔
将苹果切成半去掉籽后细切。把牛奶和细切的苹果放在锅里煮烂,一直煮到变成果冻状为状为止。冷却后均匀抹在脸上,过20-30分钟后用温水洗净。皮肤将会变得更娇嫩、毛孔也会神奇地缩小,可算是一箭双雕。

43、 利用食醋除掉衣服上的油垢
吃烧烤时,衣服上容易沾上油垢。这类油垢一般用洗洁剂或肥皂不好洗,反而油迹的面积被扩大。1杯食醋加少量洗洁剂,用刷子或牙刷轻轻刷一刷就能洗洁油迹。

44、 青椒去蒂再清洗
多数人再清洗青椒时,习惯将它剖为二半,或直接冲洗,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青椒独特的造型与生长的姿势,使得喷洒过的农药都累计在凹陷的果蒂上!

45、 用强力胶巧妙弥补地毯的缺陷痕迹
地毯里掉下烟火有了被熏黑等缺陷时,可以用强力胶解决。首先用剪子小心地减掉被熏黑的毛,抹上强力胶防止被剪处毛的继续脱落。然后从另外的不起眼角落里剪下毛,贴在修理处就可以。

46、 DIY过敏皮肤的护肤品
2份开塞露+1份白醋搅拌均匀,每次温水洗净后用,适用任何肤质。开塞露是干油和水配比后的产物,免去了自己配水的麻烦。

47、 食物与体内垃圾
食物与体内垃圾,人体会不断产生一些废物,如何尽快地将这些“人体垃圾”排出体外,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多食以下食物:1、海带:其胶质成份能促进体内的放射线物质随粪便排出人体,减少放射性疾病的发生;2、黑木耳及其它菌类植物:能清洁血液和解毒,有效地清除体内污染物质;3、绿豆汤:能促进机体的代谢,帮助体内毒物的排泄;4、鲜果汁、鲜菜汁:果汁和菜汁被肠道吸收以后,会使血液呈碱性,把积存在细胞中的毒素溶解,后由排泄系统排出体外。

48、 香菜或香菜水去蟹腥
吃过螃蟹的人都知道,螃蟹好吃,但是吃完后手上有一股蟹腥味,用洗手液或者香皂洗,但是洗完后还是会有,有的人可能会用酒精棉花擦手,那样的话,手上就会有一股很浓的酒味。我教大家一招:吃完蟹后,直接用香菜擦手,就能去腥味了;如果人多的话,有的人觉得太浪费香菜了,那就用一盘水里面放点香菜,然后再把手放进水里洗洗,也是一样的效果。

49、 去头屑的高招
这个方法很简单,只要在洗头的水中加入切好的芦荟浸泡一会儿,其它洗头发步骤尽管照旧,要注意的是要将芦荟长刺的两边切掉,这样既不容易划伤手,又可以使芦荟的成分更好地溶入水中。

50、 使肉变嫩的好方法
先将肉放入洗净的盒中,倒入可乐,记得可乐要盖没肉,浸泡10分钟。取出后控干,再放上调料,按平时做菜的一般方法烹调即可,浸过可乐的肉就是与众不同,嫩嫩的。

51、 冬季宝宝小脸红红怎么办
有宝宝的年轻爸爸妈妈有没有这个烦恼,一到冬天宝宝嫩嫩的小脸蛋上会红红的,给他们洗脸的时候他们会喊疼呢?其实有一个又经济又实惠的好办法不防试试,在润肤露里加上几滴开塞露(药店均有出售)开塞露和润肤露搅拌均匀后就可以直接抹在宝宝的小脸蛋上了,2次以后就有明显效果了。

52、 去除手上的鱼腥味
洗过鱼的手,不管怎样洗,总有一股难闻的腥味,洗鱼后可用肥皂洗手,擦干后在手心滴两滴风油精,用双手搓匀,最后用水稍微冲一下擦干;或用盐直接放入湿手中,来回搓,腥味即可去除。

53、 牙膏清洗葡萄更干净
吃葡萄时,先拿剪刀剪到根蒂部分,使其保留完整颗粒,并浸泡稀释过的盐水,达到消菌的效果,冲洗干净表面还残留一层白膜,可挤些牙膏,把葡萄置于手掌间,轻加搓揉,过清水这后,便能完全晶莹剔透,吃起来更安心!

54、 延长百合新鲜度
天热我们从菜场买回的百合,放不了几天就开始变黄发干,放在冰箱也极易烂,购回以后只要把每只百合用报纸分开包好,放在没有太阳的地方,能保持很长时间,大家可以试试。

55、 报纸的几招妙用
1:报纸护衣服,报纸的油墨味可以驱虫,只要在衣服的箱子底上,铺一层报纸,再放入衣物,这样可以使衣服免遭虫咬;
2:用报纸清浴缸,浴缸长期沉积的污垢很是头痛,其实只要在浴缸里先铺一些旧报纸,然后在上面洒上水,让报纸充分吸收水分,静置五分钟后,用这些湿报纸轻轻擦拭浴缸,顽固的污渍马上便不见了。

56、 柠檬可以很有效地除去角质
揉一肘、膝、脚后跟等部位,容易生成角质,将毛巾沾肥皂擦净角质部位后用柠檬皮轻轻揉,然后用按摩霜进行按摩,可以除去角质,皮肤也变得柔软。

57、 用牛奶食醋可以减肥也可以治疗便秘
一杯牛奶里加上一大勺食醋后,每天早晨空腹一下子喝下去,坚持一两周,便秘现象就消失了,又能减肥还有益于健康,因此积极推荐。

58、 室内干燥是冬天容易感冒的原因
冬天身体抵抗力下降,容易得感冒,因此要经常运动,要供应充分的营养,要注意换新鲜空气和保持室内的适当湿度,出门回来后必须洗手,这也是预防感冒的良策。

59、 洗帽子时用洗发水
在温开水中放入适量的洗发水并搅拌起泡后将帽子放进浸泡,过1 分钟左右之后取出,用手揉搓就可以很容易去除帽子上的污垢,因为帽子上沾的污垢大多是因头发或头脂引起的,所以用洗发水效果会更好些。

60、 用红糖按摩可以去角质
冬天皮肤缺少水分,因此容易生成角质,用红糖进行按摩可以很有效地除去角质,卸妆时,在泡沫清洁剂里加红糖抹在脸上,轻轻按摩后洗干净就能除掉角质。

61、 巧妙除掉帖在汽车上的警告标签
因为有紧急事情,将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于是警察先生就贴上了警告标签,这时,请不要硬刮,玻璃会留下痕迹的,吹风机吹热风后,用包装胶带轻轻沾上,就能轻而易举拿下警告标签。

62、 剥去鱼鳞的窍门
剥鱼鳞时,使用瓶盖可以轻易去除,将啤酒或可乐瓶盖子紧紧绑在木质筷子上使用,剥去鱼鳞时不仅不会蹦到旁边,鱼颚下不容易剥去的部位也可以轻松去除,失姜皮也可以用同样方法的剥除。

63、 除去冰箱异味,铜钱是专家
铜有除臭成分,将5-6个5角铜钱放进冰箱,可以完全去除菜肴之味,将铜钱放入丝袜中再放到下水道塞网上也可以去除异味。

64、 消除小斑点的海藻冷面膜
在洗过的脸上将海藻粉均匀涂抹后,盖上纱布再铺一层海藻,过40分钟左右,等差不多干的时候除去纱布,用热毛巾和冷毛巾交替擦净既可,富含纤维成分的海藻可以刺激皮肤黏膜并抑制皮肤黑色素的分泌,长期使用可以消除小斑点。

65、 如果想使蜡烛不冒烟,请放进冰箱保管
这种方法可以使蜡烛在燃烧途中或烧完之后不产生呛鼻的蜡烛烟味,使用蜡烛前最好将蜡烛放进冰箱几小时,然后再用,不仅能够减少冒烟,而且还有延长燃烧的时间。

66、 土豆可以完全消除由于烫伤而起的水泡
不小心烫伤时,去除火气是当务之急,要先将凉水喷于患处,如果烫伤的部位已经起了水泡,将磨好的土豆贴在患部会好的更快一些。

67、 香蕉皮擦皮沙发
皮制的沙发在长期使用后,往往因为灰尘堆积而渐失去光泽,即使以布擦拭,也不容易复其光泽,此时可以“香蕉皮”的内侧来擦拭,因为香蕉皮内侧含有单宁酸,用它来擦拭皮革,别具卓效,以香蕉皮内侧擦拭后再以干布抹拭,相信皮革制品很快又能恢复光泽。

68、 使用柠檬汁体验清爽白净的洁牙之旅
将1个柠檬挤出汁,盛于空容器中放进冰箱保管,刷完牙并清洗好口腔之后,往牙刷上滴三四滴柠檬汁,再刷几次牙齿,由于柠檬汁的清新味道不仅能够使口腔清爽,还可以起到使牙齿变白的美白效果。

69、 用植物性食用油彻底去除脸上的彩妆
用植物性食用油代替清洁剂去除脸上的彩妆,效果会更加理想,洗澡前将植物性食用油盛在容器中拿进浴室,适当沾在化妆棉擦在脸上试一试,由于植物性食用油含油量高,很容易将脸上的彩妆去掉干净,然后再用洗面奶洗脸既可,洗脸要像按摩时那样,从下方往上推洗还能起到按摩皮肤的作用。

70、 打雷勿下车
车子在山路上行驶,假使遇到大雷雨,千万不要下车走动,这时候应先关车窗,再收起收音机天线,万一感觉有雷电打在车上时,也勿须惊慌,可以继续行驶,因为车子本身就具有避雷的效果。

71、 正确了解生食
所谓生食就是将自然的谷物、海藻类、蔬菜等生吃,熟食会因加热而流失各种营养成分与有用物质,而生食则可以保存现代人比较容易缺失的维他命、矿物质、酶、叶绿素等营养素,可以说生食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健康饮食方式。

72、 夏天要使用温水淋浴
夏天考虑到健康和卫生,最好是用温水淋浴,特别是肩膀和膝盖,胳膊肘等关节部位更应该用温水淋浴,由于淋浴有通过水压来刺激身体的功能,水压尽可能高一些为好,即使是每天淋浴的人,一星期一次将身体泡在浴池水中5-8分钟,对恢复疲劳也有好处。

73、 可以将小痘痘(粉刺)完全消除的洗米水
可以在家里轻易进行的洗米水面膜,洗米水放上2-3小时就会产生沉渣,将这些沉渣与少量柠檬汁及面粉搅拌再做成面膜,皮肤会变的非常柔和,脸上长出小痘痘时,可以在温开水中放入少量粗盐搅匀,由于盐能起到消毒作用,粉刺也会在不知不觉见消失。

74、 夏天洗澡前来一般杯凉水或牛奶
水或牛奶可以帮助身体顺利排汗,在洗澡前喝一杯,可以使深藏在体内的废弃物与汗一起排出,会感觉更加清爽,不仅如此,由于冷饮可以降低体温与热气,能洗一个更凉快的澡。

75、 用“旧丝袜”擦眼镜,很环保
眼镜脏了,一般人会用面纸、试镜布或用水清洗,但有个不会伤害镜片的方法就是利用破旧不要的丝袜沾上洗碗精,慢慢擦洗镜片和镜框,如此一来,镜片不但干净又不易刮伤,丝袜也可以沾上鞋油擦皮鞋,保证鞋子光亮无比。

76、 蔬菜如何解毒
大多数的农药喷洒后,在一定的天数内,会被植物体内的酵素分解掉,买回来的水果蔬菜,先放个几天,让残毒有时间被分解掉,但放入冰箱冷藏后便没有如此效果,因冰箱内的温度会抑制果菜酵素的活动,无法分解残毒,只需放在室内凉处即可,不过并不适用与容易腐烂的叶菜类。

77、 幼儿饮糖水防便秘
家中的幼儿,容易有挑嘴偏食的坏习惯,常引发腹胀便秘的现象!可以用一平匙的红糖,混合100ml的温开水,搅拌均匀,让孩子慢慢喝下,再以顺时针方向像肚腹处,轻轻按摩,不久幼儿便可以顺利排便!

78、 厨房里的小学问
平常在家下厨房做菜时把菜汤做咸了怎么办呢?只要拿个洗干净的土豆切成两半放入汤里煮几分钟,这样汤就会由咸变淡了。

79、 紧急临时止血妙方
当外出遇到紧急情况,有各种外出血时,若正好无止血的用品,只要不是很大的伤口,只需取人头发一小撮,使其烧成灰,研碎后撒敷伤口上,便可将出血口止住。

80、 抽油烟机的保养与使用
1)抽油烟机电源插座必须使用有可靠地线的专用插座。2)抽油烟机排出的废气,不允许排到热的烟道中。3)点火烹饪前应提前开启抽油烟机,以保证除油烟效果。4)要经常清洗风轮,双叶止回阀,百叶窗,通风道内腔及机体表面的油污和积垢,可使用洗涤剂。5)油杯中的污油,积存到八分满时,将之倒弃,以免溢出污染机体。6)电机每年加油一次,最好用锭子油和缝纫机机油,电机切铁用洗涤或水清洗。

81、 真皮制品的经济保养法
通常皮鞋、皮包之类的皮具,我们都有会用皮革去污膏来进行去污,一般女孩子都会有一些没有用完就已过保质期的化妆品,扔掉可惜,留着又不敢使用,那就给自己心爱的包包和鞋子来一次“皮革护理”吧,用布沾取适量卸装乳液轻轻擦拭皮具之后,再用干净的布抹干净,润肤露和精华油之类的也可经抹上。

82、 美味早点
每个家庭的早点都希望新鲜美味,营养丰富。如果每天一个淡馒头,一定觉得无味,今天甜味,明天咸味,那一定觉得可口,办法很简单,把一个淡馒头切成几片,在一个小碗内放入糖(量视每人的口味定)用开水和好,打开煤气放好锅子,锅内放点油,把馒头片放入糖水浸一下后拿出放进油锅煎,这样的馒头片是又松又软,由于吃足了糖水,在油锅内煎,也吃不进油(咸味也可这样炮制),配上牛奶、豆浆、鸡蛋,美味早餐出炉了。

83、 盐的妙用
每次洗头时,在温水中加些盐,用盐水来洗头,这样可以防止掉头发。同时也会使你的头发洗得更干净。2)如果不小心划破皮肤,伤口又不太大,用凉开水加一点盐,用盐水来清洗伤口,然后撒些消炎粉,并用纱布包好,这样处理可使伤口不发炎感染,并能快速愈合,而且愈合后不留疤痕。3)每天饭后用淡盐水漱口,不但能预防口腔疾病的形成,而且还对口腔炎症疾病的治愈,有一定积极作用。

84、 巧制馄饨、饺子馅
我们生活中总碰到这样的情况,每次家中做的馅料,包馄饨或饺子最后的馅料,总能溢出些汤水,使主妇最后的成品,总留下一点遗憾,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先分别用油搅拌后,再放盐和味精,这样菜馅再也不会出水。

85、 饼干、点心防止受潮的窍门
在天气潮湿的气候中,饼干可以密封后放在冰箱里贮存,可保持干燥并且酥脆,还有如果你想寄干点心给亲友,把它放在爆米花里,连同爆米花一起打包,这样可以防止点心碎裂,而且不会受潮呢,不信你试试。

86、 冬天的一些窍门
热水泡脚,每晚用较热的水泡脚15分钟,水量要没过脚面,泡后双脚要发红,生吃大葱:生吃大葱时,可将油烧热浇在切细的葱丝上,再与豆腐等凉拌吃。冷水浴面:每天用冷水洗脸,用手掬一捧水洗鼻孔,即用鼻孔轻轻吸入少许水,在擤出,反复多次。

87、 冬天的一些窍门
按摩鼻沟,两手对搓,掌心热后按摩迎香穴(位于鼻沟内,横平鼻外缘中点)10余次,这对于有鼻炎的人来说是很有效的。呼吸蒸汽:初发感冒时,在杯中倒入开水,对着热气做深呼吸,直到杯中水凉为止。每日数次,可减轻鼻塞症状。热风吹面:感冒初起时,可用电吹风对着太阳穴吹3至5分钟热风,每日数次,可减轻症状。

88、 巧治脱发
年纪大的人容易脱发,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头发长出来,取一块生姜,切掉头,然后每天在头发稀少的地方涂擦,过段时间涂过生姜的这块地方头发明显的长出来了,朋友老爸已经试过了,比用任何产品都有效哦。

89、 风油精去除修正液
如果手上、家具或沙发等上面不小心弄到

90、贴报纸刷纱窗。
将一张报纸贴在纱窗一侧,然后用清洁剂喷洒整个纱窗,既不用担心清洁剂会喷出去,报纸还可以吸附清洁剂溶出的脏东西。过几分钟后,把报纸拿掉,将纱窗擦拭干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