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性能优良的家用逆变电源电路

楼主(2016-02-02):
           这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家用逆变电源电路图,材料易取,输出功率150W。本电路设计频率为300Hz左右,目的是缩小逆变变压器的体积、重量。输出波形方波。这款逆变电源可以用在停电时家庭照明,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开关电源的家用电器等其他方面。
           电容器 C1、C2用涤纶电容,三极管 BG1-BG5可以用9013:40V 0.1A 0.5W,BG6-BG7可以用场效应管IRF150:100V 40A 150W 0.055 欧姆。变压器B的绕制请参考 逆变器的设计计算方法,业余条件下的调试;先不接功率管,测 A点、B点对地的电压,调整R1或R2使A、B两个点的电压要相同,这样才能输出的方波对称,静态电流也最少。安装时要注意下列事项:BG6、BG7的焊接,必须用接地良好的电烙铁或切断电源后再焊接。大电流要用直径2.5MM以上的粗导线连接,并且连线尽量短,电瓶电压12V、容量12AH以上。功率管要加适当的散热片,例如用100*100*3MM铝板散热。如果你要增加功率,增加同型号的功率管并联使用,相应地增加变压器的功率。
           个人建议:前级推动部分:电源提供可选择7809稳压电源块。后级BG6—BG7也可选择IRFP150。因为本机工作频率300HZ,只能用于一般电器,若要提高逆变效率要用磁心变压器,同时把电源工作频率调在20—40KHZ,为保证输出级为50HZ220V。输出级须再把(AC—DC—AC)高频交流变直流,再直流变成50HZ交流才能适用于家里所有电器使用。不要觉得这样麻烦,但做出的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无噪音。所以此电路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电路,作为家庭要求不高的场合还行,但它简单实用。

逆变器的设计计算方法
晶体管的选择:考虑到安全因素,要具有一定的安全系素。经验资料如下: 直流电源电压:晶体管集射极耐压BVCEO
6~8V≥20~30V
12~14V≥60~80V
24~28V≥80~100V

计算晶体管集电极电流:ICM(A)=输出功率P(W)÷ 输入电压V(V)× 效率。

式中输入电压即电源电压。效率与选择的电路有关,一般在百分之60~80之间。
铁芯截面积:S(平方厘米)=k×变压器额定功率的平方根,k的选择见下表

P(VA)
5-10
10-50
50-100
100-500
500-1000
k
2-1.75
1.75-1.5
1.5-1.35
1.35-1.25
1.25-1

变压器铁芯的选择:业余制作对变压器铁心要求并不严格。不过硅钢片最好选用薄而质地脆的,或者采用铁氧体磁心。漆包线用高强度的,绕线需用绕线机紧密平绕。 安插硅钢片时要严格平整。初级绕组两端电压与铁心截面积和工作频率等参数的 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V=4.44×10-8SKFBN

式中 S --- 铁心截面积(平方厘米);
K --- 硅钢片间隙系数(0.9~0.95);
F --- 逆变器工作频率(赫兹);
B --- 饱和磁通密度(T);
N --- 线圈的匝数(圈);
V --- 初级绕组的电压(伏特)。
K的数值与硅钢片的厚度及片与片之间的间隙有关,铁心层迭越紧,K值越高
一般K取0.9即可。逆变器的工作频率,主要由所选择的铁心决定。采用硅钢片铁心,
逆变器工作频率低于2KHZ。采用不同的铁氧体磁心,工作频率在2KHZ~40KHZ之

间。如果工作频率超出了磁心的固有频率,则高频损耗十分严重。饱和磁通密度

B,对不同规格的硅钢片,其值不同,一般在0.5~1.4T之间。硅钢片薄而质地脆,
则磁性好,B可取大些;硅钢片厚而质地软,则磁性差,B可取小些。
铁氧体磁心的B取0.2~0.5T左右。
初级绕组双线并绕,绕制变压器时,人们习惯于使用每伏匝数,这可用下式表达:

每伏匝数 N =2500/SKFB; 式中K为硅钢片间隙系数(0.9~0.95);
线 径 D(mm)=0.715×I的平方根。

网友A:
还是有局限性非正弦波那般完美。

网友B(2019-11-05):
市面上纯正弦波的逆变器还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