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维修很简单

楼主(2016-02-02):
电动车充电器维修很简单,在这一篇里将介绍一下我平常时检修一个充电器的步骤:
1、首先检查保险丝是否明显断路,如果断路跳到第5步
2、如果没有,那就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或二极管档量一下电源进线是否断路(不带电测量)即图1中的ABFG
当然也可以给充电器插上电源,用直流电压档测量高压滤波电容上(EJ)有没有近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但如果仍是没有的话,还要再用交流档去测一下电源进线(BG)是否有交流220V输入。用来排除是否是由电线断路引起的故障。

图1,插头到高压滤波电容的电路
3、如果电线没有断路,而高压滤波电容上却又没有300V的直流电压该怎么办呢。
检查步骤如下:
A、用万用表电阻档或二极管档依次测量BC,BD,GH,GI结果应当都是通路。如果哪个不通,那那一部分就有故障。比如量到GH通,GI不通,那说明共模滤波器出现断路(可能是引脚脱焊)。
B、然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测量4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依次测D→E,I→E,J→I,J→D,(注意极性)看其值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应当是二极管损坏。
经过这样排查,很快就能找出问题所在。
4、检查电路上各个焊点有没有哪里虚焊,元件脱焊什么的,特别是高频变压器,高压滤波电容,电感等个头较大,质量较重的元件.
因为这些元件在受到振动时会使元件松动造成脱焊而接触不良,而它们脱焊之后,如果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而有些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建议重新焊接一下这些元件.对于变压器,有必要时可以拆下检查一下,如图(不拆下你还真看不出来)

5、接下来看一下整块电路上有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或烧焦发黑
然后测量功率器件是否损坏。这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UC3842为核心+场效应管,另一种则是以TL494/KA7500+两个大功率三极管13007/13009/2SC2625等。

网友A(2016-06-19):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有一个充电器两个指示灯一直闪烁,3842换过了,3842的工作供电正常,场管也正常几乎说高压侧的元器件都测量了都是好的但是还是闪灯,低压侧431换过了,358换过了,各个稳压管也测量了都正常,这个充电器我已经研究好长时间了,还请楼主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B: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7-02-21):
估计是原边反馈接触不良

网友D(2019-04-10):
那是你才碰到了简单的故障,瞎猫碰到死耗子被你修好了

网友E:
电解电容是个消耗品,经常坏

网友F(2020-03-25):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有一个充电器两个指示灯一直闪烁,3842换过了,3842的工作供电正常,场管也正常几 ...

有一种充电器不接电池没有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