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改密码的单片机电子密码锁

楼主(2016-02-02):
   4*4键盘输入,可以更改密码,有24C02存储密码。我用的是6位。也可以多几位,更改相应变量即可。很简单。24C02里面我事先写入了初始密码2 3 4 6 7  0  。调试成功,可以直接用。STC89C51RC单片机 ,万能板焊接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code SKEY[16]={4,8,11,15,3,7,10,14,2,6,0,13,1,5,9,12};
char code act[4]={0xfe,0xfd,0xfb,0xf7};
char data rd[6]={1,9,8,5,1,1};
char ct=0;
sbit contel=P2^1;
sbit cin=P0^3;
sbit set=P0^4;
sbit wrong=P0^5;
sbit SDA=P2^6;
sbit SCL=P2^7;
bdata char com_data;
sbit mos_bit=com_data^7;
sbit low_bit=com_data^0;
void delay_iic(int n);
uchar rd_24c01(char a);
void wr_24c01(char a,char b);
void wtsec();
/**************************************/
void delay_iic(int n)
{
int i;
for(i=1;i<n;i++){}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start()
{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top()
{
SDA=0;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ack()
{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hift8(char a)
{
data uchar i;
com_data=a;
for(i=0;i<8;i++)
{
SDA=mos_bit;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com_data=com_data*2;
}
}
//******************
uchar rd_24c01(char a)
{
data uchar i,command;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start();
command=160;
shift8(command);
ack();
shift8(a);
ack();
start();
command=161;
shift8(command);
ack();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for(i=0;i<8;i++)
{
com_data=com_data*2;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ow_bit=SDA;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stop();
return(com_data);
}
//*****************
void wr_24c01(char a,char b)
{
data uchar command;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start();
command=160;
shift8(command);
ack();
shift8(a);
ack();
shift8(b);
ack();
st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键盘扫描
char scan_key(void)
{
char i,j,in,ini=0,inj=0,temp,del;
bit find=0;
P1=0x0f;
temp=P1;
if(temp!=0x0f)        //按键有松开过
for(del=10;del>0;del--);     //键盘去抖延迟
if(temp!=0x0f)
{
for(i=0;i<4;i++)
{
P1=act[i];
in=P1;
in=in>>4;
in=in|0xf0;
  for(j=0;j<4;j++)
  {
    if(act[j]==in)
    {find=1;
    inj=j;ini=i;
    }
  }
}
}
if(find==0)return -1;
return (ini*4+inj);
}
//输入函数
void put_secret()
{
char wrt[6];
char et,ft;
char wt,x=1;
char *p,*t;
p=rd;
t=wrt;
for(wt=0;wt<6;)
{
et=scan_key();
if(et!=-1)
{
wrt[wt]=SKEY[et];
wt=wt+x;
cin=0;
delay(200);
cin=1;
}
}
ct=0;
for (ft=0;ft<6;)
{
if(wrt==rd)
{ct=ct+x; }
ft=ft+x;
}
if(ct==6)
contel=1;
else
wrong=0;
}
void  wtsec()
  {
char t[6];
char e,f,i=10;
char w,x=1;
char *m,*n;
m=rd;
n=t;
for(w=0;w<6;)
{
e=scan_key();
if(e!=-1)
{
t[w]=SKEY[e];
w=w+x;
cin=0;
delay(200);
cin=1;
}
}
for (f=0;f<6;)
{
wr_24c01(i,t[f]);
delay_iic(250);
rd[f]=rd_24c01(i);
delay_iic(250);
f=f+x;
i=i+x;
}
  }
//============================
void main(void)
{
char c,f, key_val,x=1,ii=10;
contel=0;
wrong=1;
cin=1;
set=0;
delay(2000);
for (f=0;f<6;)
{
rd[f]=rd_24c01(ii);
delay_iic(250);
f=f+x;
ii=ii+x;
}
set=1;
delay(1000);
while(1)
{
c=scan_key();
   if(c!=-1)
   key_val=SKEY[c];
   switch(key_val)
    {
   case 12:cin=0;delay(1000);cin=1;put_secret();break ;
      case 13:ct=0;wrong=1;contel=0;cin=1;set=1;break;
      case 14:if(ct==6){set=0;wtsec();set=1;} set=1;ct=0;break;
      default:break;
}
}
}

    //实验板上24C02已写入数据 {2,3,4,6,7,0}

网友A(2016-05-21):
有没有仿真图  或者原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