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定时程序问题

楼主:
刚学51不久,想做一个程序,当1脚(P3.4)高电平触发时,L1先亮5秒,然后熄灭,接着L2亮5秒,然后熄灭,等待下一轮触发信号。用延时还是定时器来做好?弄了半天也没弄出来,特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A(2016-02-02):
现成的例子多得很,先学会抄。

网友B:
51定时器外部脚要悬空给高电平才可以用

网友C(2017-01-12):
H/O口做输入用时,先写0吧应该!

网友C:
I/O口,用作输入是要先写0吧应该!

网友D:
延时和定时器都可以做,程序很简单

网友E:
很容易找的这个小程序

网友F:
这芯片好像没有定时器 1   好像啊 不记得了,你用定时器 0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