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单片机下载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问题解决

楼主(2016-02-03):
【点亮第一根二极管】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打开串口失败!
Chinese: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

楼主:
我知道解决办法了【win10系统与其他系统有着不一样的USB驱动程序】

网友A:
还是个刚发布不久的Win10,很多功能还不完善,最致命的是微软采取了强制措施剥夺用户选择的权利。

网友B:
如何弄的教教我吧

网友C:
个人感觉win7系统比较好用

网友D(2016-03-06):
win10专业版

网友D:
或者改一下端口,比如改为22

网友E(2016-09-22):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是win10的,STC-ISP端口驱动都装不上,楼主怎么做到的,请指教,qq601897891,楼主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