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P1L2k61S2用CH340G芯片下载 ,一直卡在检测单片机那里 一直收到00 00 00 00

楼主(2016-02-03):
最近在用IAP1L2k61S2 ,用CH340G芯片下载 ,一直卡在检测单片机那里,但用另一块单片机IAP1F2k61S2 就能成功下载,前面一块的电压是3.3V左右,后面一块工作电压是5V,弄了半天,IAP1L2k61S2 还是不能成功下载,IAP1L2k61S2 单片机我接到串口助手上,一直收到00 00 00 00,换了几块都一样

网友A:
检查电路是否有问题,没有再改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