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VB与EXCEL的无缝连接

楼主(2016-02-03):
VB是常用的应用软件开发工具之一,由于VB的报表功能有限,而且一但报表格式发生变化,就得相应修改程序,给应用软件的维护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有很多程序员现在已经充分利用EXECL的强大报表功来实现报表功能。但由于VB与EXCEL由于分别属于不同的应用系统,如何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一、 VB读写EXCEL表:

  VB本身提自动化功能可以读写EXCEL表,其方法如下:

  1、在工程中引用Microsoft Excel类型库:

  从"工程"菜单中选择"引用"栏;选择Microsoft Excel 9.0 Object Library(EXCEL2000),然后选择"确定"。表示在工程中要引用EXCEL类型库。

  2、在通用对象的声明过程中定义EXCEL对象:

Dim xlApp As Excel.Application
Dim xlBook As Excel.WorkBook
Dim xlSheet As Excel.Worksheet

  3、在程序中操作EXCEL表常用命令:

Set xlApp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创建EXCEL对象
Set xlBook = xlApp.Workbooks.Open("文件名") '打开已经存在的EXCEL工件簿文件
xlApp.Visible = True '设置EXCEL对象可见(或不可见)
Set xlSheet = xlBook.Worksheets("表名") '设置活动工作表
xlSheet.Cells(row, col) =值 '给单元格(row,col)赋值
xlSheet.PrintOut '打印工作表
xlBook.Close (True) '关闭工作簿
xlApp.Quit '结束EXCEL对象
Set xlApp = Nothing '释放xlApp对象
xlBook.RunAutoMacros (xlAutoOpen) '运行EXCEL启动宏
xlBook.RunAutoMacros (xlAutoClose) '运行EXCEL关闭宏

  4、在运用以上VB命令操作EXCEL表时,除非设置EXCEL对象不可见,否则VB程序可继续执行其它操作,也能够关闭EXCEL,同时也可对EXCEL进行操作。但在EXCEL操作过程中关闭EXCEL对象时,VB程序无法知道,如果此时使用EXCEL对象,则VB程序会产生自动化错误。形成VB程序无法完全控制EXCEL的状况,使得VB与EXCEL脱节。

  二、 EXCEL的宏功能:

  EXCEL提供一个Visual Basic编辑器,打开Visual Basic编辑器,其中有一工程属性窗口,点击右键菜单的"插入模块",则增加一个"模块1",在此模块中可以运用Visual Basic语言编写函数和过程并称之为宏。其中,EXCEL有两个自动宏:一个是启动宏(Sub Auto_Open()),另一个是关闭宏(Sub Auto_Close())。它们的特性是:当用EXCEL打含有启动宏的工簿时,就会自动运行启动宏,同理,当关闭含有关闭宏的工作簿时就会自动运行关闭宏。但是通过VB的自动化功能来调用EXCEL工作表时,启动宏和关闭宏不会自动运行,而需要在VB中通过命令xlBook.RunAutoMacros (xlAutoOpen)和xlBook.RunAutoMacros (xlAutoClose) 来运行启动宏和关闭宏。

  三、 VB与EXCEL的相互勾通:

  充分利用EXCEL的启动宏和关闭宏,可以实现VB与EXCEL的相互勾通,其方法如下:

  在EXCEL的启动宏中加入一段程序,其功能是在磁盘中写入一个标志文件,同时在关闭宏中加入一段删除此标志文件的程序。VB程序在执行时通过判断此标志文件存在与否来判断EXCEL是否打开,如果此标志文件存在,表明EXCEL对象正在运行,应该禁止其它程序的运行。如果此标志文件不存在,表明EXCEL对象已被用户关闭,此时如果要使用EXCEL对象运行,必须重新创建EXCEL对象。

  四、举例:

  1、在VB中,建立一个FORM,在其上放置两个命令按钮,将Command1的Caption属性改为EXCEL,Command2的Caption属性改为End。然后在其中输入如下程序:

Dim xlApp As Excel.Application '定义EXCEL类
Dim xlBook As Excel.Workbook '定义工件簿类
Dim xlsheet As Excel.Worksheet '定义工作表类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打开EXCEL过程
 If Dir("D:\temp\excel.bz") = "" Then '判断EXCEL是否打开
  Set xlApp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创建EXCEL应用类
  xlApp.Visible = True '设置EXCEL可见
  Set xlBook = xlApp.Workbooks.Open("D:\temp\bb.xls") '打开EXCEL工作簿
  Set xlsheet = xlBook.Worksheets(1) '打开EXCEL工作表
  xlsheet.Activate '激活工作表
  xlsheet.Cells(1, 1) = "abc" '给单元格1行驶列赋值
  xlBook.RunAutoMacros (xlAutoOpen) 运行EXCEL中的启动宏
 Else
  MsgBox ("EXCEL已打开")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If Dir("D:\temp\excel.bz") <> "" Then '由VB关闭EXCEL
  xlBook.RunAutoMacros (xlAutoClose) '执行EXCEL关闭宏
  xlBook.Close (True) '关闭EXCEL工作簿
  xlApp.Quit '关闭EXCEL
 End If
 Set xlApp = Nothing '释放EXCEL对象
 End
End Sub

  2、在D盘根目录上建立一个名为Temp的子目录,在Temp目录下建立一个名为"bb.xls"的EXCEL文件。

  3、在"bb.xls"中打开Visual Basic编辑器,在工程窗口中点鼠标键选择插入模块,在模块中输入入下程序存盘:

Sub auto_open()
 Open "d:\temp\excel.bz" For Output As #1 '写标志文件
 Close #1
End Sub
Sub auto_close()
 Kill "d:\temp\excel.bz" '删除标志文件
End Sub

  4、运行VB程序,点击EXCEL按钮可以打开EXCEL系统,打开EXCEL系统后,VB程序和EXCEL分别属两个不同的应用系统,均可同时进行操作,由于系统加了判断,因此在VB程序中重复点击EXCEL按钮时会提示EXCEL已打开。如果在EXCEL中关闭EXCEL后再点EXCEL按钮,则会重新打开EXCEL。而无论EXCEL打开与否,通过VB程序均可关闭EXCEL。这样就实现了VB与EXCEL的无缝连接。
Public Function OutputToExcel(Optional Rs_Data As adodb.Recordset, Optional Cn As adodb.Connection, Optional strSQL As String)
    Dim Irowcount As Integer
    Dim Icolcount As Integer

    Dim xlApp As New Excel.Application
    Dim xlBook As Excel.Workbook
    Dim xlSheet As Excel.Worksheet
    Dim xlQuery As Excel.QueryTable

    If Rs_Data Is Nothing Then
      If Cn Is Nothing Or strSQL = ""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Set Rs_Data = New adodb.Recordset
      With Rs_Data
        If .State = adStateOpen Then
            .Close
        End If
        .ActiveConnection = Cn
        .CursorLocation = adUseClient
        .CursorType = adOpenStatic
        .LockType = adLockReadOnly
        .Source = strSQL
        .Open
      End With
    End If

    With Rs_Data
        If .RecordCount < 1 Then
            'MsgBox ("没有记录!")
            Exit Function
        End If
        '记录总数
        Irowcount = .RecordCount
        '字段总数
        Icolcount = .Fields.Count
    End With

    Set xlApp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Set xlBook = Nothing
    Set xlSheet = Nothing
    Set xlBook = xlApp.Workbooks().Add
    Set xlSheet = xlBook.Worksheets("sheet1")
    xlApp.Visible = True

    '添加查询语句,导入EXCEL数据
    Set xlQuery = xlSheet.QueryTables.Add(Rs_Data, xlSheet.Range("a1"))

    With xlQuery
        .FieldNames = True
        .RowNumbers = False
        .FillAdjacentFormulas = False
        .PreserveFormatting = True
        .RefreshOnFileOpen = False
        .BackgroundQuery = True
        .RefreshStyle = xlInsertDeleteCells
        .SavePassword = True
        .SaveData = True
        .AdjustColumnWidth = True
        .RefreshPeriod = 0
        .PreserveColumnInfo = True
    End With

    xlQuery.FieldNames = True '显示字段名
    xlQuery.Refresh

    xlApp.Application.Visible = True
    Set xlApp = Nothing '"交还控制给Excel
    Set xlBook = Nothing
    Set xlSheet = Nothing
End Function

'以下调用
OutputToExcel(rs)

OutputToExcel(,conn,strs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