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连接的方法与基本要求

楼主(2016-02-03):
一、导线连接的基本要求
导线连接是电工作业的一项基本工序,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序。导线连接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线路能否安全可靠地长期运行。对导线连接的基本要求是:连接牢固可靠、接头电阻小、机械强度高、耐腐蚀耐氧化、电气绝缘性能好。
二、常用连接方法
需连接的导线种类和连接形式不同,其连接的方法也不同。常用的连接方法有绞合连接、紧压连接、焊接等。连接前应小心地剥除导线连接部位的绝缘层,注意不可损伤其芯线。
1.绞合连接
绞合连接是指将需连接导线的芯线直接紧密绞合在一起。铜导线常用绞合连接。
(1)单股铜导线的直接连接。小截面单股铜导线连接方法如图4-46所示,先将两导线的芯线线头作X形交叉,再将它们相互缠绕2~3圈后扳直两线头,然后将每个线头在另一芯线上紧贴密绕5~6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图4-46

大截面单股铜导线连接方法如图4-47所示,先在两导线的芯线重叠处填入一根相同直径的芯线, 再用一根截面约1.5mm2的裸铜线在其上紧密缠绕,缠绕长度为导线直径的10倍左右,然后将被连接导线的芯线线头分别折回,再将两端的缠绕裸铜线继续缠 绕5~6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图4-47

不同截面单股铜导线连接方法如图4-48所示,先将细导线的芯线在粗导线的芯线上紧密缠绕5~6圈,然后将粗导线芯线的线头折回紧压在缠绕层上,再用细导线芯线在其上继续缠绕3~4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2)单股铜导线的分支连接。单股铜导线的T字分支连接如图4-49所示,将支路芯线的线头紧密缠绕在干路芯线上5~8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对于较小截面的芯线,可先将支路芯线的线头在干路芯线上打一个环绕结,再紧密缠绕5~8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单股铜导线的十字分支连接如图4-50所示,将上下支路芯线的线头紧密缠绕在干路芯线上5~8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可以将上下支路芯线的线头向一个方向缠绕[见图4-50(a)],也可以向左右两个方向缠绕[见图4-50(b)]。

图4-50

(3)多股铜导线的直接连接。多股铜导线的直接连接如图4-51所 示,首先将剥去绝缘层的多股芯线拉直,将其靠近绝缘层的约1/3芯线绞合拧紧,而将其余2/3芯线成伞状散开,另一根需连接的导线芯线也如此处理。接着将 两伞状芯线相对着互相插入后捏平芯线,然后将每一边的芯线线头分作3组,先将某一边的第1组线头翘起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再将第2组线头翘起并紧密缠绕在 芯线上,最后将第3组线头翘起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以同样方法缠绕另一边的线头。

图4-51

(4)多股铜导线的分支连接。多股铜导线的T字分支连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如图4-52所示,将支路芯线90°折弯后与干路芯线并行[见图4-52(a)],然后将线头折回并紧密缠绕在芯线上即可[见图4-52(b)]。

图4-52

另一种方法如图4-53所示,将支路芯线靠近绝缘层的约1/8芯线 绞合拧紧,其余7/8芯线分为两组[见图4-53(a)],一组插入干路芯线当中,另一组放在干路芯线前面,并朝右边按图4-53(b)所示方向缠绕 4~5圈。再将插入干路芯线当中的那一组朝左边按图4-53(c)所示方向缠绕4~5圈,连接好的导线如图4-53(d)所示。

图4-53

(5)单股铜导线与多股铜导线的连接。单股铜导线与多股铜导线的连接方法如图4-54所示,先将多股导线的芯线绞合拧紧成单股状,再将其紧密缠绕在单股导线的芯线上5~8圈,最后将单股芯线线头折回并压紧在缠绕部位即可。
(6) 同一方向的导线的连接。当需要连接的导线来自同一方向时,可以采用图4-55所示的方法。对于单股导线,可将一根导线的芯线紧密缠绕在其他导线的芯线上, 再将其他芯线的线头折回压紧即可。对于多股导线,可将两根导线的芯线互相交叉,然后绞合拧紧即可。对于单股导线与多股导线的连接,可将多股导线的芯线紧密 缠绕在单股导线的芯线上,再将单股芯线的线头折回压紧即可。

图4-54

图4-55

(7)双芯或多芯电线电缆的连接。双芯护套线、三芯护套线或电缆、 多芯电缆在连接时,应注意尽可能将各芯线的连接点互相错开位置,可以更好地防止线间漏电或短路。图4-56(a)所示为双芯护套线的连接情况,图 4-56(b)所示为三芯护套线的连接情况,图4-56(c)所示为四芯电力电缆的连接情况。

图4-56

铝导线虽然也可采用绞合连接,但铝芯线的表面极易氧化,日久将造成线路故障,因此铝导线通常采用紧压连接。
2.紧压连接
紧 压连接是指用铜或铝套管套在被连接的芯线上,再用压接钳或压接模具压紧套管使芯线保持连接。铜导线(一般是较粗的铜导线)和铝导线都可以采用紧压连接,铜 导线的连接应采用铜套管,铝导线的连接应采用铝套管。紧压连接前应先清除导线芯线表面和压接套管内壁上的氧化层和粘污物,以确保接触良好。
(1)铜导线或铝导线的紧压连接。压接套管截面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如图4-57所示。圆截面套管内可以穿入一根导线,椭圆截面套管内可以并排穿入两根导线。
圆 截面套管使用时,将需要连接的两根导线的芯线分别从左右两端插入套管相等长度,以保持两根芯线的线头的连接点位于套管内的中间,如图4-58(a)所示。 然后用压接钳或压接模具压紧套管,一般情况下只要在每端压一个坑即可满足接触电阻的要求。在对机械强度有要求的场合,可在每端压两个坑,如图 4-58(b)所示。对于较粗的导线或机械强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可适当增加压坑的数目。

椭圆截面套管使用时,将需要连接的两根导线的芯线分别从左右两端相 对插入并穿出套管少许,如图4-59(a)所示,然后压紧套管即可,如图4-59(b)所示。椭圆截面套管不仅可用于导线的直线压接,而且可用于同一方向 导线的压接,如图4-59(c)所示;还可用于导线的T字分支压接或十字分支压接,如图4-59(d)和图4-59(e)所示。

图4-59

(2)铜导线与铝导线之间的紧压连接。当需要将铜导线与铝导线进行 连接时,必须采取防止电化腐蚀的措施。因为铜和铝的标准电极电位不一样,如果将铜导线与铝导线直接绞接或压接,在其接触面将发生电化腐蚀,引起接触电阻增 大而过热,造成线路故障。常用的防止电化腐蚀的连接方法有两种。
一种方法是采用铜铝连接套管。铜铝连接套管的一端是铜质,另一端是铝质,如图4-60(a)所示。使用时将铜导线的芯线插入套管的铜端,将铝导线的芯线插入套管的铝端,然后压紧套管即可,如图4-60(b)所示。

图4-60

另一种方法是将铜导线镀锡后采用铝套管连接。由于锡与铝的标准电极 电位相差较小,在铜与铝之间夹垫一层锡也可以防止电化腐蚀。具体做法是先在铜导线的芯线上镀上一层锡,再将镀锡铜芯线插入铝套管的一端,铝导线的芯线插入 该套管的另一端,最后压紧套管即可,如图4-61所示。
3.焊接
焊接是指将金属(焊锡等焊料或导线本身)熔化融合而使导线连接。电工技术中导线连接的焊接种类有锡焊、电阻焊、电弧焊、气焊、钎焊等。

图4-61

(1)铜导线接头的锡焊。较细的铜导线接头可用大功率(例如 150W)电烙铁进行焊接。焊接前应先清除铜芯线接头部位的氧化层和黏污物。为增加连接可靠性和机械强度,可将待连接的两根芯线先行绞合,再涂上无酸助焊 剂,用电烙铁蘸焊锡进行焊接即可,如图4-62所示。焊接中应使焊锡充分熔融渗入导线接头缝隙中,焊接完成的接点应牢固光滑。

图4-62

较粗(一般指截面16mm2以上)的铜导线接头可用浇焊法连接。浇 焊前同样应先清除铜芯线接头部位的氧化层和黏污物,涂上无酸助焊剂,并将线头绞合。将焊锡放在化锡锅内加热熔化,当熔化的焊锡表面呈磷黄色说明锡液已达符 合要求的高温,即可进行浇焊。浇焊时将导线接头置于化锡锅上方,用耐高温勺子盛上锡液从导线接头上面浇下,如图4-63所示。刚开始浇焊时因导线接头温度 较低,锡液在接头部位不会很好渗入,应反复浇焊,直至完全焊牢为止。浇焊的接头表面也应光洁平滑。
(2)铝导线接头的焊接。铝导线接 头的焊接一般采用电阻焊或气焊。电阻焊是指用低电压大电流通过铝导线的连接处,利用其接触电阻产生的高温高热将导线的铝芯线熔接在一起。电阻焊应使用特殊 的降压变压器(1kVA、初级220V、次级6~12V),配以专用焊钳和碳棒电极,如图4-64所示。

气焊是指利用气焊枪的高温火焰,将铝芯线的连接点加热,使待连接的铝芯线相互熔融连接。气焊前应将待连接的铝芯线绞合,或用铝丝或铁丝绑扎固定,如图4-65所示。

图4-65

三、导线连接处的绝缘处理
为了进行连接,导线连接处的绝缘层已被去除。导线连接完成后,必须对所有绝缘层已被去除的部位进行绝缘处理,以恢复导线的绝缘性能,恢复后的绝缘强度应不低于导线原有的绝缘强度。
导线连接处的绝缘处理通常采用绝缘胶带进行缠裹包扎。一般电工常用的绝缘带有黄蜡带、涤纶薄膜带、黑胶布带、塑料胶带、橡胶胶带等。绝缘胶带的宽度常用20mm的,使用较为方便。
1.一般导线接头的绝缘处理
一 字形连接的导线接头可按图4-66所示进行绝缘处理,先包缠一层黄蜡带,再包缠一层黑胶布带。将黄蜡带从接头左边绝缘完好的绝缘层上开始包缠,包缠两圈后 进入剥除了绝缘层的芯线部分[见图4-66(a)]。包缠时黄蜡带应与导线成55°左右倾斜角,每圈压叠带宽的1/2[见图4-66(b)],直至包缠到 接头右边两圈距离的完好绝缘层处。然后将黑胶布带接在黄蜡带的尾端,按另一斜叠方向从右向左包缠[见图4-66(c)、图4-66(d)],仍每圈压叠带 宽的1/2,直至将黄蜡带完全包缠住。包缠处理中应用力拉紧胶带,注意不可稀疏,更不能露出芯线,以确保绝缘质量和用电安全。对于220V线路,也可不用 黄蜡带,只用黑胶布带或塑料胶带包缠两层。在潮湿场所应使用聚氯乙烯绝缘胶带或涤纶绝缘胶带。

图4-66

2.T字分支接头的绝缘处理
导线分支接头的绝缘处理基本方法同上,T字分支接头的包缠方向如图4-67所示,走一个T字形的来回,使每根导线上都包缠两层绝缘胶带,每根导线都应包缠到完好绝缘层的两倍胶带宽度处。

图4-67

3.十字分支接头的绝缘处理
对导线的十字分支接头进行绝缘处理时,包缠方向如图4-68所示,走一个十字形的来回,使每根导线上都包缠两层绝缘胶带,每根导线也都应包缠到完好绝缘层的两倍胶带宽度处。

网友A:
很有用的知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