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技巧

楼主(2016-02-03):
一、插入可编辑的表格

在微软office办公软件的 PowerPoint中,也可以插入编辑的表格。方法非常简单,在打开PowerPoint后,单击Powerpoint“插入”菜单中的“对象”命令,打开“插入对象”对话框,选择“Microsoftword文档”,单击“确定”按钮,此时在幻灯片中出现了一个Word编辑框,菜单栏中也出现了“表格”菜单,接下来就可以像在Word中制作并操作表格了,同时可以实现表格的运算和排序等操作。

    完成后单击PowerPoint编辑框以外的空白区域就可以返回到幻灯片的编辑状态。如果需要在PowerPoint对表格进行编辑操作,只要双击插入的表格对象就可以了。

二、在PowerPoint中FLASH动画的使用

相同大家在用PowerPoint2007插入SWF等Flash动画时会碰到好多问题吧。诸如:ppt中插入swf文件却只可以播放一遍?这可能是你的FLASH没有设置跳回去的按扭!还有一些问题例如不从头播放等,今天就特为大家解决这事,做了个详细的教程!

  1.首先插入SWF文件。得用控件即可不多说

  2.做一个PLAY按钮,注意名称用Flash1或其它,下面代码要对应写一段代码:

  Private Sub Cmd1_Click( )

  Flash1.Play

  End Sub

  表示点击这个按钮就播放SWF

  3.再制作一个PAUSE按钮

  和上面步骤一样。代码变一下:

  Private Sub Cmd1_Click( )

  Flash1.Stop

  End Sub

  大家一看即懂吧

  4.看了上面二步。大家应该会制作其它按钮了吧。呵。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解决PPT中插入SWF时的各种播放等问题。

三、隐藏PPT2003/2007幻灯片中的声音图标

在PowerPoint幻灯片中插入声音后,会看到一个声音图标在演示时出现在幻灯片中,如果觉得影响幻灯片的美观可将其隐藏起来。

  方法是:右击工具栏,选择“图片”命令打开“图片”工具栏。选中声音图标,单击“图片”工具栏中的“增加亮度”按钮,多次单击后,声音图标就从幻灯片中“消失”了。

  该技巧适用于背景是白色的演示文稿,将声音图标拖出幻灯片演示时也看不到该图标也不方便演示时的用户的使用。

四、合并多个PowerPoint演示文稿

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多个PowerPoint演示文稿合并到一个演示文稿中,同时保留源幻灯片的模板,可以通过下面的操作实现。

  打开多个PowerPoint演示文件中的一个,单击PowerPoint“工具”菜单中的“比较合并演示文稿”命令,弹出“选择要与当前演示文稿合并的文件”对话框,按住Ctrl键选中需要合并的演示文件,单击“合并”按钮,系统会弹出警告提示,单击其中的“继续”按钮就可以进行多个演示文稿的合并操作了。

五、轻松修改PPT中剪贴画颜色

在制作演示文稿时,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我们经常会插入漂亮的剪贴画。但有时起到的效果会相反,因为剪贴画是程序自带的组件,其颜色都是固定的,这样就可能与页面整体的效果不协调。

  其实大家不必为其担心,借助图片重新着色功能我们可以轻松修改剪贴画中任意一个区域的颜色。首选中选插入的图片,这样即会出现一个“图片”浮动工具条,如果没有出现可以先右击该剪贴画,选择“显示图片工具栏”命令即可。

  接下来单击工具栏上的“图片重新着色”按钮,在打开的窗口左侧可以看到分为原始色和更改为两列,其中原始就是表示需要修改的原色,更改为则是更改后的颜色,这时我们就可以根据需要选中相应的原始色,并在“更改为”中选择新的颜色。同时在下方还可以选择更改剪贴画和剪贴画填充背景两种,每作一次改动,我们只需要单击“预览”按钮即可显示修改后的样子。

  经过反复多次修改,直到该剪贴画的颜色与页面整体风格相符合,我们就可以单击“确定”按钮完成修改了。

六、Powerpoint中插入可以运算和排序的表格

通常在PowerPoint幻灯片中插入的表格是不能进行运算和排序操作的,但通过简单的变通,这一功能就可以轻松实现了。

  单击PowerPoint“插入”菜单中的“对象”命令,打开“插入对象”对话框,选择“Microsoft word文档”,单击“确定”按钮,此时在幻灯片中出现了一个Word编辑框,菜单栏中也出现了“表格”菜单,接下来就可以像在Word中制作并操作表格了,同时可以实现表格的运算和排序等操作。

  完成后单击编辑框以外的空白区域就可以返回到幻灯片的编辑状态。如果需要对表格进行编辑操作,只要双击插入的表格对象就可以了。

控制PowerPoint里的Flash歌曲播放

在PowerPoint课件中,插入Flash动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不,这次的英语课件中,应英语老师的要求,插入了网上找来的一个Flash英文歌,果然为课件增色不少。但英语老师提出要在课件中控制这个英文歌,比如说播放、暂停、快进、快退等。呵呵,这倒也难不倒我,用office中的VBA就可以做到。

  插入Flash影片

  单击“视图/工具栏/控件工具箱”,选择“其他控件/Shockwave Flash Object”,在幻灯片中用鼠标拖出一个方框,调整好大小。这样,我们用插入控件的方法插入一个Flash控件,选择当前控件,在“属性”面板中作如下设置:“Movie”中填入所需的Flash影片名称,“名称”就用默认的“ShockwaveFlash1”,这个名称在后面的VBA编程中要用到。

  插入命令按钮

  1. 制作(播放)按钮

  在“控件工具箱”中选择“命令按钮”,在幻灯片中拖动,即可拖出一个命令按钮。调整好大小,在“属性”面板中作如下设置:“名称”中输入“cmd_play”,“Caption”中输入“播放”。双击该按钮,进入VBA编辑窗口,输入如下内容:

  Private Sub cmd_play_Click()

  ShockwaveFlash1.Playing = True

  End Sub

  2. 制作(暂停)、(前进)、(后退)、(返回)、(结束)按钮

  按钮制作的方法同上。“属性”面板中分别作如下设置:暂停按钮的“名称”为“cmd_pause”,“Caption”为“暂停”;前进按钮按钮的“名称”为“cmd_forward”,“Caption”为“前进”;后退按钮的“名称”为“cmd_back”,“Caption”为“后退”;返回按钮的“名称”为“cmd_start”,“Caption”为“返回”;结束按钮的“名称”为“cmd_end”,“Caption”为“结束”。

  分别为各个按钮加上VBA,命令依次如下:

  Private Sub cmd_pause_Click()

  ShockwaveFlash1.Playing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cmd_forward_Click()

  ShockwaveFlash1.FrameNum = ShockwaveFlash1.FrameNum + 30

  ShockwaveFlash1.Playing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md_back_Click()

  ShockwaveFlash1.FrameNum = ShockwaveFlash1.FrameNum - 30

  ShockwaveFlash1.Playing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md_start_Click()

  ShockwaveFlash1.FrameNum = 1

  ShockwaveFlash1.Playing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md_end_Click()

  ShockwaveFlash1.FrameNum = ShockwaveFlash1.TotalFrames

  End Sub

  说明:在(前进)、(后退)、(返回)按钮中,后面均加上一条播放命令,是因为在实际应用时,发现后面如果没有播放命令的话,Flash影片会停止播放,所以这句是万万不可少的。

  3. 播放幻灯片

  看看按钮是不是可以控制影片了呢?什么?没反应,那一定是你的宏的安全性设得太高了,单击“工具/宏/安全性”,将“安全级”设为“低”。重新打开PowerPoint,可以了吧

Authorware中调用PowerPoint的办法

Authorware和PowerPoint是两种常用的课件制作软件,Authorware功能强大,交互性强,而PowerPoint在制作字幕和图像处理方面较为方便,这两者结合能够制作出使用更加灵活、操作更加方便的多媒体课件。下面将告诉大家如何在Authorware调用PowerPoint。

  启动PowerPoint,并建立一个用于链接到Authorware中的演示文稿文件,命命名为link.ppt。接着打开Authorware,并拖动一个显示图标到流程线上,双击该显示图标打开展示窗口,再选择Insert→OLE Object命令,此时将会显示Insert Object对话框。选择“从文件创建”,输入框中单击“浏览”按钮找到要先前制作的PowerPoint文件link.ppt,选中其下的“链接”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可将link.ppt插入到当前文件中,展示窗口中会出现link.ppt幻灯片的第一屏内容。此时,选择Authorware中的Edit菜单,再选择“Linked 演示文稿 OLE Object ”,选择Attributes选项,屏幕上将会出现Object Attributes对话框。选择Activation Trigger下拉列表框,选择Single Click项,再选择Trigger Verb下拉列表框,从中选择“放映”项,并注意在对话框下方选中Package as OLE object复选框。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设置放映的方式为单击放映。这样,运行Authorware,在屏幕上单击PowerPoint相应的图标,即可播放幻灯片。用这一方法制作成的多媒体课件,同时具有Authorware和PowerPoint两种软件的优点,所插入的幻灯片如需修改、增添内容,只需对插入的幻灯片对象直接进行修改即可。

  多看多用多学,技巧就是这样出来的。

在Powerpoint演示文稿中播放Flv格式视频

在制作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时候,往往会用到一些视频素材,而积毁销骨多视频素材都是从土豆,优酷,酷6以及youtube等网站上下载下来的FVL格式的视频,我们短简在PowerPoint中是无法直接插入FLV格式的文件的,其实可以实现的方法也有很多。

  借助FLVplayer这款小工具来实现FLV格式的网络视频文件的播放。首先需要将下载下来的LVLPlayer文件和演示文稿文件以及用到的FLV视频素材放置到同一个文件夹中,然后在PowerPoint需要插入FLV视频的幻灯片中依次执行“视图/工具栏/控件工具箱”菜单命令,打开“控件工具箱”对话框。再单击“其它控件”按钮,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单击“shockwave Flash object”选项,然后在幻灯片中按住鼠标左键拖出一个矩形框。

  在拖拽的矩形框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弹出“属性”对话框,然后在左侧的名称列表中找到movie项,并在右侧的文本框中输入flvplayer.swf?file=台湾的蝴蝶谷.flv语句,这个语句的意思是通过参数file将需要播放的FLV视频素材的文件名传递给flvplayer.swf文件,不同的文件只需要将等号右侧的文件名即可。

  通过这样的操作,再单击演示文稿中的版放映按钮就可以成功播放flv素材影片了。

让PowerPoint转成Flash格式

教学,演示等场合下我们都使用PPT演示文件。但PPT格式文件也有一定的缺点,如可随便被人修改,在跨平台使用上不是很方便等。相比这下,Flash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而县域,Flash还能方便的直接嵌入网页,邮件中展示,让创意,方案等可以直接在网站和邮件上与人共享,同时单文件也方便网络传输。isping PowerPoint to slash converten这个免费软件就能帮助你将PPT文件转换为flash文件。

  首先下载ispring 的免费版本并进行安装。ispring是以PowerPoint插件的方式工作的,安装成功后启动PowerPoint将会发现powerpoint上新增加 了一个ispring Converter的选项卡。里面的工具栏很简洁,只有五个按钮。通过直接点击inser Flash按钮,还可以在你的powerpoint文件中快速插入swf格式的flash文件,让你的演示文稿更加生动。

  打开要转换为Flash格式的ppt文件,然后再点击quick publish,ispring就会将当前的PPT文件按默认配置快速转换为flash格式,并弹出一个信息框显示转换进度。转换成功后会自己打开相应的输出文件夹并自动播放转换好的flash文件。转换的效果不用担心,转换后幻灯片的各种切换效果和链接都能完整的保留下来,幻灯片里的音频和视频文件也会乍动嵌入到flash文件里去,文件的体积也有一定的减小。若是通过点击publish按钮来转换,则在转换前ispring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让你详细设置转换选项。如果指定保存生成flash的文件夹或发布到sildeboom网站上,转换全部片还是当前幻灯片,是否生成相应的HTML网页和循环播放,背景色和时间间隔等。

将Powerpoint文档转换为Word文档

问:我是一名学生,现在老师上课一般都用PPT课件上课,我打算把老师课件打印出来复习。但是PPT直接打印效果不好,而且包含一些不需要的图片等等。我想把PPT幻灯片转化为word文档打印出来。不过幻灯片一张一张复制太慢了,想寻找一款软件,把PPT幻灯片转化为Word文档,包括文本框里的内容、图表、照片。

  答:有这种转换工具,但使用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其实,仅靠PowerPoint本身是可以将文档内容转换到word的,这里介绍三种方法。

  第一招,利用大纲视图:打开PPT演示文稿,单击“大纲”,在左侧“幻灯片/大纲”任务窗格的“大纲”选项卡里单击一下鼠标,按“Ctrl+A”组合键全选内容,然后使用“Ctrl+C”组合键或右键单击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复制”命令,将内容粘贴到word里。这种方法会把原来幻灯片中的行标、各种符号原封不动复制下来。

  第二招,利用发送功能巧转换:打开要转换的PPT幻灯片,单击“文件→发送→Microsoft word”菜单命令。然后选择“只使用大纲”单选按钮并单击“确定”按钮,等一会就发现整篇PPT文档在一个Word文档里被打开。在转换后会发现Word有很多空行。在Word里用替换功能全部删除空行可按“Ctrl+H”打开“替换”对话框,在“查找内容”里输入“^p^p”,在“替换为”里输入“^p”,多单击几次“全部替换”按钮即可。(“^”可在英文状态下用“Shift+6”键来输入)。

  第三招,利用“另存为”直接转换,打开需要转换的幻灯片,点击“文件”→“另存为”,然后在“保存类型”列表框里选择保存为“rtf”格式。现在用word打开刚刚保存的rtf文件,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对文档进行适当的编辑

  PowerPoint轻松实现列表播放功能

说起列表播放,我们一般都是应用在音视频文件之中。而PPT是日常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文档演示工具,有时同样需要让多个文件按一定的列表进行顺序播放。

  其实要实现这样的操作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打开记事本,然后在里面输入演示文稿的保存路径,每行输一个文件,最后将文件保存到演示文稿相同的路径,并以LST格式保存。

  这样当我们要播放时,只需要进入office安装目录,运行其中的Ppview32.exe文件,打开保存的LST播放列表即可按指定的顺序播放。

  如果电脑上没有安装office,那么则需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可以通过“文件”菜单下的“打包到CD”命令,在弹出的窗口中单击“添加”按钮将要顺序播放的演示文稿添加进来,并通过左侧的向上、向下按钮调整他们的顺序,设置好后单击底部的“复制到文件夹”按钮设置保存位置,这样即可生成一个包含播放器的文件夹,在需要时只需要运行其中的play.bat文件即可实现顺序播放。

在PowerPoint中将流程文字转变为美观图形

有些时候为了让PowerPoint展现更佳的视觉效果,可以将流程文字转换成漂亮的图形流程图。

    首先,前期准备。点击“插入” 标签卡,在“文本”栏里点击“文本框”,在工作区拖曳出一个合适的大小,在里面输入讲义的流程文字。再进入“开始”标签卡,在“段落”处点击“编号”,一般的PPT2007,就只能达到这个程度。

    接着,流程变图形。选中文本框,在“开始”标签卡的“段落”项组里,单击“转换为SmartArt图形”按钮,即可从其下拉清单中挑选所要套用的图形,选择“连续块状流程”即可(大家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然后,装饰流程图。套用样式后,我们可以直接对流程图里的文字进行修改。但感觉还是有点单调,我们可以对流程图进行装饰。点击流程圈会出现“SmartArt工具”标签,里面包括了“设计”和“格式”两个小标签,我们在“设计”标签的创建图形里点击“升级”或“降级”即可对流程图各流程进行前后调整。在“布局”栏里我们可选择更多的样式,最后我们进入“SmartArt样式”栏,点击“更改颜色”按钮,在“彩色”里选择“彩色范围-强调文字颜色2至3”即可装饰完成。

    最后,文字要个性。流程图是进行了装饰,但流程图中的文字还是很单调,我们可以对流程图中的文字进行美化。先进入“SmartArt工具”里的“格式”标签,选中某个流程文字,点击“艺术字样式”里的“其他外观样式”,选择“中等效果-强调颜色2”。然后在“艺术字样式”栏里点击“文本效果→棱台→凸起”即可完成。

常用Powerpoint演示十大技巧

PowerPoint自动黑屏(临时屏蔽屏幕)

    在用PowerPoint展示课件的时候,有时需要学生自己看书讨论,这时为了避免屏幕上的图片影响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可以按一下“B”键,此时屏幕黑屏。学生自学完成后再接一下“B”键即可恢复正常。按“W”键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让幻灯片自动播放(不用打开ppt再播放)

    要让PowerPoint的幻灯片自动播放,只需要在播放时右键点击这个文稿,然后在弹出的菜单中执行“显示”命令即可,或者在打开文稿前将该文件的扩展名从PPT改为PPS后再双击它即可。这样一来就避免了每次都要先打开这个文件才能进行播放所带来的不便和繁琐。

PPT中的自动缩略图效果(当要用一张ppt展示多个图片的时候)

    你相信用一张幻灯片就可以实现多张图片的演示吗?而且单击后能实现自动放大的效果,再次单击后还原。其方法是:新建一个演示文稿,单击“插入”菜单中的“对象”命令,选择“Microsoft PowerPoint演示文稿”,在插入的演示文稿对象中插入一幅图片,将图片的大小改为演示文稿的大小,退出该对象的编辑状态,将它缩小到合适的大小,按F5键演示一下看看,是不是符合您的要求了?接下来,只须复制这个插入的演示文稿对象,更改其中的图片,并排列它们之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为PPT添加公司LOGO

    用PowerPoint为公司做演示文稿时,最好第一页都加上公司的LOGO,这样可以间接地为公司做免费广告。执行“视图-母版-幻灯片母版”命令,在 “幻灯片母版视图”中,将Logo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关闭母版视图返回到普通视图后,就可以看到在每一页加上了Logo,而且在普通视图上也无法改动它了。

利用组合键生成内容简介(自动生成摘要目录)

    我们在用PowerPoint2003制作演示文稿时,通常都会将后面几个幻灯片的标题集合起来,把它们作为内容简介列在首张或第二张幻灯片中,让文稿看起来更加直观。如果是用复制粘贴来完成这一操作,实在有点麻烦,其实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先选择多张幻灯片,接着按下alt+shift+s即可。

  快速定位幻灯片

    在播放PowerPoint演示文稿时,如果要快进到或退回到第5张幻灯片,可以这样实现:按下数字5键,再按下回车键。若要从任意位置返回到第1张幻灯片,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同时按下鼠标左右键并停留2秒钟以上。

利用剪贴画寻找免费图片(太有用了,找剪贴画很方便)

    当我们利用PowerPoint2003制作演示文稿时,经常需要寻找图片来作为铺助素材,其实这个时候用不着登录网站去搜索,直接在“剪贴画”中就能搞定。方法如下:插入-图片-剪贴画,找到“搜索文字”一栏并键入所寻找图片的关键词,然后在“搜索范围”下拉列表中选择“Web收藏集”,单击“搜索”即可。这样一来,所搜到的都是微软提供的免费图片,不涉及任何版权事宜,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突破20次的撤消极限

    PowerPoint的“撤消”功能为文稿编辑提供了很大方便。但PowerPoint默认的操作次数却只有20次。执行“工具-选择”,击“编辑”标签卡,在“最多可取消操作数”中设置你需要的次数即可。不过要注意,powerpoint撤消操作次数限制最多为150次。

    利用画笔来做标记(多种标记方式,增加演示效果和直观性)

    利用PowerPoint2003放映幻灯片时,为了让效果更直观,有时我们需要现场在幻灯片上做些标记,这时该怎么办?在打开的演示文稿中单击鼠标右键,然后依次选择“指针选项-绘图”即可,这样就可以调出画笔在幻灯片上写写画画了,用完后,按ESC键便可退出。

    对象也用格式刷

    在PowerPoint中,想制作出具有相同格式的文本框(比如相同的填充效果、线条色、文字字体、阴影设置等),可以在设置好其中一个以后,选中它,点击“常用”工具栏中的“格式刷”工具,然后单击其它的文本框。如果有多个文本框,只要双击“格式刷”工具,再连续“刷”多个对象。完成操作后,再次单击“ 格式刷”就可以了。其实,不光文本框,其它如自选图形、图片、艺术字或剪贴画也可以使用格式刷来刷出完全相同的格式。

    快速选择多个对象(对象相互有遮盖的时候快速选定)

    在PowerPoint2003中,如果要选择叠放在一起的若干个对象时会不太容易,特别是它们又位于叠放次序下层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过,我们可以点击 “绘图”工具栏右侧的三角箭头(工具栏选项),依次指向“添加或删除按钮-绘图”,然后选中“选中多个对象”,将它添加到“绘图”工具栏中,点击它,会打开“选择多个对象”对话框。我们只要在对话框的对象列表中选中相应的那些对象就可以了。这个按钮的添加也可以这么做:点击菜单命令“工具-自定义”,在打开的对话框中点击“命令”选项卡,然后在“类别”中选“绘图”,在“命令”栏中选择“选中多个对象”,将它拖至工具栏的任意位置。

    防止被修改

    在PowerPoint中点击“工具-选项-安全性”,然后设置“修改权限密码”即可防止PPT文档被人修改。另外,还可以将PPT存为PPS格式,这样双击文件后可以直接播放幻灯片。

    窗口模式下播放PPT

    在按住Alt键不放的同时,依次按D和V键即可。这个时候就可在窗口模式下播放PPT了。

    巧用键盘铺助定位对象(必备技巧,快速制图和排版)

    在PPT中有时候用鼠标定位对象不太准确,按住Shift键的同时用鼠标水平或竖直移动对象,可以基本接近于直线平移。在按住Ctrl键的同时用方向键来移动对象,可以精确到像素点的级别。

    巧让多对象排列整齐(必备技巧,快速制图和排版)

    在某幻灯片上插入了多个对象,如果希望快速让它们排列整齐,按住Ctrl键,依次单击需要排列的对象,再选择“绘图-对齐或分布”,最后在排列方式列表中任选一种合适的排列方式就可实现多个对象间隔均匀的整齐排列。

    PPT编辑放映两不误

    能不能一边播放幻灯片,一边对照着演示结果对幻灯进行编辑呢?答案是肯定的,只须按住Ctrl不放,单击“幻灯片放映”菜单中的“观看放映”就可以了,此时幻灯片将演示窗口缩小至屏幕左上角。修改幻灯片时,演示窗口会最小化,修改完成后再切换到演示窗口就可看到相应的效果了。

    PPT2007:隐藏重叠的图片

    如果在幻灯片中插入很多精美的图片,在编辑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重叠在一起,妨碍我们工作,怎样让它们暂时消失呢?方法如下:首先单击“开始”选项卡,找到“编辑”功能组,再点击“选择→选择窗格”,在工作区域的右侧会出现“选择和可见性”窗格。在此窗格中,列出了所有当前幻灯片上的“形状”,并且在每个“形状”右侧都有一个“眼睛”的图标,单击想隐藏的“形状”右侧的“眼睛”图标,就可以把档住视线的“形状”隐藏起来了。

    要复制演示文稿中的幻灯片,请先在普通视图的“大纲”或“幻灯片”选项中,选择要复制的幻灯片。如果希望按顺序选取多张幻灯片,请在单击时按Shift 键;若不按顺序选取幻灯片,请在单击时按Ctrl键。然后在“插入”菜单上,单击“幻灯片副本”,或者直接按下“Ctrl+shift+D”组合键,则选中的幻灯片将直接以插入方式复制到选定的幻灯片之后。

    将声音文件无限制打包到PPT文件中、

    幻灯片打包后可以到没有安装PPT的电脑中运行,如果链接了声音文件,则默认将小于100KB的声音素材打包到PPT文件中,而超过该大小的声音素材则作为独立的素材文件。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就能将所有的声音文件一起打包到PPT文件中。方法是:单击“工具-选项-常规”,将“链接声音文件不小于 100KB”改大一点,如“50000KB”(最大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