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基本应用

楼主(2016-02-03):
TL431是最常用的电源基准器件,可简单的认为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三极管,其BE的PN压降为固定的2.5V,但实质是一集成电路,提供2.5V的电压基准。
一般是把它当作一只电压可调节的稳压二极管。
TO-92封装引脚图示:

基本应用见下图:

下面提供一些采用常规电阻构成的输出电压,供参考。
注意:流过TL431的电流不能小于1mA,也不能大于100mA,TO-92封装功耗最大不能超过500mW。
电压工作范围:2.5 - 36V。
输出电压 分压电阻 上/下
2.7V 100/1.0K
3.0V 240/1.0K
3.3V 330/1.0K
3.6V 470/1.0K
4.2V 1.1K/1.6K
5.0V 1.0K/1.0K
6.0V 1.6K/1.1K
7.5V 2.0K/1.0K
8.0V 2.2K/1.0K
9.0V 2.7K/1.0K,2.2K/820
10V 9.1K/3.0K
12V 3.9k/1.0k
15V 5.6k/1.1k
18V 10k/1.6k
20V 16K/2.2K
24V 13K/1.5K
27V 10K/1.0K
30V 11K/1.0K
33V 15K/1.2K
36V 18K/1.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