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励志经典语句

楼主(2016-02-03):
Whil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一息若存,希望不灭。
I am a slow walker,but I never walk backwards. ( America)
我走得很慢,但是我从来不会后退。(亚伯拉罕.林肯美国)

Never underestimate your power to change yourself!
永远不要低估你改变自我的能力!

Nothing is impossible!
没有什么不可能!

Nothing for nothing.
不费力气,一无所得。

The man who has made up his mind to win will never say "impossible ". (Bonaparte Napoleon ,French emperor )
凡是决心取得胜利的人是从来不说“不可能的”。( 法国皇帝 拿破仑. B.)

I will greet this day with love in my heart.
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接今天

Do what you say,say what you do
做你说过的,说你能做的

I can make it through the rain. I can stand up once again on my own.
我可以穿越云雨,也可以东山再起(Mariah Carey-through the rain)

All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wait.
苍天不负有心人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Winston Churchill)
永远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放弃。(英国首相 丘吉尔)

A man is not old as long as he is seeking something. A man is not old until regrets take the place of dreams. (J. Barrymore)
只要一个人还有追求,他就没有老。直到后悔取代了梦想,一个人才算老。(巴里摩尔)

You have to believe in yourself . That's the secret of success.(Charles Chaplin , American actor )
人必须相信自己,这是成功的秘诀。 (美国演员 卓别林. C.)

One's real value first lies in to what degree and what sense he set himself.(Einstein Germany)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爱因斯坦 德国)

One thing I know,that is I know nothing.(Socrates Greek)
我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苏格拉底 古希腊)

Cease to struggle and you cease to live. -- Thomas Carlyle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 卡莱尔

Victory won't come to me unless I go to it. --
胜利是不会向我们走来的,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 -- 穆尔

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 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 -- Mattin Luther King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 -- 马丁 · 路德 · 金

It's great to be great , but it's greater to be human. ---W. Rogers
成为伟人固然伟大,但成为真正的人更加伟大.

Never give up, Never lose the opportunity to succeed
不放弃就有成功的机会。

Don't try so hard, the best things come when you least expect them to.
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Achievement provides the only real pleasure in life .( Thomas Edison , American inventor)
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乐趣。( 美国发明家 爱迪生. T. )

Man struggles upwards; water flows downwards.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Nothing seek, nothing find.
无所求则无所获。

One needs 3 things to be truly happy living in the world: some thing to do, some one to love, some thing to hope for.
在这个世界我们只需拥有三件事便可真正快乐:有自己向往的事业;有自己爱的人;还有希望.

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 Voltaire )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

All things in their being are good for something.
天生我才必有用。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失败乃成功之母。

Twenty years from now you will be more disappointed by the things that you didn't do than by the things you did.--------Mark Twain
今后二十年你会因为没做某事,而不是做了某事而失望。--------马克*吐温

Truth needs no colour; beauty , no pencil.               —— William Shakespeare
真理不需色彩,美丽不需涂饰。           ——W·莎士比亚

It is not enough to be industrious, so are the ants. What are you industrious about?( H.D. Thoreau)
光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是勤劳的。要看你为什么而勤劳。(梭罗)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 Pope
人孰无过?心存宽恕,就是圣洁。               --蒲柏

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If you would go up high , then use your own legs ! Do not let yourselves carried aloft; do not seat yourselves on other people's backs and heads . (F. W . Nietzsche , German Philosopher)
如果你想走到高处,就要使用自己的两条腿!不要让别人把你抬到高处;不要坐在别人的背上和头上。(德国哲学家 尼采. F. W.)

If you do not learn to think when you are young, you may never learn. ( Edison )
如果你年轻时不学会思考,那就永远不会。(爱迪生)

The greatest of faults is to be conscious of none. -- Thomas Carlyle
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误。 -- 托马斯·卡莱尔

Even a great life is only a life until you make it.
美好生活,自己创造.

Do not know how high the sky is until one climbs up the tops of mountains,and do not know how thick the earth is until one comes to the deep river.(Xun Kuang China)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天之厚也。(荀况 中国)

There is only one success--- to be able to spend your life in your own way. --Morley
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莫利

Try not to become a man of success but rather try to become a man of value. ( A. Einstein )
不要为成功而努力,要为作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努力。(爱因斯坦)

The reasonable man adapts himself to the world; the unreasonable one persists in trying to adapt the world to himself. ( Bernard Shaw )
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不明事理的人想使世界适应自己。(萧伯钠)

When I was young, I admired clever people. Now that I am old, I admire kind people. ( A. J. Heschel )
少时喜欢聪明人,老来喜欢仁厚人。(赫歇尔)

The failures and reverses which await men - and one after another sadden the brow of youth - add a dignity to the prospect of human life, which no Arcadian success would do. -- Henry David Thoreau
尽管失败和挫折等待着人们,一次次地夺走青春的容颜,但却给人生的前景增添了一份尊严,这是任何顺利的成功都不能做到的。——梭罗

The road of life is like a large river,because of the power of the currents,river courses appear unexpectedly where there is no flowing water.(Tagore India)
人生的道路就像一条大河,由于急流本身的冲击力,在从前没有水流的地方,冲刷出崭新的意料不到的河道。(泰戈尔 印度)

Dare and the world always yields. If it beats you sometimes, dare it again and again and it will succumb.                 --
你勇敢,世界就会让步。如果有时它战胜你,你要不断地勇敢再勇敢,它就会屈服。                         -- W.M. 萨克雷

Do not, for one repulse, forgo the purpose that you resolved to effort. ( Shakespeare )
不要只因一次挫败,就放弃你原来决心想达到的目的。(莎士比亚)

It's never too late to mend.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Make yourself a better person and know who you are before you try and know someone else and expect them to know you.
在你想了解别人也想让别人了解你之前,先完善并了解自己。

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 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 ( Martin Luther King, Jr.)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马丁。路德。金)

Time is a bird for ever on the wing. ( T. W. Robertson )
时间是一只永远在飞翔的鸟。(罗伯逊)

An idle youth,a needy age.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Diligence is the mother of good plough deep while shuggards sleep,you will have corn to sell and to keep.( America)
勤奋是幸运之母;如果懒汉睡觉的时候你深耕土地,你就会有谷物出售和储存。(本杰明.弗兰克林)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Franklin Roosevelt
我们唯一不得不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 富兰克林·罗斯福

washing time mean ending life.
浪费时间等于结束生命.

Progress is the activity of today and the assurance of tomorrow.  --Emerson
进步乃今日之努力,明日之保证。-- 爱默生

Victory won't come to me unless I go to it. ( M. Moore )
胜利是不会向我们走来的,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穆尔)

What makes life dreary is the want of motive. (George Eliot )
没有了目的,生活便郁闷无光。(艾略特)

Work is the grand cure of all the maladies and miseries that ever beset mankind. ( Carlyle )
工作是医治人间一切病痛和疾苦的万应良药。(卡莱尔)

Four short words sum up what has lifted most successful individuals above the crowd: a little bit more.
四个简短的词汇概括了成功的秘诀:多一点点!
Better be the head of an ass than the tail of a horse.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The people who get on in this world are the people who get up and look for circumstances they want, and if they cannot find them,they make them.(George Bernard Shaw, British dramatist )
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寻找他们想要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 英国剧作家 肖伯纳. G.)

The failures and reverses which await men - and one after another sadden the brow of youth - add a dignity to the prospect of human life, which no Arcadian success would do. -- Henry David Thoreau
尽管失败和挫折等待着人们,一次次地夺走青春的容颜,但却给人生的前景增添了一份尊严,这是任何顺利的成功都不能做到的。 -- 梭罗
Laziness is like a lock, which bolts you out of the storehouse of information and makes you an intellectual starveling.              --Bernard Shaw
懒惰就象一把锁,锁住了知识的仓库,使你的智力便得匮乏。               --萧伯纳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your own resolution to succee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ne thing.              --Abraham Lincoln
永远记住:你自己的取得成功的决心比什么都重要。               --林肯

The profoundest thought or passion sleeps as in a mine until an equal mind and heart finds and publishes it.                 --Ralph Waldo Emerson
最深的思想或感情就如同深睡的矿藏,在等待着同样深沉的头脑与心灵去发现和开采。                --爱默生

The three foundations of learning: seeing much, suffering much, and studying much.                 —— Catherall
求学的三个基本条件是:多观察,多吃苦,多研究。                    —— 加塞罗尔

As long as the world shall last there will be wrongs, and if no man rebelled, those wrongs would last forever. ( C. Darrow )
只要世界还存在,就会有错误,如果没有人反叛,这些错误将永远存在下去。(达罗)
Patience! The windmill never strays in search of the wind. ( Andy J. Sklivis )
耐心等待!风车从不跑去找风。(斯克利维斯)

Better to light one candle than to curse the darkness. ( Strong)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起蜡烛。(斯特郎)
Our destiny offers not the cup of despair , but the chalice of opportunity . (Richard Nixon, American President )
命运给予我们的不是失望之酒,而是机会之杯。(美国总统 尼克松 . R.)

Birth is much, but breeding is more.
教养比出身更重要。
If you would go up high , then use your own legs! Do not let yourselves carried aloft; do not seat yourselves on other people's backs and heads . (F. W . Nietzsche , German Philosopher)
如果你想走到高处,就要使用自己的两条腿!不要让别人把你抬到高处;不要坐在别人的背上和头上。(德国哲学家 尼采. F. W.)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
你不必害怕真正的你!!

What is the man's first duty? The answer is brief: to be himself.                 -- Henrik Ibsen
一个人的首要职责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做自己。               -- 易卜生

Fame usually comes to those who are thinking something else. ( O. W. Holmes )
通常是没想到成名的人反而成了名。(霍姆斯)

I've never any pity for conceited people, because I think they carry their comfort about with them. ( George Eliot )
我从不怜惜自负的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无处不能自我安慰。(艾略特)

Don't waste life in doubts and fears. ( Emerson )
不要把生命浪费于怀疑与恐惧中。(爱默生)

A great man is always willing to be little. ( R. W. Emerson )
伟大的人物总是愿意当小人物的。(爱默生)

Something attempted, something done. ( Longfellow )
有所尝试,就等于有所作为。(朗费罗)

Pursue your object, be it what it will, steadily and indefatigably.
不管追求什么目标,都应坚持不懈。

storms make trees take deeper roots.
风暴使树木深深扎根。(感激敌人,感激挫折!)

The man who has made up his mind to win will never say "Impossible".(Napoleon)
凡是决心取得胜利的人是从来不说“不可能”的。(拿破仑)

Do you love life? Then do not squander time; for that's the stuff life is made of.(Benjamin Franklin, American president)
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美国总统 富兰克林. B.)

Truth needs no colour; beauty , no pencil.              —— William Shakespeare
真理不需色彩,美丽不需涂饰。         ——W·莎士比亚
Character iS the first and last word in the success.
品德是成功的决定因素。

If you want knowledge, you must toil for it.
若要求知,必须刻苦。
Omelets are not made without breaking of eggs.
鸡蛋不打破,蛋卷做不成。/不甘愿吃苦,则预期效果达不到。
Man errs as long as he strives. -- Goethe
失误是进取的代价。 -- 歌德
He who seize the right moment, is the right man. -- Goethe
谁把握机遇,谁就心想事成。 -- 歌德
Ideas are like rabbits. You get a couple and learn how to handle them, and pretty soon you have a dozen.              --John Steinbeck
主意就象野兔,你若有一对,学会怎样驯养它们,你很快就会有一打。               --约翰·斯坦贝克
Loveliness, needs not the foreign aid of ornament, but is when unadorn'd, adorn'd the most.                 —— James Thompson
可爱,并不需要外来的装饰,天然的可爱远比雕饰的更可爱。  —— J· 汤普森

Patience is bitter, but its fruit is sweet . (Jean Jacques Rousseau , French thinker)
忍耐是痛苦的,但它的果实是甜蜜的。 (法国思想家 卢梭. J. J.)
If a jewel falls into the mire, it remains as precious as before; and though dust should ascend to heaven, its former worthlessness will not be altered. ( AL Jaber )
宝石即使落在泥潭里,仍是一样可贵;尘土纵然扬到天上,还是没有价值。(贾比尔)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 toil, tears and sweat. (Winston Churchill, British Politician)
我所能奉献的没有其它,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英国政治家 丘吉尔 . W.)

Learning is an ornament in prosperity, a refuge in adversity, and a provision in old age.                —— Aristotle
学问在成功时是装饰品,在失意时是庇护所,在年老时是供应品。              —— 亚里士多德
Every person has two educations, one which he receives from others, and one, more important, whch he gives himself.                 --E Gibbon
每个人都接受两种教育, 一种来自别人,另一种更重要的来自自己。               --吉朋

 It is impossible to defeat an ignorant man in argument. ( W. G. McAdoo )
在争论中是无法击败无知者的。(麦卡杜)
第99名
Most of the trouble in the world is caused by people wanting to be important. ( T. S. Eliot )
世界上大部分的麻烦都是要想成为伟大人物的人搞出来的。(艾略特)
In education we are striving not to teach youth to make a living, but to make a life. ( W. A. White )
教育不是为了教会青年人谋生,而是教会他们创造生活。(怀特)
Many a man's reputation would not know his character if they met on the street. ( E. Hubbard )
许多人的名声如果在街上遇到自己的品德会互相不认识。(哈伯德)
第102名
It is while you are patiently toiling at the little tasks of life that the meaning and shape of great whole of life dawn on you. ( P. Brooks )
在你耐心地操劳于生活的琐事的过程中,你才能领悟整个生活的伟大意义和形象。 (布鲁克斯)

Our greatest glory consists not in never falling but in rising every time we fall. ( O. Goldsmith )
我们最值得自豪的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之后都爬起来。(哥德斯密斯)

 A wise man never loses anything if he has himself. ( Nietzche )
聪明的人只要能掌握自己,便什么也不会失去。(尼采)

Ideas are like the stars --- we never reach them, but like mariners, we chart our course by them. ( C. Schurz )
理想就象是星星——我们永远无法到达,但是我们象水手一样,用它们指引航程。(舒尔茨)

The value of life lies not in the length of days, but in the use we make of them. ( Montaigne )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能活多少天,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日子。(蒙田)

None is of freedom or of life deserving unless he daily conquers it anew.( Erasmus )
只有每天再度战胜生活并夺取自由的人,才配享受生活或自由。(伊拉斯漠)

Man can only be free through mastery of himself. ( S. E. Morison)
只有通过掌握自己,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莫里森)

A man can fail many times, but he isn't a failure until he begins to blame somebody else.
一个人可以失败许多次,但是只要他没有开始责怪别人,他还不是一个失败者。(巴勒斯)

Choose a life of action, not one of ostentation. ( C. Nepos)
要选择行动的一生,而不是炫耀的一生。(内波斯)

great hopes make great man.
伟大的理想造就伟大的人。

The good seaman is known in bad weather.
惊涛骇浪,方显英雄本色。

A good beginning is half the battle.
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

Dare and the world always yields. If it beats you sometimes, dare it again and again and it will succumb.                 --
你勇敢,世界就会让步。如果有时它战胜你,你要不断地勇敢再勇敢,它就会屈服。                         -- W.M. 萨克雷

Deliberate before you begin, then execute with vigor.                 --Sallust
三思而后行,然后就全力投入行动。                   -- 索卢斯特

Bitter pills may have wholesome effects.
良药苦口利于病。

Humi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glory. ---Charles Hodges
谦卑是荣誉的基础。 ---C.霍奇(1797-1878)美国神学教授

Strength alone knows conflict, weakness is below even defeat, and is born vanquished. -- Swetchine
只有强者才懂得斗争;弱者甚至失败都不够资格,而是生来就是被征服的。 --斯威特切尼

Energy and persistence conquer all things. -- Benjamin Franklin
能量加毅力可以征服一切。 -- 富兰克林

Deliberate before you begin, then execute with vigor.                 --Sallust
三思而后行,然后就全力投入行动。                   -- 索卢斯特

Life being very short, and the quiet hour of it few; we ought to waste none of them in reading valueless books.                 —— John Ruskin
人生十分短促,宁静的时间又不多; 我们不应该浪费宝贵的时间 去读毫无价值的书。               —— 约翰·拉斯金

The world can be changed by man's endeavor, and that this endeavor can lead to something new and better. No man can sever the bonds that unite him to his society simply by averting his eyes . He must ever be receptive and sensitive to the new ; and have sufficient courage and skill to novel facts and to deal with them . (Franklin Roosevelt , American President )
人经过努力可以改变世界,这种努力可以使人类达到新的、更美好的境界。没有人仅凭闭目、不看社会现实就能割断自己与社会的联系。他必须敏感,随时准备接受新鲜事物;他必须有勇气与能力去面对新的事实,解决新问题。(美国总统 罗斯福. F.)

Better be unborn than untaught , for ignorance is the root of misfortune .(Plato ,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与其不受教育,不如不生,因为无知是不幸的根源.(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

A bold attempt is half success.
勇敢的尝试是成功的一半。

Human desires are not always being fulfiled,but determined people will achieve their ambitions.
人不总能如愿以偿,但有决心的人总会实现他们的壮志雄心的。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nd sincerity is always subject to proof.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礼貌不是软弱的表现,真诚有待验证。                  --约翰·肯尼迪

Gunius is formed in quiet, character in the stream of life.                 --Goethe
平静中产生天才,生活激流中创造个性。               --歌德

It has been my philosophy of life that difficulties vanish when faced boldly.             --Issac Asimoy
如果勇敢的正视困难, 困难就会消失, 这一直是我的人生哲学。               --艾萨克·阿西莫艾

Before everything else, getting ready is the secret of success.            --Henry Ford
做好准备是成功的首要秘诀。             --亨利·福特

Only the person who has faith in himself is able to be faithful to others.                 --Erich Fromm
只有对自己有信心的人才会对别人守信用。               -- 埃立克·弗洛姆

The worst bankrupt is the person who has lost his enthusiasm.                 --H.W. Arnold
最惨的破产就是丧失自己的热情。               --H.W. 阿诺德

The man with a new idea is a crank until the idea succeeds.( Mark Twain )
具有新想法的人在其想法被接受之前是怪人。(马克吐温)

 Man can climb to the highest summit, but he cannot dwell there long. ( Bernard Shaw )
人可以爬到最高峰,但他不能在那儿久住。(萧伯纳)

The only man who is really free is the one who can turn down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without giving any excuse. ( J. Renard )
唯一真正自由的人是能够拒绝宴会的邀请而不用提出理由的人。(勒纳尔)

It never will rain roses. When we want to have more roses we must plant trees. ( G. Eliot )
天上永远不会掉下玫瑰来,如果想要更多的玫瑰,必须自己种植。(艾略特)

Life is measured by thought and action, not by time. ( J. Lubbock )
衡量生命的尺度是思想和行为,而不是时间。(卢伯克)

The great use of life is to spend it for something that overlasts it.( W. James )
生命的最大用处是将它用于能比生命更长久的事物上。(詹姆斯)

Life is ten percent what you make it and ninety percent how you take it.( I. Berlin)
生活有百分之十在于你如何塑造它,有百分之九十在于你如何对待它。(柏林)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 Kierkergaard )
只有向后才能理解生活;但要生活好,则必须向前看。(克尔凯郭尔)

Great men are rarely isolated mountain-peaks; they are summits of ranges. ( T. W. Higginson )
伟人很少是突兀的山峰;它们是众山中的最高峰。(希金森)

Life is not all beer and skittles. ( T. Hughes )
人生并非只是吃喝玩乐。(休斯)

Other man live to eat, while I eat to live. ( Socrates )
别人为食而生存,我为生存而食。(苏格拉底)

Live as though you intend to live forever, and work as though your strength were limit less. ( S. Bernhardt )
要这样生活,仿佛你寿命永恒;要这样工作,仿佛你精力无穷。(波恩哈特)

Man can only be free through mastery of himself. ( S. E. Morison)
只有通过掌握自己,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莫里森)

A man can succeed at almost anything for which he has unlimited enthusiasm. (C. M. Schwab)
只要有无限的热情,一个人几乎可以在任何事情上取得成功。(施瓦布)

If you wish to succeed , you should use persistence as your good friend , experience as your reference , prudence as your brother and hope as your sentry. (Thomas Edison , American inventor )
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谨慎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 (美国发明家 爱迪生. T.)

The roots of education are bitter , but the fruit is sweet .(Aristotle ,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
教育的根是苦的,但其果实是甜的。( 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

Happiness lies not in the mere possession of money; it lies in the joy of achievement, in the thrill of creative effort.(Franklin Roosevelt , American president )
幸福不在于拥有金钱,而在于获得成就时的喜悦以及产生创造力的激情。(美国总统 罗斯福. F.)

Fear not that thy life shall come to an end, but rather fear that it shall never have a beginning. (J. H. Newman)
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纽曼)

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 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 ( Martin Luther King, Jr.)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马丁。路德。金)

The only limit to our realization of tomorrow will be our doubts of today .(Franklin Roosevelt , American president)
实现明天理想的唯一障碍是今天的疑虑。 (美国总统 罗斯福. F .)

At twenty years of age, the will reigns; at thirty, the wit; and at forty, the judgment. ( B. Franklin)
二十岁时起支配作用的是意志,三十岁时是机智,四十岁时是判断。(富兰克林)

Genius only means hard-working all one's life .( Mendeleyer , Russian Chemist)
天才只意味着终身不懈的努力。 (俄国化学家 门捷列耶夫)

The pessimist complains about the wind; the optimist expects it to change; and the realist adjusts the sails. by William Arthur Ward
悲观者埋怨刮风;乐观者静侯风变;现实者调整风帆。

Wherever valour true is found, true modesty will there abound. ( W. S. Gilbert )
真正的勇敢,都包含谦虚。(吉尔伯特)

Genius is formed in quiet, character in the stream of life. (Goethe )
天才形成于平静中,性格来自于生活的激流。(歌德)

To sensible men, every day is a day of reckoning. ( J. W. Gardner )
对聪明人来说,每一天的时间都是要精打细算的。(加德纳)

Often success is depended on whether you can get up the courage to fight fear.
很多时候,成功与否取决于你是否能鼓足勇气去战胜恐惧。

The horizon of life is broadened chiefly by the enlargement of the heart.
生活的视野主要是随着心胸的开阔而变得宽广的。

Anything one man can imagine, other men can make real.
但凡人能想象到的事物,必定有人能将它实现。

Do not, for one repulse, forgo the purpose that you resolved to effor.(Shakespeare)
不要只因一次挫败,就放弃你原来决心想达到的目的。(莎士比亚)

Fear not that the life shall come to an end, but rather fear that it shall never have a beginning. --J.H. Newman
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会真正开始。 -- 纽曼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 Socrates
混混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 -- 苏格拉底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serve as a textbook of life for people.
困难坎坷是人们的生活教科书。

It has been my philosophy of life that difficulties vanish when faced boldly.             --Issac Asimoy
如果勇敢的正视困难, 困难就会消失, 这一直是我的人生哲学。               --艾萨克·阿西莫艾

A life without a purpose is a ship without s rudder.
人生无目的,犹如船失舵。

Whenever you have an aim you must sacrifice something of freedom to attain it.              --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有一个目标,就得牺牲一定的自由去实现它。                      --W·S·毛姆

All things are difficult before they are easy.
万事开头难。

Business before pleasure.
先苦后甜/先办正事。

Never put off till tomorrow what may be done today.
今日事,今日毕。

Hope is life and life is hope.
希望才有人生,人生要有希望。

Where t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
生命不息,希望长在。

to feel no torturing regrets for years without purpose, never know the burning shame of a mean and petty past---Ostorovsky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碌碌无为而羞耻

The sudden disappointment of a hope leaves a scar which the ultimate fulfillment of that hope never entirely removes.                —— Thomas Hardy
一个希望的突然失落会留下一处伤痕,即使那希望最终会实现,也决    不能完全平复。               —— 托马斯·哈代

The more mistakes you make, the more progress you will make.
你犯的错误越多,你的进步就越快。

Self-trust is the essence of heroism.
自信为英雄品质之本。

A man may learn wit every day.
学无止境.

A strong man will struggle with the storms of fate. -- Thomas Addison
强者能同命运的风暴抗争。 -- 爱迪生

A man can fail many times, but he isn't a failure until he begins to blame somebody else. -- J. Burroughs
一个人可以失败很多次,但是只要他没有开始责怪旁人,他还不是一个失败者。 -- 巴勒斯

Energy and persistence conquer all things. -- Benjamin Franklin
能量加毅力可以征服一切。 -- 富兰克林

Ideas are like rabbits. You get a couple and learn how to handle them, and pretty soon you have a dozen.              --John Steinbeck
主意就象野兔,你若有一对,学会怎样驯养它们,你很快就会有一打。               --约翰·斯坦贝克

The good life is one inspired by love and guided by knowledge.                 --Bertrand Russell
美好的生活是一种由爱所激励和由知识所指导的生活。                --罗素

If you can make it here,you make it anywhere.
如果你能在这儿做到了,你能在任何地方做到.

Man's greatness lies in his power of thought.                 —— Blaise Pascal
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的力量。              —— B· 帕斯卡

It is strange that all great men should have some little grain of madness mingled with whatever genius they possess.     -- Moliere
很奇怪,大凡为人在他们所拥有的天分中都混杂着一些疯狂的成分。    -- 莫里哀

Towering genius disdains a beaten path. He seeks regions hitherto unexplored.              --Abraham Lincoln
卓越的天才不屑走旁人走过的路。他寻找迄今未开拓的地区。              --林肯

All great truths are obvious truths. But no all obvcious truths are great truths.                 —— A. Huxley
伟大的真理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并不是所有显而易见的事实都是伟大的真理。            ——A·赫胥黎

Education is the ability to listen to almost anything without losing your temper or self-confidence.                 --Robert Frost
教育就是要使人具备一种能力, 可以听到任何话都不动怒或丧失自信。               --罗伯特·弗罗斯特

Love is an active power in man, a power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walls which separate man from his fellow men, which unites him with others; love makes him ovrecome the sense of isolation and separateness, yet it permits to be himself, to retain his integrity.                 --Erich Fromn
爱是活跃于人心中的一种力量,它冲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我们紧紧相连; 它使我们战胜孤独无助,却仍使我们保持自我个性的独立完整。                   -- 埃立克·弗洛姆

Nothing great was ever achieved without enthusiasm.                 --Emerson
缺乏热情是完成不了伟业的。               --爱默生

Errors, like straws, upon the surface flow; He who would search for pearls must dive below.              --John Dryden
错误就像浮在水面的稻草;要想寻找珍珠就得潜到他的下面。              --约翰·德莱顿

The highest possible stage in moral culture is when we recognize that we ought to control thoughts.              --Charles Darwin
道德修养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认识到我们应该控制自己的思想。               --达尔

In science the credit goes to the man who convinces the world, not to the man to whom the idea first occurs.              --William Osler
在科学上,功劳归于使全世界信服的人,而不归于首先有这种想法的人。               --威廉·奥斯勒

The profoundest thought or passion sleeps as in a mine until an equal mind and heart finds and publishes it.                 --Ralph Waldo Emerson
最深的思想或感情就如同深睡的矿藏,在等待着同样深沉的头脑与心灵去发现和开采。                --爱默生

The man who has made up his mind to win will never say " Impossible".( Napoleon )
凡是决心取得胜利的人是从来不说“不可能”的。(拿破仑)

Dare and the world always yields. If it beats you sometimes, dare it again and again and it will succumb. ( W. M. Thackeray )
大胆挑战,世界总会让步。如果有时候你被它打败了,不断地挑战,它总会屈服的。(萨克雷)

No man is useless in this world who lightens the burden of someone else. ( C. Dickens )
在这个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人都是有用的。(狄更斯)

While there is one untrodden tractFor intellect or men are free to think and act,Life is worth living. ( A. Austin )
只要还有一块知识和意志尚未征服的领域,只要人们能自由思考和行动,生活就是值得的。(奥斯汀)

Don't believe that winning is really everything. It's more important to stand for something. If you don't stand for something, what do you win? ( Lane Kirkland )
不要认为取胜就是一切,更重要的是要有信念。倘若你没有信念,那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柯克兰)

Have an aim in life, or your energies will all be wasted. ( R. Peters )
人生应该树立目标,否则你的精力会白白浪费。(彼得斯)

Man's dearest possession is life, and it is given to him to live but once. He must live so as to feel no torturing regrets for years without purpose, never know the burning shame of a mean and petty past---Ostorovsky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碌碌无为而羞耻

The sudden disappointment of a hope leaves a scar which the ultimate fulfillment of that hope never entirely removes.                —— Thomas Hardy
一个希望的突然失落会留下一处伤痕,即使那希望最终会实现,也决    不能完全平复。               —— 托马斯·哈代

The more mistakes you make, the more progress you will make.
你犯的错误越多,你的进步就越快。

Self-trust is the essence of heroism.
自信为英雄品质之本。

A man may learn wit every day.
学无止境.

A strong man will struggle with the storms of fate. -- Thomas Addison
强者能同命运的风暴抗争。 -- 爱迪生

A man can fail many times, but he isn't a failure until he begins to blame somebody else. -- J. Burroughs
一个人可以失败很多次,但是只要他没有开始责怪旁人,他还不是一个失败者。 -- 巴勒斯

Energy and persistence conquer all things. -- Benjamin Franklin
能量加毅力可以征服一切。 -- 富兰克林

Ideas are like rabbits. You get a couple and learn how to handle them, and pretty soon you have a dozen.              --John Steinbeck
主意就象野兔,你若有一对,学会怎样驯养它们,你很快就会有一打。               --约翰·斯坦贝克

The good life is one inspired by love and guided by knowledge.                 --Bertrand Russell
美好的生活是一种由爱所激励和由知识所指导的生活。                --罗素

If you can make it here,you make it anywhere.
如果你能在这儿做到了,你能在任何地方做到.

Man's greatness lies in his power of thought.                 —— Blaise Pascal
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的力量。              —— B· 帕斯卡

It is strange that all great men should have some little grain of madness mingled with whatever genius they possess.     -- Moliere
很奇怪,大凡为人在他们所拥有的天分中都混杂着一些疯狂的成分。    -- 莫里哀

Towering genius disdains a beaten path. He seeks regions hitherto unexplored.              --Abraham Lincoln
卓越的天才不屑走旁人走过的路。他寻找迄今未开拓的地区。              --林肯

All great truths are obvious truths. But no all obvcious truths are great truths.                 —— A. Huxley
伟大的真理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并不是所有显而易见的事实都是伟大的真理。            ——A·赫胥黎

Education is the ability to listen to almost anything without losing your temper or self-confidence.                 --Robert Frost
教育就是要使人具备一种能力, 可以听到任何话都不动怒或丧失自信。               --罗伯特·弗罗斯特

Love is an active power in man, a power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walls which separate man from his fellow men, which unites him with others; love makes him ovrecome the sense of isolation and separateness, yet it permits to be himself, to retain his integrity.                 --Erich Fromn
爱是活跃于人心中的一种力量,它冲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我们紧紧相连; 它使我们战胜孤独无助,却仍使我们保持自我个性的独立完整。                   -- 埃立克·弗洛姆

Nothing great was ever achieved without enthusiasm.                 --Emerson
缺乏热情是完成不了伟业的。               --爱默生

Errors, like straws, upon the surface flow; He who would search for pearls must dive below.              --John Dryden
错误就像浮在水面的稻草;要想寻找珍珠就得潜到他的下面。              --约翰·德莱顿

The highest possible stage in moral culture is when we recognize that we ought to control thoughts.              --Charles Darwin
道德修养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认识到我们应该控制自己的思想。               --达尔

In science the credit goes to the man who convinces the world, not to the man to whom the idea first occurs.              --William Osler
在科学上,功劳归于使全世界信服的人,而不归于首先有这种想法的人。               --威廉·奥斯勒

The profoundest thought or passion sleeps as in a mine until an equal mind and heart finds and publishes it.                 --Ralph Waldo Emerson
最深的思想或感情就如同深睡的矿藏,在等待着同样深沉的头脑与心灵去发现和开采。                --爱默生

The man who has made up his mind to win will never say " Impossible".( Napoleon )
凡是决心取得胜利的人是从来不说“不可能”的。(拿破仑)

Dare and the world always yields. If it beats you sometimes, dare it again and again and it will succumb. ( W. M. Thackeray )
大胆挑战,世界总会让步。如果有时候你被它打败了,不断地挑战,它总会屈服的。(萨克雷)

No man is useless in this world who lightens the burden of someone else. ( C. Dickens )
在这个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人都是有用的。(狄更斯)

While there is one untrodden tractFor intellect or men are free to think and act,Life is worth living. ( A. Austin )
只要还有一块知识和意志尚未征服的领域,只要人们能自由思考和行动,生活就是值得的。(奥斯汀)

Don't believe that winning is really everything. It's more important to stand for something. If you don't stand for something, what do you win? ( Lane Kirkland )
不要认为取胜就是一切,更重要的是要有信念。倘若你没有信念,那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柯克兰)

Have an aim in life, or your energies will all be wasted. ( R. Peters )
人生应该树立目标,否则你的精力会白白浪费。(彼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