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芯片手机实际维修经验

楼主(2016-02-03):
一、手机显示充电器已连接或已移除
1、检查尾插及充电电路 2、重植CPU 1AE/ILGo
二、CPU植锡 :
MT625BA用C3508或N188植锡网植锡;MT6218BT与照相模块无专用植锡网,可用中密度多用网植锡。
三、MT系列机子无信号维修
一台带MP3的机子无信号已经给人修过没修好,接机拆开看机子修得还不是很严重,拆下两个滤波器,用一个电容连接还是无信号。于是重新CPU却还是不行,从顾客得知是正常用的情况下出现没有信号的,分析应该硬件没有问题的,写软件试一下吧,把软件重写一遍,装机一试出现有信号,维修结束。
四、采用MT6218/6205CPU的手机常见故障
1、没有铃声或时有时无,重植或更换铃音放大块,和3100、6100等通用。
2、自动充电,一般加CPU可以解决,或重植 s
3、开机定屏,写软件,不行就更换CPU 5)nv
4、不开机,一般都是软件的问题,很少一部分是CPU,还有就是MP3/MP4内存 c
5、找网关机,换功放(3146超薄)
6、限紧急呼救,换900MHz滤波器(短接也可以,不过爱烧中频)。
五、MP3手机MP3无声音---之放大块剖析及代换
这是目前MP3手机放大电路典型应用草图,如有不正请改良,图中的引脚为自定义,图中块子引脚定义为块子背面(即非焊点面),面向上对我们放置定义!图中D3和R3均来自CPU-MT6218,V+为电源正极直接供电,1脚应是音频输入4、5为输出,7为接地,当用镊子轻碰能晃动时往下适度力压,搞定,此时,试机如出现大电流,说明短路,另急,再来过! 8

另外此块跟诺机3108、6108等完全能通用,基本上封装体积等同的MP3手机放大块都能通用,只是切记一点,一个块子在主板拿下前,一定要用手术刀在一个角上轻划一刀做定位标记,时只要根据一个脚接地,一个脚供电,就可断定其安放方向。
六、6218CPU局部损坏修复记 9
修一台MP3手机,需换一个CPU,当时手机头上没有好的6218CPU,只有一个功能键、上翻键、C键、电话本键失灵的CPU,装上机子上还是一样,测功放键电压,中间点为2。8V,外键0V,当按下键时为1。5V低,正常机按下键时为2。6V,因功能键、上翻键,C键是共用一条扫描线的,问题就出在这条扫描线上,想了下能不能外加电压来提高呢,因这条扫描线为低电平,用电阻2K接2。8V供电上飞线到按键上,按开机键,测外键低电平,按下电压为2。1V,一看按键已经可以按出来了。
注意:一定要小心,串电阻的值不好掌握,加在CPU脚上的电压一定不要过高;
七、MT芯片系列机子听筒无声改耳机 4首先先查耳机电压有无1。
短接耳机2、4脚 }
从耳机3脚飞线到听筒
八、MT平台手机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一:发射关机
先将电源调4。5V左右,试试看看发射关不关机,如果关机,功放坏了。先换3146,大部分可以搞定。如果不行的话建议查下天线匹配电路,再其次则是中频和CPU。
故障现象二:显示电量低,后关机
找到电压检测排电阻(R104),加焊或更换 。 故障现象三:不开机,一开机屏闪,写软件无效
更换一个MP3存储器就可以了。
故障现象四:开机出现死机
MT系列出现死机,一般都是MP3储存IC坏,更换即可。
故障现象五:开机定屏
拆了MP3芯片就OK
故障现象六:插卡开机,搜网开机
换功放后还是不行的话,建议加焊下CPU。一般象MT系列CPU所占的空间较大,顾客打电话时,按键按的频率多就容易出现CPU脱焊
故障现象七:待机自动充电
MT6305的电源、MT6205或MT6218等的CPU这类组合,经常碰到自动充电故障,表现为自动的“充电器已连接”和“充电器已移除”,查一下充电管,没有问题的话,电源的可能性不大,基本上是CPU脱焊。
故障八:MP3手机无声音
MP3手机无声故障,基本上都是振铃放大器出现虚焊导致。由于长时间的听歌,放大器发热造成虚焊。放大器是个很小玻璃片子,加焊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九、维修MP3手机不振铃故障技巧
不振铃或振铃不正常,这是目前MP3手机振铃电路典型故障,此原因多为驱动块虚焊或损坏所致。取此模块时风枪温度可适当稍高一些,然后清理焊盘,可不用植锡(难做),直接放回多半会出现声音不正常。本人所采用的方法是得用我们平常植锡板(S308最细的植锡板)剩下的锡珠利用镊子逐个吹放到机板上,然后在把驱动块放上后,用镊子轻碰能晃动时即可。本人已用此方法维修了很多个,都是百分之百成功。另此块眼诺机3108、6108、海信3699等完全通用,基本上封装体积等同的MP3手机放大块都能通用,只是切记一点,一个块子在主板拿下前,一定要定位方向,代换时只要根据一个脚接地一个脚供电,就可断定其安放方向。
十、彻底解决MT芯片CPU所导致出现的各种故障
大家都知道现在带MP3和MP4的机器大多采用MT的芯片组,它的功能比较强大而出现故障的就比较多如电池电量低,不开机,不送话,自动充电,死机都是由于其虚焊或损坏造成的,如果加焊后不能解决就只有更换。 +
MT的6218 CPU功能脚简单介绍一下D6#电池电量检测,C6#充电检测,C12。#MIC VCC-,D12#VCC+MT的6205 CPU D6#电池电量检测,A5充电检测,811MIC-,C11 MIC+此类CPU一般都有一电阻和电池正极相联R104如果断线也会引起低电告警,进水机多见。
十一、MT系列手机无信号故障(硬件不能修复)的另类维修
一台带MP3功能手机无信号,已经在别处维修无效,拆开检查,总的来说修得不是很严重。于是按常规的方法拆下接收部分的两滤波器用电容跨接后还是一样;又重装CPU还是一样;又重装CPU还是不行。用户称是正常使用时出现的故障,这时心中有底了,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尝试写软件试试,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份拆下字库重写后OK了。 十二、MTK手机开机定屏写软件经验
MTK芯片系列手机如出现开机定屏,大多为软件故障,而且多为码片资料出错引起,重写软件一般可以解决。
如没有软件,可用MTK48编程器利用解锁的方法维修,MTK解锁的地址为4M、8M、16M等。这种维修方法目的是对码片进行更新,一般来说,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由码片引起的故障多,所以我们采用这个办法来解决码片引起的故障,当你把这段地址清成FF之后再装回,按开机键,码片资料又重新建立,这样就可排除故障。但在写软件的时候一定要做备份,万一无效,还可以重写回去,不至于把开机定屏修成了不开机故障。所以万全之策先备份,再解锁。
十三、MT系列开机显示“充电已连接”或“充电器移除” \
开机经常死机或自动关机,无振铃或铃音时无或失真,补焊或重装CPU即可(此系列手机CPU易坏,请注意)。 \十四、MT系列手机开机显示开机画面、自动关机、长按开机键始终开机关机
排除资料的因素外,格式化MP3驱动即可。
十五、MT系列手机开机振铃声音很小或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