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芯片—常见芯片

楼主(2016-02-03):
手机中的芯片就是集成电路,他利用特殊的工艺把电阻、二极管及三极管集成到一起,常用“IC”表示。了解常见芯片的产地、结构和互换,对于检修手机,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芯片基础:
由于手机极板体积很小,元件和芯片均采用贴片(没有引线,贴紧线路板)的方式安装,按结构分为有引脚和无引脚两种。
1 有引脚:
1)、两边引脚:也叫SOP型,一般是长方形;
2)、四面有引脚:也叫QFP型,一般是正方形;
管脚识别:有小园坑为第一脚,逆时针方向数。
2 无引脚:
也叫BGA型,引脚整齐的排列在芯片的底部,需要植锡(接脚)后才能安装。引脚也是按上面的小坑来识别,从正面看小坑为“1”,逆时针数为“ABCDEF…”排;顺时针数为某排的第12345、….脚。交叉点就是常说的“A1”或“C3”脚。
二、常用芯片:
手机中常用的芯片较多,厂家也不同,性能用途也不同。常用几套组合芯片,如AD系列、TI系列、VP系列、OM系列、PBM系列等。这些芯片大多与CPU、电源及音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掌握这些芯片的特点和互换,对于检修机器有很大的帮助。
下面就把郑州方圆手机维修培训学校总结的常见芯片的厂家、类型、特性和互换介绍给大家:
1 美国模拟器件公司的AD系列芯片组
AD系列芯片分为两大类:
1)、CPU/AD6522、音频AD6521、电源ADP3408
2)、CPU/AD6426、音频AD6421、电源ADP3403
电源有ADP3401340234033408四种。其中ADP34013402引脚(28脚)、作用相同可互换。
电源块ADP3401使用的机型有:科键K100K3800K3900TCL6898等;
电源块ADP34023403应用的机型:TCL2188、摩托罗拉T2688等;
电源块ADP3404使用的机型:松下GD55、波导G100G200LG5200等;
CPU/AD6522和音频AD6521组合机型:南方高科S600S690S283、波导G100G200、联想G630、夏新DA8等;
CPU/AD6426与音频AD6421组合机型:南方高科S320TCL6898等;
2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TI系列芯片组
TI芯片也是电源与CPU的组合。音频信号处理也象摩托罗拉手机一样集成在电源块里。常见的电源IC有:PTWL310030123014三类。
电源块与CPU Hercrom200组合,用于下列不同型号的手机:
夏新A6A8A8+、A80
波导S1500S2000V08
早期的摩托罗拉T191、摩托罗拉E360(彩屏);
康佳C668、熊猫EML99、夏华2288、星王2200、海尔HTZ3000K3000、喜多星3000、南方高科Hi70TCL8系列等手机中。
3 美国科胜讯公司系列芯片
美国科胜讯公司系列芯片分为两大类。
1)、CPU M4641、音频 20420、电源 20436 用于三星A408等;
2)、射频 CX74017 CPU CX805、音频CX20505、电源CX20460 用于三星T208等;
4 美国杰尔公司系列芯片
美国杰尔公司系列芯片通常有CPU和电源组成组件。
CPUTR09WQTEB2B数字处理器CSP1093CRI
电源:PSC2006HRS
此组件用于:三星Q100Q208S100S105S108S300S308V200V205V208等;
5、美国英特尔公司28FXXX系列存储器芯片
美国英特尔公司28FXXX系列存储器芯片常见有:28F16028F32028F64028F800等。
28F160用于:科键K100K3800K3900、摩托罗拉V2088、、V2188V2288T189、康佳5218、海尔T21000等;
28F320用于:摩托罗拉V998V8088V66、东信EL788、海尔D3000等;
28F640用于:摩托罗拉T720C300等;
28F800用于:海尔HK3000P5、康佳7899等;
6、美国高通公司CDMA芯片
美国高通公司CDMA芯片主要是CPU,集成度相当高,包括音频信号处理、锁相环、数模转换、存储器、UBS接口等功能。
常用型号:MSM31003000510523105100等;
MSM3100使用最多,如三星A399A599A539等;
MSM5100用于三星X199A809等;
7、荷兰飞利浦公司的VP系列CPU芯片
2
手机芯片——常见芯片大观园
VP系列芯片以CPU为主,特点是功能强大,结构简洁,音频处理集成在内。常见的有VP40575VP40578
Vp40575由于集成了音频,采用该芯片的手机没有单独的音频IC,并且多使用稳压管供电,没有单独的电源IC;都有单独的码片,若码片的电压被拉低,最易出现“系统失败”的经典故障。
VP40575应用于三星的A288N188N628T108T408508、波导S1000TCL999D等手机中。
8OM 系列芯片组
OM 系列芯片组在迪比特和三星新机中常见。常用的CPUOM6353OM6354OM6357三种,与之配套的电源芯片有PCF50601PCF50604PCF50732三种,同VP系列相同音频处理集成在其中。中频芯片为OM5178
OM 系列芯片用于迪比特20732039;三星E108E708X108X608等手机中。
9、德国英飞凌PMB系列射频芯片
PMB系列射频芯片如PMB62536250均为48引脚的QFP封装芯片(6253的引脚是很短只露出一点头的那一种;6250是常见的普通引脚),接收电路的模式为超外差二次变频。
使用PMB6253芯片的机型有:波导S1000V09V10
采用PMB6250芯片的有:西门子111811286688;波导S12008288;松下GD55LG600等。
PMB6850 CPU芯片,集成了音频处理电路,多用于西门子、波导手机。
10、“3S”系列射频芯片组
3S”系列射频芯片组是由SI4200SI4201SI4133T组成的射频芯片。
SI4200的主要作用:收发转换模块、负责接收高放、一次混频及基待信号的处理及发射上变频处理等;
SI4201的主要作用:接收二次混频、解调调制等;
SI4133T的主要作用:受13M和频率合成三总线的控制,保证一、二本振的频率合成;
采用“3S”射频芯片结构芯片的手机有:三星T408T508S108S308TCL618;海尔P5、波导V18等。
这种“3S”射频芯片结构,尽管功能强大和支持GPRS功能,但不太适应手机小体积发展的需要。所以就产生了集三个芯片功能为一体的SI4205射频芯片,用于三星E708等一些新型手机。
11、日本日立公司系列芯片
日本日立公司系列芯片分两大类,一类是HD系列射频芯片,另一类是PF系列功放。
1)、HD系列射频芯片,主要型号有:HD155101BF155121TF155123155124F155128TF155131155133155141TF155148TF等;
其中HD155148TF是三频,其他均为两频,均采用超外差二次变频接收方式。
HD155128TF使用最多,如三星N288N300N400N500N600N628A200A288T100T108、波导G100、托普6860等;
2)、PF系列功放,主要型号有:PF01400014110141201414081120812208103081050810708109等;
PF01400014110141201414用于早期机型;
PF081120812208103081050810708109用于常见机型;
其中PF08112PF08109PF08122PF08107均可互换。
12、日本夏普公司LRS系列存储器芯片
日本夏普公司LRS系列存储器芯片常见于三星手机,常见型号有:LRS133713411342137013491380138613921395等;
LRS1337使用最多,如三星N188N288A188A388A408等;
LRS1395用于三星T200T208T408S100S108S200S208S300S308等;
LRS1383用于三星N600N608N620N608等;
LRS1860用与三星T100T108T108+等;
13、日本雅马哈芯列和弦音乐芯片
日本雅马哈芯列和弦音乐芯片,常见型号有:YMU757B759B762Q762C765Q等;
YMU757B4和弦音乐芯片,用于早期的机型;
YMU759B16和弦音乐芯片,使用机型较多;
YMU762C32和弦音乐芯片,具有“MA-3”合成器功能;
YMU762Q40和弦音乐芯片,与762C同样具有“MA-3”合成器功能;
YMU765Q64和弦音乐芯片,用于较新机型
手机中的芯片就是集成电路,他利用特殊的工艺把电阻、二极管及三极管集成到一起,常用“IC”表示。了解常见芯片的产地、结构和互换,对于检修手机,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芯片基础:
由于手机极板体积很小,元件和芯片均采用贴片(没有引线,贴紧线路板)的方式安装,按结构分为有引脚和无引脚两种。
1 有引脚:
1)、两边引脚:也叫SOP型,一般是长方形;
2)、四面有引脚:也叫QFP型,一般是正方形;
管脚识别:有小园坑为第一脚,逆时针方向数。
2 无引脚:
也叫BGA型,引脚整齐的排列在芯片的底部,需要植锡(接脚)后才能安装。引脚也是按上面的小坑来识别,从正面看小坑为“1”,逆时针数为“ABCDEF…”排;顺时针数为某排的第12345、….脚。交叉点就是常说的“A1”或“C3”脚。
二、常用芯片:
手机中常用的芯片较多,厂家也不同,性能用途也不同。常用几套组合芯片,如AD系列、TI系列、VP系列、OM系列、PBM系列等。这些芯片大多与CPU、电源及音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掌握这些芯片的特点和互换,对于检修机器有很大的帮助。
下面就把郑州方圆手机维修培训学校总结的常见芯片的厂家、类型、特性和互换介绍给大家:
1 美国模拟器件公司的AD系列芯片组
AD系列芯片分为两大类:
1)、CPU/AD6522、音频AD6521、电源ADP3408
2)、CPU/AD6426、音频AD6421、电源ADP3403
电源有ADP3401340234033408四种。其中ADP34013402引脚(28脚)、作用相同可互换。
电源块ADP3401使用的机型有:科键K100K3800K3900TCL6898等;
电源块ADP34023403应用的机型:TCL2188、摩托罗拉T2688等;
电源块ADP3404使用的机型:松下GD55、波导G100G200LG5200等;
CPU/AD6522和音频AD6521组合机型:南方高科S600S690S283、波导G100G200、联想G630、夏新DA8等;
CPU/AD6426与音频AD6421组合机型:南方高科S320TCL6898等;
2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TI系列芯片组
TI芯片也是电源与CPU的组合。音频信号处理也象摩托罗拉手机一样集成在电源块里。常见的电源IC有:PTWL310030123014三类。
电源块与CPU Hercrom200组合,用于下列不同型号的手机:
夏新A6A8A8+、A80
波导S1500S2000V08
早期的摩托罗拉T191、摩托罗拉E360(彩屏);
康佳C668、熊猫EML99、夏华2288、星王2200、海尔HTZ3000K3000、喜多星3000、南方高科Hi70TCL8系列等手机中。
3 美国科胜讯公司系列芯片
美国科胜讯公司系列芯片分为两大类。
1)、CPU M4641、音频 20420、电源 20436 用于三星A408等;
2)、射频 CX74017 CPU CX805、音频CX20505、电源CX20460 用于三星T208等;
4 美国杰尔公司系列芯片
美国杰尔公司系列芯片通常有CPU和电源组成组件。
CPUTR09WQTEB2B数字处理器CSP1093CRI
电源:PSC2006HRS
此组件用于:三星Q100Q208S100S105S108S300S308V200V205V208等;
5、美国英特尔公司28FXXX系列存储器芯片
美国英特尔公司28FXXX系列存储器芯片常见有:28F16028F32028F64028F800等。
28F160用于:科键K100K3800K3900、摩托罗拉V2088、、V2188V2288T189、康佳5218、海尔T21000等;
28F320用于:摩托罗拉V998V8088V66、东信EL788、海尔D3000等;
28F640用于:摩托罗拉T720C300等;
28F800用于:海尔HK3000P5、康佳7899等;
6、美国高通公司CDMA芯片
美国高通公司CDMA芯片主要是CPU,集成度相当高,包括音频信号处理、锁相环、数模转换、存储器、UBS接口等功能。
常用型号:MSM31003000510523105100等;
MSM3100使用最多,如三星A399A599A539等;
MSM5100用于三星X199A809等;
7、荷兰飞利浦公司的VP系列CPU芯片
VP系列芯片以CPU为主,特点是功能强大,结构简洁,音频处理集成在内。常见的有VP40575VP40578
Vp40575由于集成了音频,采用该芯片的手机没有单独的音频IC,并且多使用稳压管供电,没有单独的电源IC;都有单独的码片,若码片的电压被拉低,最易出现“系统失败”的经典故障。
VP40575应用于三星的A288N188N628T108T408508、波导S1000TCL999D等手机中。
8OM 系列芯片组
OM 系列芯片组在迪比特和三星新机中常见。常用的CPUOM6353OM6354OM6357三种,与之配套的电源芯片有PCF50601PCF50604PCF50732三种,同VP系列相同音频处理集成在其中。中频芯片为OM5178
OM 系列芯片用于迪比特20732039;三星E108E708X108X608等手机中。
9、德国英飞凌PMB系列射频芯片
PMB系列射频芯片如PMB62536250均为48引脚的QFP封装芯片(6253的引脚是很短只露出一点头的那一种;6250是常见的普通引脚),接收电路的模式为超外差二次变频。
使用PMB6253芯片的机型有:波导S1000V09V10
采用PMB6250芯片的有:西门子111811286688;波导S12008288;松下GD55LG600等。
PMB6850 CPU芯片,集成了音频处理电路,多用于西门子、波导手机。
10、“3S”系列射频芯片组
3S”系列射频芯片组是由SI4200SI4201SI4133T组成的射频芯片。
SI4200的主要作用:收发转换模块、负责接收高放、一次混频及基待信号的处理及发射上变频处理等;
SI4201的主要作用:接收二次混频、解调调制等;
SI4133T的主要作用:受13M和频率合成三总线的控制,保证一、二本振的频率合成;
采用“3S”射频芯片结构芯片的手机有:三星T408T508S108S308TCL618;海尔P5、波导V18等。
这种“3S”射频芯片结构,尽管功能强大和支持GPRS功能,但不太适应手机小体积发展的需要。所以就产生了集三个芯片功能为一体的SI4205射频芯片,用于三星E708等一些新型手机。
11、日本日立公司系列芯片
日本日立公司系列芯片分两大类,一类是HD系列射频芯片,另一类是PF系列功放。
1)、HD系列射频芯片,主要型号有:HD155101BF155121TF155123155124F155128TF155131155133155141TF155148TF等;
其中HD155148TF是三频,其他均为两频,均采用超外差二次变频接收方式。
HD155128TF使用最多,如三星N288N300N400N500N600N628A200A288T100T108、波导G100、托普6860等;
2)、PF系列功放,主要型号有:PF01400014110141201414081120812208103081050810708109等;
PF01400014110141201414用于早期机型;
PF081120812208103081050810708109用于常见机型;
其中PF08112PF08109PF08122PF08107均可互换。
12、日本夏普公司LRS系列存储器芯片
日本夏普公司LRS系列存储器芯片常见于三星手机,常见型号有:LRS133713411342137013491380138613921395等;
LRS1337使用最多,如三星N188N288A188A388A408等;
LRS1395用于三星T200T208T408S100S108S200S208S300S308等;
LRS1383用于三星N600N608N620N608等;
LRS1860用与三星T100T108T108+等;
13、日本雅马哈芯列和弦音乐芯片
日本雅马哈芯列和弦音乐芯片,常见型号有:YMU757B759B762Q762C765Q等;
YMU757B4和弦音乐芯片,用于早期的机型;
YMU759B16和弦音乐芯片,使用机型较多;
YMU762C32和弦音乐芯片,具有“MA-3”合成器功能;
YMU762Q40和弦音乐芯片,与762C同样具有“MA-3”合成器功能;
YMU765Q64和弦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