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电磁炉维修保护工具

楼主:
在电磁炉的维修过程中,为保护IGBT,电源模块等元件在试机时损坏。我们需在现有的电源插座上做些处理,在此将原理接线图发到这里,供大家参考。
       S1为双刀开关,要求规格为250V,16A。XMM1为电源表,可直接用指针表头,或用数字表头(用数字表头需另加5V直流电源给其供电)表的规格也为交流16A。X2为普通的灯泡,220V,100W。J1为单刀开关,要求规格为250V,16A。在此工具中所使用的联接线及插座,匀要能承受10A电流。
     使用方法:在试机时,闭合S1,断开J1。将故障电磁炉插入图中所示电磁炉插座中。看电磁炉是否有显示,是否有检锅等其本的现象。可观察电流表所显示的电流数,以便于判断故障的大概位置。
  在电源模块,IGBT损坏,更换后没有找到使其损坏的原因时,可以这套保护工具上试机,不会造成二次炸机。就算电磁炉内有短路现象,电路中灯泡起到限流降压的作用,也不会使IGBT,电源模块损坏。
  在显示正常,待机功率不超过5W时(可根据电流做大概的判断),使其加热,在检锅的同时,灯泡会随着闪动。此时可将J1闭合,电磁炉正常加热。可要观察电流表的显示值,2100W时电流不超9.6A,可根据电流情况做简单的调整

网友A(2019-03-19):
这种方法好

网友B:
好帖子,不僅僅限於電磁爐,更適用-切家庭電器開關電源。

网友C:
支持一下作者。。。。。。。。

网友D(2019-05-08):
我修开关电源都是在保险那接一个100W的灯炮试,为了就是防烧

网友E(2020-02-23):
我的就是串了个100W灯泡,看来我要改进些了。

网友F(2021-06-05):
在我想出串灯泡之前,10A数字电流表在实验中烧毁,唉,,
要是在实验之前找到这帖子,就能保住我的10A电流表了

网友G:
S1最好用漏电开关,安全性高。

网友H:
好贴,每次修理开关电源都串一个灯泡,你的电路图里XMM1应该是电流表,不是电源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