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热水锅炉自动温度控制系统(C51)

楼主(2016-02-03):
  为好朋友东东设计了个单片机热水锅炉自动温度控制系统。因为他家的热水锅炉因温度太低,没及时加热,爆过几 次。也有因加热过头,烧干水,化了管子。东东很快做好了实物,程序得到验证,两人皆大欢喜。
1.下限5°C时加热器加热,上限40°C时停止。温度下降,直到下限时重新加热。
2.温度70°C时冷却水泵工作,温度降到45°C时停止。下次仍为70°C时水泵工作。
3.加热/水泵 按钮可切换切换加热器和冷却泵的设定及显示(HTR为加热器,CTP为冷却水泵)。

程序中对两组上下限设定做成可调的,方便实际使用中对上下限的细调。

E:\DPJ_C\18B20LCD\DD2\18B20DD2.C
//2012 05 04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F=P0^7;
sbit DQ=P3^3;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HTR=P1^4; //加热器
sbit CTP=P1^5; //冷却泵
uchar h_TH=40,h_TL=5,p_TH=70,p_TL=45;

uchar code digit[12]={"0123456789- "};
uchar code digit1[15]={"011233445677889"};
uchar code digit2[16]={"0112234456677889"};
uchar code Now[]={"Now:"};
uchar code TH[]={"TH"};
uchar code TL[]={"TL"};
uchar code Cent[]={0xdf,0x43}; //温度单位℃
bit flag1,flag2,flag3; //flag1温度为负的标志 flag2电热标志 flag3 水泵标志

/*****************************************************
us 延时子函数
***************************************************/
void ds18b20_delay(uchar us)
{
while(us--);
}

/*****************************************************
ms 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
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
bit BusyTest()
{
bit result;
RS=0;
RW=1;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
void WriteCmd (u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RW=0;
E=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uchar x)
{
WriteCmd(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
void WriteData(u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LCD1602 初始化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Cmd(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Cmd(0x38);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Cmd(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Cmd(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WriteCmd(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Cmd(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以下是DS18B20的操作程序
************************************************************************/

/*****************************************************
DS18B20初始化

***************************************************/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Q=1;
ds18b20_delay(8);
DQ=0;
ds18b20_delay(80);
DQ=1;
ds18b20_delay(14);
x=DQ;
ds18b20_delay(20);
}
/*****************************************************
函数功能:写一个字节
入口参数: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
for(i=8;i>0;i--)
{
DQ=0;
if(dat&0x01==0x01)
DQ=1;
else
DQ=0;
ds18b20_delay(5);
DQ=1;
ds18b20_delay(1);
dat>>=1;
}
}
/*****************************************************
读一个字节

***************************************************/
uchar ReadOneChar()
{
uchar dat=0,i;
for(i=8;i>0;i--)
{
dat>>=1;
DQ=0;
ds18b20_delay(1);
DQ=1;
if(DQ==1)
dat|=0x80;
else
dat&=0x7f;
ds18b20_delay(4);
}
return(dat);
}

/*****************************************************
显示Now:
***************************************************/
void display_Now()
{
uchar i;
WriteAdd(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for(i=0;i<4;i++)
WriteData(Now[i]);
delay(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0x07);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显示温度的单位(°C)
***************************************************/
void display_cent(void)
{
uchar i;
WriteAdd(0x0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3列开始显示
for(i=0;i<2;i++)
WriteData(Cent[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0x45);
for(i=0;i<2;i++)
WriteData(Cent[i]);
WriteAdd(0x4e);
for(i=0;i<2;i++)
WriteData(Cent[i]);
}
/*****************************************************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
void display_temp1(uchar x)
{
uchar j,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0x04);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5列开始显示
if(flag1==1)
{
WriteData(digit[10]); //将"-" 号写入LCD
}
else
if(j==0)
{j=11;}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if(j==0&&k==0)
{k=11;}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写入LCD
delay(50);
}
/*****************************************************
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

***************************************************/
void display_temp2(uchar x)
{
WriteAdd(0x0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
if(flag1==1)
{
WriteData(digit1[x]); //温度为负,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写入LCD
}
else
WriteData(digit2[x]); //温度为正,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写入LCD
}

/*****************************************************
显示温度设定部分

***************************************************/
void display_THTL ()
{
uchar i,hhh,hhl,phh,phl,hlh,hll,plh,pll;
hhh=h_TH/10;
hhl=h_TH%10;
phh=p_TH/10;
phl=p_TH%10;
hlh=h_TL/10;
hll=h_TL%10;
plh=p_TL/10;
pll=p_TL%10;

WriteAdd(0x40); //第2行第1个字节开始
for(i=0;i<2;i++)
WriteData(TH[i]);
WriteAdd(0x43);
if(flag2)
{
WriteData(digit[phh]);
WriteData(digit[phl]);
}

else
{
WriteData(digit[hhh]);
WriteData(digit[hhl]);
}

WriteAdd(0x49); //第2行第10个字节开始
for(i=0;i<2;i++)
WriteData(TL[i]);
WriteAdd(0x4c);
if(flag2)
{
WriteData(digit[plh]);
WriteData(digit[pll]);

WriteAdd(0x0d);
WriteData('C');
WriteAdd(0x0e);
WriteData('T');
WriteAdd(0x0f);
WriteData('P');
}
else
{
WriteData(digit[hlh]);
WriteData(digit[hll]);
WriteAdd(0x0d);//也可以这样的写法
WriteData('H');
WriteAdd(0x0e);
WriteData('T');
WriteAdd(0x0f);
WriteData('R');
}
}
/*****************************************************
准备读温度
***************************************************/
void ReadyReadTemp()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00;time++); //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
函数功能:按键扫描子函数

***************************************************/
void keyscan()
{
while(!KEY0) //加热/水泵切换
{
delay(10);
if(KEY0)
flag2=!flag2;
}

while(!KEY1) //上限/下限切换
{
delay(10);
if(KEY1)
flag3=!flag3;
}
while(!KEY2) //设置温度加
{
delay(10);
if(KEY2)
{
if(flag2)
{
if(flag3)
p_TL++;
else
p_TH++;
}
else
{
if(flag3)
h_TL++;
else
h_TH++;
}
}
}

while(!KEY3) //设置温度减
{
delay(10);
if(KEY3)
{
if(flag2)
{
if(flag3)
p_TL--;
else
p_TH--;
}
else
{
if(flag3)
h_TL--;
else
h_TH--;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int temp;
uchar TL;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
uchar TH;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
uchar TN; //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
uchar TD; //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delay(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display_Now();
display_dot();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display_cent(); //显示 ℃
HTR=1;
CTP=1;

while(1)
{
keyscan();
ReadyReadTemp(); //读温度准备
TL=ReadOneChar(); //先读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后读温度值高位
ds18b20_delay(150);
if(TN<h_TL)
HTR=0;
if(TN>h_TH)
HTR=1;
if(TN>p_TH)
CTP=0;
if(TN<p_TL)
CTP=1;

// if(TH&0xf8==0xf8) //TH高5 位为1,温度值为负 。负数一直调试未成,原来是忽视了优先等级。改成if((TH&0XF8)==0XF8),负温度就正常了。
// {
// flag1=1;
// TL=~(TL)+0x01;
// TH=~TH;
// }
// else

temp=TH;
temp=temp<<8|TL;
TN=temp*0.0625;

// flag1=0;
TD=TL&0x0f;
display_THTL();
display_temp1(TN); //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display_temp2(TD); //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
delay(10);
}

}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显示NOW:255一直在闪

网友B(2017-03-09):
//2012 05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