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信号线的水位控制电路

楼主(2016-02-04):
电路原理:
    如图,图中继电器J是用来控制水泵的电源,电容C1是为了消除信号线上的干扰。 IC:NE555接成施密特触发电路,利用其回差特性而达到保持的目的。
  • 自动抽水:当水位下降低于C点时,C点悬空。IC的②脚低于1/3Vcc,其③脚输出高电平,继电器得电吸合,启动水泵抽水,水位逐渐上升。
  • 中间保持:当水位上升到A点到B点之间时,电阻R4被串接入电路,此时P点电位控制在1/2Vcc左右,触发器保持原来的状态不变。
  • 抽水自停:当水位上升至A点时,由于水电阻较小,P点电位高于2/3Vcc,IC的③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断电,水泵停止抽水。这样可以达到自动抽水的目的。
    该电路简单、制作容易,一般不需调试就可以工作。
    说明: 水位探测线A、B、C可直接用胶皮铝线做成,插到水池里,BC要求靠得很近但不能直接接触。A是最高水位探测线,C是最低水位探测线。

网友A:
学习了,实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