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cpu修电磁炉(cpu坏了买不到)

楼主(2016-02-04):
现在的电磁炉品牌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同的牌子用的CPU不同,一但CPU坏了,也就宣布报废了,再加上现在的电磁炉又便宜,修不好就又买一个,但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CPU坏了也一样可以工作呢。答案肯定是有的 大家都知道,电磁炉的最终目的是加热,能控制它的功率,至于其它的功能,可以说很少用甚至不用,这样,我们只要想办法让电磁炉的振荡电路和同步电路工作就可以了,至于CPU,它的功能无非就是有以下几个,一、功率管温度检测。二、锅底温度检测,三、市电电压检测,四、风扇控制,五、电流检测,六、开关机控制,七、功率控制,八、浪涌监测电路等。但是一但CPU坏了,这些功能都全部没用,但是,还有一个电路,不在CPU范围以内了,那就是振荡电路和同步电路,这些都在LM339里面了,我们的改装,就是只要利用339这一块电路就可以了。改装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检锅电路还是工件的,在没有锅的时候,它也一样没有功率输出,但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大约要消耗几十瓦这样的功率,因为没有CPU控制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你放锅上去的时候,它也会自动加热,这点跟有CPU的时候基本一样,至于以上的几个功能,现在就没有了,至于怎么改装,下面跟大家详细讲一下三角电磁炉的改装方法:CPU(46R47)这种电磁炉的改装比较简单,首先,我们拆掉CPU,原来的4脚是开关机控制脚,开机时是高电平,关机时是低电平,这时因为已经没有CPU,这只脚就不用管它,就让它这样就可以了,第10脚是功率控制脚,在CPU正常时是由内部输出设定好的控制电路,功率最大时是4.3V左右,在没有CPU之后,这只脚外部电路我们就不要动它,只要加入一只电位器就可以控制功率,电位嚣取值为20K,只用两只脚,一只脚接5V,串入10K电阻后另一脚接原来CPU10脚,串入的电阻决定最小功率,最后装好电位器,像功放机一样,就OK了。只要放锅上去,就会加热,然后调节电位器,就可以调节功率了.

    尚朋堂电磁炉改装方法;CPU(1U6R470i) 首先拆除CPU,再到主板改造,把第U2第二脚与电路脱开,再在插座CN2的地与SB(上面标有)之间接上一个开关再串一只680欧电阻,这只开关就是控制开关机,然后,再用一只电位器,。一端接5V,一端接地,中间就输出0至5V变化的电压,再把中间输出端接在CN2插座的PWM端子上,这样就可以调节功率,在使用中先放上锅再按下开关就可以正常加热了调动电位器可以调节功率大小。把锅拿开就停止加热。至此改装结束。总结:这种方法只适用于CPU损坏而无法更换的电磁炉,只要振荡电路和同步电路能正常工件就可以改,缺点是所有的保护电路将没有了,不过对于家用的来说,也不要紧,家用的主要是打火锅用,都有人看着的,保护电路起作用的时候都是极少数,除非风扇坏了会烧功率管,但功率管过热保护大家可以用一个温控器来装在散热器上与电位器串在一起就可以了,温度过高的时候就跳开等于是没有功率输出了。以上是我在维修电磁炉的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有什么不妥之处请大家提出改正,也可以和大家共同探讨电磁炉的维修方法/

注意用户使用中的安全问题!!!!

网友A(2018-05-10):
又学了一招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可以救活很多的电磁炉。

网友C:
不知道在哪里抄来的,还是楼主自己写出来的?也没个图纸

网友D(2018-06-21):
感觉不怎么安全的啊!

网友E(2022-12-24):
正想写个类似的程序玩玩

网友F(2023-06-21):
怎么用的没有见过看一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