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屡坏IGBT维修方法

楼主(2016-02-04):
在电磁炉检修中,经常遇到价格不菲的IGBT管屡爆的故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实修中建议采用灯泡法检修电磁炉,即选用60W~150W/220V的灯泡来 代替发热线盘。该法在对故障损坏元件进行更换后可以大胆地进行试机,避免了以往更换元件后盲目上电开机造成连续损坏IGBT的情况出现。通过观察灯泡发亮 时间长短迅速判断出连续损坏IGBT的故障原因,效果很好,能减少损失。在检修电磁炉过程中,当出现损坏IGBT时,先换上新的IGBT.同时对 IGBT外围电路中的元器件进行排查.更换损坏元器件后,用灯泡法测试电路是否正常。把主电路板放入底座,插上电风扇,热敏电阻、电源线,控制板连线,接 上灯泡,上电开机后注意观察灯泡是否亮,如果不亮,则说明故障已排除,可取下灯泡接上发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