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6-02-04):
第一节 空调器常用检修工具及使用
1、压力表
制冷剂泄漏是空调器常见故障,为对系统中制冷剂量是否充足进行检测,常用到压力表,压力表是氟利昂制冷系统中常用的检测工具,它的外壳直径从60mm~250mm,有多种规格,适合空调器制冷系统使用的真空压力表量程为-0.1MPa~2.5MPa,如图2-33所示,
压力表常与三通修理阀配套使用,顺时针旋转三通修理阀旋钮,可使阀孔缩小,顺时针旋转旋钮到底时,相应配管与室外机组气路切断,逆时针旋转旋钮时,阀孔扩大,相应配管与室外组气路导通,制冷系统与三通修理阀上的压力表始终是导通的,与旋钮的位置无关,通过与三通修理阀开关的配合,可以实现对制冷系统抽真空、充注制冷剂及测试压力等。

2、胀管器
两根铜管对接时,需要将一根铜管插入另一根铜管中,这时往往需要将被插入铜管的端部的内径胀大,以便另一根铜管能够吻合地插入,只有这样才能使两根铜管焊接牢固,并且不容易发生泄漏,胀管器的作用就是根据需要对不同规格的铜管进行胀管。胀管时,首先将退火的铜管放入管钳相应的孔径内,铜管伸出夹管钳的长度随管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管径大的铜管,胀管长度应大一点,管径小的铜管,胀管长度则小一点,对于Ф8的铜管,一般胀管长度为10mm左右,拧紧夹管钳两端的螺母,使铜管被牢固地夹紧,插入所需口径的胀管头,顺时针缓缓旋转胀管器的螺杆,胀到所需长度为止,胀管器实物如图2-34,结构如图2-35所示。
3、扩口器
扩口器用于为铜管扩喇叭口,以便通过配管将分体式空调器室内外机组连接起来,扩口时,先将退火的铜管套上连接螺母,然后将铜管放入夹管钳相应的孔径内,铜管露出夹钳的高度为铜管直径的五分之一,拧紧夹管钳两端的螺母,用扩口顶压器的锥形头压在管口上,顺时针缓慢旋转螺杆,将管口挤压成喇叭口,如图2-35所示:

4、割管刀
在修理安装空调时,经常需要使用到割管刀切割不同长度和直径的铜管,割管刀有不同的规格,结构如图2-36所示:
切割铜管时,须将铜管放到割管刀的两个滚轮之间,顺时针旋转进刀钮,将铜管卡在割刀与滚轮之间,然后边旋转进刀钮,边转绕铜管旋转割管刀,旋转进刀钮时,用力一定要均匀柔和,否则可能会将铜管挤压变形,铜管切断后,还要用绞刀将管口边缘上的毛刺去掉,以防止铜屑进入制冷系统。

5、弯管器
弯管器是用来改变铜管的形态、将铜管加工成所需要的形状的工具,弯管器有大小多种规格,适合弯制半径小于20mm的铜管,弯管时,先将己退火的铜管放进弯管器的轮子槽沟内,将夹管钩锁紧,慢慢旋转手柄直到所需的角度为止,如图2-37所示:

6、气焊设备
空调器的制冷系统多使用铜管,维修时需使用气焊,传统的气焊设备使用氧气与乙炔气混合,点燃后产生高温火焰,现在更多的使用了液化石油气,采用氧气助燃液化气焊机进行制冷系统管路的焊接,气焊设备主要由气瓶、连接软管与焊枪3个部分组成。
7、钳形表
钳形表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测量仪器,是制冷设备电气故障检修中最常用的工具,它可以测量交流或直流电压、交流电流、电阻等,实物如图2-38所示:
①、测量交流、直流电压
先将转换开关转换到交流电压(ACV)或直流电压档(DCV),并选择大于被测电压的量程,然后把红黑表笔分别插入被测供电插座插孔内,面板显示数字即为被测电压值,交流电压没有固定的极性,所以钳形表的表笔可以不分正负极使用。测量直流电压时,则应把转换开关旋转到直流电压档(DCV),并注意选择大于被测电压的量程,同时还要弄清楚被测电压的极性,测量时,红表笔接电压正极,黑表笔接电压负极,如果表笔极性接错,钳形表可能会损坏。
②、测量交流电流
将转换开关旋到交流电流(ACA)合适量程上,测量时只要将被测电线夹在它的钳形口里,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显示屏就能指示电线中的电流强度。
③、测量电阻
将转换开关旋转到合适的量程上,测量前,将两表笔直接连通(短接),这时显示屏读数应为0Ω并发出鸣叫声,如果显示数字不为0Ω,说明钳形表损坏或电力不足,测量时,将表笔接在被测电阻两端,屏幕上显示数字即为被测电阻值。

第二节 电气控制系统维修案例
案例一、可控硅坏、室内机噪音
故障现象:关机后,室内风机慢慢转动,开机后发出剌耳噪声。
原因分析:根据用户反映及现象分析,初步判断为室内电机供电故障,检查室内风机供电电压,关机状态下电机上有100V电压,关机后室内电机仍缓慢连续运行,室内电机发热使塑料的电机架遇热变形,塑封电机位置偏移,这样则导致贯流风叶要与底盘相碰,发出难听的噪音,而且有一股烧焦的味道。由此判定为风机控制可控硅损坏。
解决措施:换主控板。
经验总结:分体挂机室内机风机转速是由可控硅来控制的,当电源电压较低或波动较大时,会造成可控硅单相击穿,停机时室内风机仍有电压,电机仍会慢转,由于可控硅为单相击穿,电机供电电源非正弦波形,电机运转不平稳,噪音较大。

案例二、室内风机关机后不停及未开机风机就运行
故障现象:关机后,室内风机不停、未开机风机就运行。
原因分析:根据用户反映故障现象,通电即发现室内风机运行,用遥控开机后关机,室内风机仍在运行,初步判断为室内电机供电故障,检查室内风机供电电压,通电状态或关机装态下电机上有158V电压输出,因此通电后室内电机就运行,由此判定为风机控制可控硅损坏。
解决措施:更换同型号控制器后试机正常。
经验总结:分体挂机室内机风机转速是由可控硅来控制的,当电源电压较低或波动较大时,会造成可控硅单相击穿,停机或关机时室内风机仍有电压,室内风机不能关闭。

案例三、遥控器接收器坏
故障现象:遥控不开机
原因分析:检查遥控器,用遥控器对准普通收音机,按遥控器上的任何键,收音机均有反映,说明遥控器属正常,故障在室内机主控板或者遥控接收器。打开室内机外盖,检查220伏输入电源及12伏与5伏电压均正常,用手动启动空调,空调能正常启动运转,说明主控板无问题,故障部位在遥控接收器元器件上,经检查,发现原因在于控制器接收回路上瓷片电容(103Z/50v)绝缘电阻偏小,只有几kΩ,质量好的瓷片电容应该在10000MΩ以上,漏电电流偏大而引起的遥控不接收。
解决措施:将103电容直接剪除或更换显示板后,空调器一直运转正常。
经验总结:造成不接收遥控信号的原因很多,除上述电容漏电外,无件虚焊也会造成不接收,另外空调使用环境对遥控接收影响很大,当环境湿度高时,冷凝水在遥控显示板背部焊接点脚与脚凝结,线路板发霉,绝缘性能下降,焊点之间有漏电导致遥控不开机或遥控器失灵,清洁线路板,用吹风机干燥处理后,在遥控显示板背部焊接一层玻璃胶,遥控能够正常接收。用收音机AM档可检测遥控器是否发射信号,如手动开机后空调运行正常,可以排除主控板故障,由此可确定问题出在接收器,维修时不能简单地更换配件,尤其是短期内重复维修时,应仔细分析一下配件损坏原因。

案例四、温度传感器故障
?故障现象:空调制热效果差,风速始终很低。
?原因分析:上门检查,开机制热,风速很低,出风口很热,转换空调模式,在制冷和送风模式下风速可高、低调整,高、低风速明显,证明风扇电机正常,怀疑室内管温传感器特性改变。
解决措施:更换室内管温传感器后试机一切正常。
经验总经:空调制热时,由于有防冷风功能,室内温传感器室内换热器达到25摄氏度以上时内风机以微风工作,温度达到38摄氏度以上时以设定风速工作。以上故障首先观察发现风速低,且出风温度高,故检查风机是否正常,当判定风速正常后,分析可能传感器检查温度不正确,造成室内风机不能以设定风速运转,故更换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故障在空调故障中占有比较大的比例,要准确判断首先要了解其功能,空调控制部分共设有三个温度传感器:
1、室温传感器:主要检测室内温度,当室内温度达到设定要求时,控制内外机的运行,制冷时外机停,内机继续运行,制热时内机吹余热后停。
2、室内管温传感器:主要检测室内蒸发器的盘管温度,在制热时起防冷风、防过热保护、温度自动控制作用。刚开机盘管温度如未达到25度,室内风机不运行,达到25摄氏度以上38摄氏度以下时内风机以微风工作,温度达到38摄氏度以上时以设定风速工作;当室内盘管温度达到57摄氏度持续10S时,停止室外风机运行,当温度超过62摄氏度持续10S时,压缩机也停止运行,只有等温度下降到52摄氏度时室外机才投入运行,因此当盘管阻值比正常值偏大时,室内机可能不能起动或一直以低风速运行,当盘管阻值偏小时,室外机频频繁停机室内机吹凉风。在制冷时起防冻结保护作用,当室内盘管温度低于-2摄氏度连续2分钟时,室外机停止运行,当室内管温度上升到7摄氏度时或压缩机停止工作超过6分钟时,室外机继续运行,因此当盘管阻值偏大时,室外机可能停止运行,室内机吹自然风,出现不制冷故障。
3、室外化霜温度传感器:主要检测室外冷凝器盘管温度,
当室外盘管温度低于-6摄氏度连续2分钟时间,内机转为化霜状态,当室外盘管传感器阻值偏大时,室内机不能正常工作。

案例五、空调不制冷、通讯故障
故障现象:室内机“运行”灯闪(其余灯灭),内外机不工作
原因分析:根据用户反映的情况,开机工作正常,未出现用户反映的情况,但大约30分钟后,内外机停止工作,控制面板上运行灯闪烁,按任何键空调都没反应,拔掉电源重新试机,机器能正常工作,但30分钟后又出现同样故障,因停机之前空调制冷正常,因此系统上不会存在问题,初步判断为外界信号问题,从公司提供的故障显示代码上也可以断定是通讯故障,测量内外机信号连接线正常,因此外界信号干扰问题。
解决措施:在电脑板信号线间并联上103瓷片电容,或者更换华发生产的抗干扰C3Y电脑板后故障消除。
经验总结:在维修时,要善于观察故障时面板的指示状态,根据公司提供的故障代码快速找到故障原因。若室外管温传感器故障或内外机信号连接线断路,无数码显示功能的“定时指示灯”闪1次/秒,如有数码显示功能则会显示E2代码,三相A系列“温度灯”闪,其余指示灯全灭。

案例六、外界信号干扰
故障现象:工作时无规律自动停机,并伴有蜂鸣器异常连续叫声。
原因分析:检查遥控器正常,应急正常,说明电源供电,主板正常,测量内机各传感器正常,据用户讲同时购买同型号的两台空调,一台正常,另一台有故障,怀疑有干扰源存在,发现有故障机器的房间装有电子整流式的节能灯,每当关掉灯后,机器正常。打开灯后,测量接收头信号输入端有2V的交流电,关掉灯后,遥控器不操作时测量电压为0V机器正常。
解决措施:建议用户更换品牌的电子整流的日光灯后,机器正常。
经验总结:电子式整流日光灯产生的频率,波形叠加到遥控发射的红外波形上,引起机器接收不正常,产生频率干扰源,在维修此类故障前,应仔细询问用户的使用情况以及实地观察机器使用的外部环境。空调信号干扰源分为:电源质量差的电磁干扰、频率干扰、红外线干扰,此故障属于前者。在处理时,可在遥控接收头前增加一块透明的深色滤光挡板,或在接收板线束上增加一磁环,也可更换更改后的控制器。

案例七、电源相序保护
故障现象:开机时“定时”灯和“运行”灯同时闪,系统停机
原因分析:根据故障代码判定为室外机保护,强制运转压缩机,能正常工作,检查压力开关等都正常,电源也正常,初步断定为相序检测保护,换相序后开机,压缩机突然反转,于是证实是属于相序检测板故障。
解决措施:更换室外机检测板后空调运行正常。

经验总结:根据故障代码,逐个排除,维修人员要有一定的电路工作原理的维修经验,检测故障时应遵循有间到繁,避免走弯路(根据以上所述,调整相序后,开机压缩机反转,此时只需调整压缩机接线,使压缩机正转,问题即可解决),A系列采用三相电源,在安装时安装人员有时将相线与零线接反也造成压机不启动,在维修时要特别注意。
案例八、FS、DS控制面板按键失灵
故障现象:控制面板按键失灵,遥控器可以操作
原因分析:因遥控操作能够接收,因此可以排除是主电脑板问题,经查为常州弘都生产显示板上按键扫描用的D1~D12二极管使用了低频二极管IN4007,而主程序对于按键的处理为高频;使个别的控制面板与其本身的主板不兼容,在按键操作时主程序不能正确的响应按键发出的信号,导致按键操作失灵。该故障的控制面板和主板不配套主要发生在2004年2月以前常州弘都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
解决措施:发现此类故障时,可以用常州弘都电子有限公司2004年2月以后的生产的控制面板进行更换或者用其他公司与我公司配套的控制面板更换,也可将控制面板上的D1~D12二极管更换为IN4148高频管。
经验总结:除DS存在按键失灵外,FS(Y)温度调节按钮失灵也可能失灵,显示面板设计时考虑按键手感留的间隙较小,塑胶分厂塑料面板按键变形,与中面板间隙太小造成操作失灵,遇到此种故障只需更换同型号控制面板。

案例九、压缩机低压不起动
故障现象:开机外机压缩机不启动
原因分析:开机室内机工作正常,控制器外机压缩机电压输出正常,测量压缩机电容正常,因此为压缩机问题,测量压缩机各绕组,阻值正常,当测量用户电压时,发现电压只有198V,但在标设计标准范围之内,应为压缩机(48D129)启动性能差。
解决措施:更换一35UF压缩机专用电容,并在压缩机电容上并联一只辅助启动器,空调开启正常,不须更换压缩机。

案例十、压缩机电容、风机电容
故障现象:制冷时,压缩机一启动,空气开关跳闸。
原因分析:该空调开机制冷运行,压缩机一启动即跳闸,单独试内机运行正常,因此判断故障在室外机。打开外机机壳检查电源线L、N线两端电阻为∞,确定两线无短路或对地短路现象,然后逐一检查室外机器件,当检查到压缩机电容时,发现该电容击穿短路。
解决措施:更换压缩机电容,试机正常。
经验总结:空调压缩机启动即跳闸的情况,首先应检查电源L和N线是否短路,再确认是室内还是室外问题,继续检查内、外机元器件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案例十一、外机风扇电容坏
故障现象:停机频繁,效果差
原因分析:该空调安装一年多,使用地为一餐馆,电源220伏,用户反映空调工作一段时间后,一会儿制冷一会不制冷,不能正常工作,上门检查压力为5Kg,电流为12.5A,怀疑冷凝器太脏,清洗冷凝器后故障未排除,观察室外机发现空调工作时外风扇电机转速慢,工作30分钟外风机停,压缩机电流上升停机,此时检查风扇电机绕组开路,电机外壳很烫,待电机冷却后测量绕组阻值正常,判断风机电容坏。?解决措施:更换风机和电容,试机工作正常。
经验总结:根据检测可以断定:由于风扇电容失效造成风机保护,风机停转后系统散热不良,致使压机过流停压机,三分钟后压机再启动,如此反复,造成频繁开停,由此故障可以看出,有些故障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电控与系统相互影响产生的,因此,在维修时要认真细致地检测观察,避免走弯路。

案例十二、变压器坏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映
原因分析:根据故障分析,首先检查电源,有220V输入,排除电源问题,测量电源插头L、N电阻为无穷大,可能保险丝烧坏或变压器烧坏,打开室内机面板检查主板检查,保险丝良好,测量变压器时,发现初级断路。
解决措施:更换变压器,试机正常,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在维修时如遇整机上电无反应,应先从电源电路着手,这样快捷而准确查出故障所在。

案例十三、交流接触器
故障现象:不制热
原因分析:开机制热,外风机转,压机不转,四通阀吸合,测内板四通阀继电器输出,测交流接触器供电正常,强制按下交流接触器,压缩机起动,再测交流接触器线圈巳断路。
解决措施:更换交流接触器试机正常。
经验总结:不制热如果内机供电正常,外风机、四通阀吸合正常,压缩机不动作,应首先查接触器是否吸合,线圈阻值是否正常,然后再查压缩机问题,交流接触器损坏一般都为线圈烧、触点松动、脏、烧焦等。

案例十四、电源线路问题
故障现象:不制冷
原因分析:上电开机,内机工作正常,观察外机,压机启动时发出“嗡”声,不能正常启动,测电压由230伏降为138伏,压机保护,认定电源有问题,查用户电源插座,发现装修工把接地线当零线使用,处理后试机正常。
解决措施:把地线与零线接对
经验总结:安装时一定要用N端接零线,不能用接地线代替,地线与零线接反,还可能造成空气开关跳闸,新装机出现此问题时要重点检查电源,有时电源线过细,空调启动时电流大,在导线上产生大压降也会造成启动困难。除电源线问题外,空气开关大小往往也造成启动跳闸。

第三节 空调制冷系统维修案例
制冷系统故障是我们维修当中常风的故障,故障现象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但还是有规律可循,有经验可借鉴。这里介绍的是空调制冷系统故障的检查步骤,虽不是必须的,但是维修时应顺着此思路进行检修。
一、制冷系统检修要点
1、观察内外机的工作情况:如指示灯板的显示情况,内机是否工作,风速输出是否正常,外机风扇、压缩机是否运行,从而判断是电器问题还是系统问题导致的不制冷。
2、检测空调器各项数据:
A、空调流水情况,一般内机滴水连续空调正常,但受环境湿度、温度影响只能作为一参考值。

B、进出风口温差,正常的进出风温差应在12-14度,但也会受环境温度、风速的影响。
C、测量系统管路压力值,一般制冷时低压压力在0.45Mpa-0.50Mpa,制热时高压压力在1.8Mpa-2.2Mpa之间,但压力要受环境温度影响,空调进风温度越高,排气压力越高,冷凝温度越高,反之则小;空调负荷越大,吸气压力越高,蒸发温度升高(蒸发器正常蒸发温度在5-7度之间)。
二、制冷系统故障类型
1、制冷系统堵:常常发生在毛细管及干燥过滤器处,因为这两个地方是系统中最狭窄的地方,常见的堵塞原因有三种:脏堵、冰堵及焊堵。
A、脏堵一般发生在毛细管的进口处,是因系统内的污物(如焊渣、锈宵、氧化皮等)堵塞了管路,检查时轻轻敲击毛细管处可能会暂时恢复正常,另从管路和元件表面凝露、结霜以及停机时压力恢复速度时间等都可以对堵塞的位置及性质作出判断。
B、冰堵一般发生在毛细管的出口处,是因系统含有水分,在毛细管出口处突然汽化降温而凝结成小冰粒堵塞在毛细管的出口处,判断时可在毛细管出口处用焊枪加热如果效果恢复正常或好转说明是冰堵,或是在空调关机后再开机机器又能制冷一段时间,说明是冰堵,冰堵一般发生在新装机或刚维修过的空调上。
C、焊堵一般也是发生在毛细管的焊接处,现象与脏堵冰堵差不多,多发生在新装机上。
2、制冷系统漏:空调制冷制热的载体是制冷剂,如系统出现漏点,制冷剂泄漏则空调制冷差或完全不制冷,而空调器出现泄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两器的各焊接头、毛细管焊接处、压缩机吸排气管、喇叭口、铜钠子裂、连接管等处,要检查时可先进行目测,重点检查连接管各接头处,泄漏处一般都有油迹。
3、四通阀故障,通常发生在制热时,四通阀吸合不好、串气或卡死,引起制热性能差,在判断时可对四通阀通断电听吸合是否良好,在维修时可通过反复给四通阀通电或轻轻敲打四通阀使其复位。
4、单向阀故障,单向阀在制冷时直接导通,但在制热时制冷剂要通过辅助毛细管,当单向阀密封不严或是辅助毛细管堵塞时,制热在受影响,因此如果空调制冷正常但制热差时,在排除四通阀问题后要重点检查单向阀。

案例一:外机毛细管冰堵
故障故障现象:不制冷
原因分析:上门检查空调在刚开机时制冷正常,约25分钟后空调压力、电流降低,用户反应此空调曾换过压缩机,因此排除压缩机本身故障。由于开机25分钟内制冷基本正常,因此初步分析可能为系统脏堵或冰堵,打开室外机顶板,观察发现毛细管出口处结霜,用打火机烤结霜处,压力电流恢复正常,判断为系统冰堵,后经了解为更换压缩机时正好下雨,有水份进入系统。
解决措施:将制冷剂回收到室外机,在外机低压管处加装干燥过滤器,重新排空开机运行,直至冰堵完全消除,拆掉干燥过滤器,开机制冷效果正常。
经验总结:维修人员在对系统进行维修时要避免系统进水,否则容易形成冰堵。在判断是冰堵还是脏堵时可以观察外机毛细管处,若结霜的位置是从毛细管进口处开始,则为脏堵,若是从毛细管出口处开始则为冰堵。

案例二:外机毛细管脏堵
故障现象:制冷效果差
原因分析:上门开机检查,机器能正常运转,检查室内机过滤网及换热器、室外机换热器都比较干净不会影响到制冷效果。查室内外风机电容及各项参数正常,测电压220V、电流13.5A、低压压力0.4MPa、无加长管线,室外机压缩机运转也正常,表面看来也未发现节流现象。机器大约运转20分钟后,再次测量电流及压力,发现电流为15A、系统压力为0.3MPa,制冷效果变差,根据:测量数据分析系统有堵或有节流的地方,检查室内外机之间连接管并无问题,不存在节流现象,考虑节流装置(毛细管)位于室外机,因此着重检查室外机毛细管,观察发现连接分配器的毛细管有两组略结霜,由此可以判断是该组毛细管问题,将该分配器与毛细管焊开,发现分配器内部过滤网已经被油泥及异物堵住,但未堵死,从而导致该组毛细管的流量不足而引起节流、结霜。
解决措施:将该机器分配器更换新件后,系统进行氮气清洗,抽真空,充氟后整机进行,效果良好。
经验总结:对于一些反映制冷性能较差的机器,应综合考虑,但应有清晰的处理思路,由主到次,由表及里,由外到内进行逐步的查找,一般要考虑以下情况
1、考虑机器是否正常工作。
2、室内外机散热情况如何,考虑使用场所有无影响。
3、考虑室内外风机转速影响散热。
4、测量各项参数是否正常,从而分析原因。
5、机器有无管线加长,考虑加长管线对机器性能的影响。
6、室外机压缩机有无偷停现象,考虑间歇工作的影响。
7、系统有无节流,考虑冷媒流量对制冷性能的影。

案例三:内机蒸发器分液毛细管堵
故障现象:制冷效果差
原因分析:此机为新装机,两器干净,内外机通风正常,检查用户电源正常,内机出风正常,检测室内机进出风口温差偏小,观察室外机连接管处,发现低压管处结霜,因此判断系统氟利昂过多,放掉部分氟利昂后效果更差,分析错误,因此分析系统存在截流,打开室内机面板,触摸蒸发器,发现蒸发器上下部分温差明显偏高,再用手摸内机蒸发器分液毛细管,发现下两路毛细管只有微冷并有轻微结霜,因此判断为此两路毛细管阻。
解决措施:焊下此两路毛细管,出现毛细管口处有焊液将毛细管出口处阻塞,更换毛细管后试机正常。
经验总结:根据故障表面现象,很容易误认为系统多氟,此类现象分析时,首先应看室内机风量是否良好。如正常,再查看管路是否二次节流,仔细分析故障现象,最终判断是什么故障。

案例四:外机过滤器脏堵
故障现象:不制冷,室外机启停频繁
原因分析:上门维修,不制冷,室外机启停频繁,室内机能正常遥控运行,但室外机在三分钟左右启停,且三分钟内出风不冷,由此初步判断为制冷系统故障,用压力表测试低压侧压力,由于停机时平衡压力为1.1MPa,到启动后逐渐降到0.1MPa到停机后逐渐返回平衡压力,且在外机运行时发现从过滤器开始到毛细管到高压管全部结霜,由此可以断定为过滤器脏堵。

解决措施:更换新过滤器后,试机一切正常。
经验总结:对于外机启动频繁的故障,首先确认是电路故障或制冷系统故障。一般过滤器堵会出现以下现象:毛细管出口结霜,蒸发器局部也会结霜,检测低压压力低于正常值,高压压力略低于正常压力,停机平衡压力接近环境温度下的饱和压力,压缩机排气温度及机壳温度升高。遇到电流偏大,跳停现象不一定就是压缩机故障,要综合考虑故障现象,一般空调维修时要检查电流及维修压力,电流大、压力低是系统堵,着重检查过滤器及毛细管。

案例五、蒸发器连接管漏
故障现象:不制冷
原因分析:用户反映不制冷,经检查室内外机都运转,排除有接触不良现象,在检测运行压力时发现室外机运行压力为负压,检测内外机管子接头处无漏氟现象,内机蒸发器及外机都未发现漏点,当拆下内机检查时,发现蒸发器连接管保护弹簧处有一裂逢。
解决措施:补焊后再次打压无漏点,抽真空定量加氟后工作正常。
经验总结:对于一些漏点很内外机都很难找到时,要特别注意蒸发器连接管处,此处十分隐蔽,往往很难发现。

案例六:连接管喇叭口裂
故障现象:制冷、制热效果差
原因分析:开机制冷运行整机都工作,内机出风正常,两器也很干净,但进出风口温差很小,运行5分钟左右,发现内机蒸发器结霜,初步判断系统缺氟,检测低压压力只有3KG,停机加氟检漏内外机及连接管接口发现低压连接口处有油迹。
解决措施:收氟后拧开接口发现有一细小裂纹,重做喇叭口,高压检漏无漏点,抽真空、加氟试机正常。
经验总结:检查故障一定要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没有条件时依照原理创造条件,分段逐个排除,仔细认真直到问题真正解决。

案例七:连接管铜纳子裂
故障现象:制冷效果差,内机结冰
原因分析:测试室外机低压压力很低,蒸发器上结很厚的冰,回气管上也结霜,检查未发现管道有折扁现象。打到送风模式,化冰后测低压压力低于正常值,检漏发现,室内机连接管铜帽破裂。
解决措施:更换铜帽后抽真空、加氟。
经验总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根据结霜的部位,面积大小来进行分析故障的原因所在,一般情况下系统差氟液管会结霜,蒸发器上半部会结很厚的冰。

案例八:高压阀焊漏
故障现象:制冷效果不好且内机漏水
原因分析:检查空调,整机工作、制冷效果不好。经查发现内机蒸发器结霜,怀疑系统缺氟,测试系统压力很低。检漏发现高压阀阀体连接管处漏,补焊加氟试机正常。
经验总结:因空调缺氟而结霜较多造成内机漏水现象且制冷效果差,漏焊缺氟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案例九:冷凝器分液头焊漏
故障现象:不制冷, “运行灯”和“18”灯同时闪烁,空调不能开机。
原因分析:此机刚使用仅两天,用户反映整机出现不制冷故障,上门检查电压390V,平衡压力为0MPa,据现象及数据分析系统无氟,整机低压保护 ,打开外机机壳检查发现为冷凝器分液器焊接处有油迹焊裂,导致漏氟。
解决措施:重新补焊后,加氟正常。
经验总结:运行时压力为零,很快就可判断系统氟漏完,应仔细检查漏点,一般漏点处有油迹,出现熟悉灯闪烁情况,维修起来事半功倍。

案例十:冷凝器U型管焊漏
故障现象:不制冷
原因分析:空调使用不到一个月,反映制冷效果差。经上门检查,发现压缩机温度较高,电流偏小,只有3A左右,低压压力也只有3kg,而外风机运行正常,怀疑空调制冷系统有堵、漏或压缩机吸排气能力差,将空调拉回维修部,先进行氮气吹污,清洗,然后打压检漏,发现冷凝器下端“U”型端口焊接处微漏。
解决措施:补焊,抽真空加制冷剂。
经验总结:空调使用时间不长,制冷效果差,多数情况是制冷剂泄漏。维修时最好检漏。

案例十一、四通阀坏
故障现象:一开机空调就制热
原因分析:上门检查发现开机就吹热风,因是新装机,首先检查线路没有接错,怀疑四通阀有问题,检测四通阀线圈电阻正常且通电正常,分析肯定是四通阀卡,新装机四通阀坏的可能性小,多是由于轻微卡死,用木棒反复敲打试机故障依旧,由此确定四通阀坏。
解决措施:更换四通阀
经验总结:在维修四通阀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意更换,轻微卡死的现象可用简单的物理方法修复,有很多网点用此物理方法修复四通阀的,尤其是使用不久的机器。
四通串气
故障现象:制冷效果差
原因分析:用户电源电压220V反映空调制冷一段时间后包厢内冷气很少。上门检查测空调低压压力0.65Mpa明显偏高,放氟到0.55Mpa时,室内机出风口冷气很少,测量工作电流7.3A正常触摸高低压铜管,低压管比较冷,高压管冷感觉很少,证明压缩机基本无故障。这时看压力表又升到了0.36Mpa,用手摸四通换向阀的四根铜管,接压缩机排气管的一根温度较高,另外三根均也有热感觉,将空调工作模式换到制热状态。听到?四通阀不是很强的换气吸合声,但制热效果也不是很好,判定为空调的四通阀故障。
解决措施:更换四通阀、抽真空检漏、加氟。
经验总结:修理该故障时,首先应分清是压缩机还是四通阀故障。根据压力测试与手感觉,找出故障点,一般四通阀窜气:进气、出气口温差较小,阀体内有较大的气流声,压缩机回气管吸力较大,贮液气温度较高。

案例十二、单向阀坏
故障现象:单向阀密封不良
原因分析:用户反映夏天制冷很好,但用制热时效果差,开机检查测气管压力偏低为14kg,根据故障现象可能系统缺氟,但测量系统平衡压力为10kg,结合用户反应夏天制冷很好的情况,确定系统不存在漏现象,初步分析可能为四能阀串气或单向阀密封不良,给四通阀通断电,阀块吸合正常,换气声明显,用手触摸。放掉冷媒,重新抽空,定量注氟,开机故障依旧。故断定故障为单向阀密封不严,冷煤未通过辅助毛细管、单向阀 通阀各管温度正常,四通阀环可能性排除,因此断定单向阀漏,制热毛细管未起作用,使气管压力偏低,制热效果差。

解决措施:更换单向阀,重新抽空注氟,机器工作正常。
经验总结:单向阀关闭不严时,在高压压力下,由尼龙阀块与阀座间隙泄放高压压力,回流制冷剂未全部进入毛细管,相当缩短了毛细管的长度,导致制热高压压力下降,制热效果差,制冷时单向阀完全畅通,不影响制冷效果。 [NextPage]

案例十三、安装时阀门打开不够
故障现象:制冷效果差
原因分析:上门检修,工作一会儿后室内蒸发器有结霜现象,随后测试压力,压力值偏低3.5 kg,补氟后压力不变,空调继续工作,随后室外机回管结霜,怀疑是冰堵现象,收氟过程中,用扳手旋开螺帽,才发现低压阀开启不到位。
解决措施:阀门全部开满后,调整氟压至正常值、空调正常。
经验总结:属于阀门过紧,导致回路不畅通,形成结霜,在新机出现制冷系统故障时,不要盲目进行加氟。

案例十四、两器外部脏堵
故障现象:制冷效果不好,风速无明显变化
原因分析:空调使用场所为一制衣厂车间, 使用面积350平方米,共安装了5台五匹柜机, 用户反映空调今年已多次维修,效果始终不好,维修人员加氟,换电控板等,用户意见很大.仔细检查空调电压380V,电流为9A,低压压力5kg均正常,但出风口温度偏高,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初步判定空调是风量小引起的。可能原因为:1.风机问题;2.风机电容问题;3.过滤网及蒸发器脏;4.电控主板问题。检查出风发现风量很小,检查风机、电容均良好,采用调节风速(高、中、低)来判断风机转速,风机继电器三档有明显吸合声,但风速没有明显示变化,从而排除电器故障,断定问题可能为蒸发器脏堵引起,拆开内机面板观察发现蒸发器背面粘有很多衣服纤维,蒸发有结霜现象。
解决措施:清洗内机蒸发器后,风量恢复正常,制冷正常。
经验总结:在一些特殊场所如制衣厂、发廊、纱厂等粉尘较多场所及一些公共场所,空调制冷差一般的原因都是因散热不良,脏堵引起,应首先检查过滤网和蒸发器是否干净。在修理此类故障应先排除外界因素再考虑机器本身故障,先检查室内外机风量是否正常;环境温度是否过高;室内外两器散热是否良好,最后检查系统本身,这样才会不走弯路。

案例十五、连接管折扁
故障现象:制冷效果差
原因分析:新安装后室内异常声音,在试机三分钟和送风模式下没有异常声音,当压缩机启动后室内蒸发器出现异常制冷气流声,而且比较响。经检查为室内蒸发器输出管和冷凝器铜管(连接处不是螺纹铜管)刚好在室内蒸发器连接处高低压管都四分之三弯扁。
解决措施:更换连接管
经验总结:像这种情况气流声主要是制冷剂流通不畅导致的,只要详细检查才能知道那里管弯扁,这一点主要是安装在弯管时不专业导致的。

案例十六:连接管折扁
故障现象:制冷效果差,外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机
原因分析:空调为去年安装机,去年安装后一直反映空调效果不好,维修人员多次上门检查空调,数据如下:空调运行电流12.5A,压力5kg.f/com2 ,出风温度12度,进风30度。从以上数据看空调正常,但运行一段时间后空调电流逐渐升高,出风温度渐渐上升。1.5小时后空调保护,维修人员根据维修经验判断为外机热保护,检查外机散热环境,良好未有阻碍无,也不当西晒,冷凝器也不脏。维修一时陷入僵局,维修人员发现如果用水淋冷凝器,外机则不会保护,判断可能故障为:

1、压缩机故障,
2、系统制冷剂轻度污染,
3、管路问题,根据现象及分析故障。首先检查系统问题及管路问题,低压连接管在出墙洞时有压扁现象。造成系统堵塞,制冷差。
解决措施:重新处理好管道,试机一切正常。
经验总结:这种故障是由于安装问题,但又往往会被维修人员所忽视,要发现这种故障应多看多分析,不能盲目加氟或换外机。主要原因是连接管弯扁,使系统循环不能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