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撤机方法

楼主(2016-02-04):
1.制冷剂回收拆机的第一步是将管路上的制冷剂回收到室外机中。首先接通电源。用遥控器开机,设
定制冷状态。待压缩机运转5 分钟后,参照图,用扳手拧下室外机上液体管、气体管接口上的二次密封帽。
用内六角扳手,先关低压液体管(细)的截止阀门,待50 秒后低压液体管外表看到结露,再关闭低压气体
管(粗)截止阀,同时用遥控器关机。拔下220V 电源插头,回收制冷剂工作结束。回收制冷剂应注意的是:
要根据制冷管路的长短准确控制时间。时间太短,制冷剂不能完全收回。时间太长,由于低压液体截止阀
已关闭,压缩机排气阻力增大,工作电流增大,发热严重。同时,由于制冷剂不再循环流动,冷凝器散热
下降,压缩机也无低温制冷剂冷却,所以容易损坏或减少使用寿命。

控制制冷剂回收“时间”方法有两种:
1)表压法:在低压气体旁通阀连接一个单联表,当表压为0MPa 时,表明制冷剂已基本回收干净,此
方法适合初学者使用。
2)经验法:一般5m 的制冷管路回收48 秒即可收净,有的文章介绍为3 分钟不可取。收制冷剂时间长压
缩机负荷增大,用耳听声音变得沉闷,空气容易从低压气体截止间连接处进人。
另外要提醒初学者注意的是:杂牌空调器截止阀质量较差,只有当阀门完全打开或完全关闭才不漏气。回收
制冷剂时,关闭低压气体截止阀动作要迅速,阀门不可停留在半开半闭状态,否则会有空气进人制冷系统。
回收制冷剂时,若看到低压液体管结霜,说明截止阀阀门漏气。这时停止收制冷剂,按空调器低压液体管
的外径,制做一个密封堵。方法是:一端做好纳子口,另一端先按空调器公制或英制要求配好纳子放入管
内。纳子放入后,把上端锤扁用银焊焊好。封堵制做好后,这时再收制冷剂,待制冷剂收净同步停机。用
扳手拧下漏气截止阀纳子,迅速拧好封堵。动作要快以防止室外机贮存的制冷剂漏光,给以后带来抽真空
的麻烦。 回收制冷剂时,若用遥控器不能开机,可采用室内机强启按钮开机,并同时观察室内、外机是否
有其它故障。如有故障应事先和用户说明。以避免空调器安装结束后,分辨不清楚责任,给结帐带来麻烦。
2.拆室内机
制冷剂收到室外机后,用2 个扳手把室内机连接锁母拧松,然后用手旋出锁母,用改锥卸下控制线。
单冷型空调器控制线中,有二根电源线,一根保护地线。接线端子板有A、B,l、2 标记。冷暖两用型空调
器控制线及电源都在5 根线以上。若端子板没有标记,控制线又是后配的,最好用钳子在端子板端剪断控
制信号线或用笔记下端子板线导;以免安装时把信号线接错,造成室外机不运转,或室外机不受控故障。
室内机挂板多是用水泥钉锤入墙中固定。水泥钉坚硬无比,卸起来要有一定技巧。方法是:用冲子撬开一
侧并在冲子底下垫硬物,用锤子敲冲子能让水泥钉松动,这样拆挂板较容易。
3.拆室外机
卸室外机需2 个人操作。先用尼龙绳一端系好室外机中部,另一端系在阳台牢固处。先用改锥从室外机上
卸下控制线,再上好二次密封帽。一般使用10 年以上的空调器,经过风吹雨淋加之锈蚀,四个固定螺丝,
很难用扳手拧下。在高层楼用钢锯把螺丝锯断也有一定难度。最好的办法是一个人扶室外机,另一个人用
扳手拧支架螺丝,连支架一起拆下。在拆卸时,高层楼要系好安全带,脚要踩实。若有大风头部必须带安
全帽,避免楼上玻璃破碎砸伤自己。使用的扳手要用绳子系在手腕上,同时和用户商量让用户去劝请行人
避开,以避免砸伤行人。操作时要谨慎,任何物件(即使是一只螺母)也不得掉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教训非常多,不得有一点马虎。
膨胀螺母拧下后,放在窗台里边,两个人站稳,先把室外机往外移出螺栓5cm,并配合好连架子一起抬到
窗台上。这时再卸固定室外机支架的四个螺丝。室外机卸下后,把管子一端评直,从另一端抽出管路。铜
管从穿墙洞中抽出时要小心,严禁折压硬拉。转弯处拉不出应用软物轻轻将铜管压直后再拆出。拆管时必
须用塑料带封好管路两端喇叭口,以免杂物进人管内。否则杂物混人制冷系统堵塞过滤器和毛细管,会带
来不必要的修理麻烦。最后把铜管按原来弯盘绕lm 直径的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