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空调温度传感器阻值的方法

楼主(2016-02-04):
     在采用CPU电路控制的空调中,温度传感器是必备元件,也是易损元件。其损坏或性能不良,空调轻则工作状态失常.重则根本不能开机。     由于各个品牌空调所使用的传感器阻值不同,甚至同一品牌不同型号的空调所使用的也不一样,这就给维修人员检修造成一定难度,常常不能准确地判断传感器是否正常,或不知道到底该使用多大阻值的传感器。
下面通过对温度传感器电路结构的分析,结合多年的维修经验.向大家介绍一种快速判断其阻值的方法。
温度传感器的基本电路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三路传感器都是分别和一个电阻串联后,对+5V(部分空调使用的是+3.3v)电压进行分压,分压后的电压送入CPU内部。     由于空调温度传感器采用的都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即在温度升高时其阻值减小,温度降低时阻值增大,所以CPU的输入电压规律就是:温度升高时,CPU的输入电压升高。温度降低时,CPU的输入电压降低。这一变化的电压送到CPU内部电路进行分析处理。以判定当前的管温或室温,并通过内部程序和人工设定,来控制空调的运行状态。
   由于送到CPU的采样电压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在较大范围内变化。所以厂家在设计时,一般都以25。C为准,将该采样电压设计成电源电压的一半。以便给温度变化导致的电压变化留出充分的余地。如果采样电压设计得过高或过低,都将不能正常反映出当前的温度变化。由于R1、R2、R3的阻值是恒定的,如果不考虑CPU接口的内部电路阻值(事实上该接口的内部阻值比较大。可以不考虑),那么要保证其A、B、C三点的电压为2.5V左右(在25。C状态下)。RTl、RT2、RT3就只能尽量使用和R1、R2、R3同阻值的传感器。否则该点电压压降偏离会较多。 但要注意当前温度对传感器阻值的影响。只要测量与之串联电阻的阻值 阻值接近的传感器即可。表1  常见空调传感器阻值、品牌对照表 当需要更换某个然后选用和它的 注:表中传感器阻值是在环境温度为标准25°C的数据,在其他温度下和该阻值不同,其规律是温度高于25℃时阻值比上述阻值小, 度低于25℃时阻值比上述阻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