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维修经验

楼主(2016-02-04):
修电磁炉时,常常遇到刚换上的IGBT管,一通电又烧了.造成亏本,有什麽好办法请大家发表您的高论....。.
1、朋友啊,肯定是8050或8550喽。。。。。。。
2、试机前,将保险管拆除,串接一只200W的灯泡,通电检锅时灯泡不亮,放入锅具后,灯泡一闪既保护,说明正常,若灯泡随着检锅脉冲闪亮,说明还有问题。
a、用这种办法就不会烧IGBT了 ,很好用的。
b、说的对我亲自试过[
3、我试过,去掉线圈,用灯泡接在线圈的位置,通电锅检电路工作时灯会一闪一闪的亮。电路没事。
4、灯泡亮是因为IGBT正常工作,又灭是因为由于灯泡的存在造成输入电路电压分压,MCU判断为输入欠压,所以关断
5、若灯泡随着检锅脉冲闪亮,还有什么问题?一般情况检查LM339N,更换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6、在修电磁炉时,常常遇到刚换上的IGBT管,一通电又烧了.常亏本.请问如和避免? 这是因刚换上的IGBT管质量很差,很容易烧坏。建议采用CT60AM--18B功率管代换。
7、管质量差 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要搞清烧管的具体原因。
9、 通电烧管别忘记检查功率管G极,如果G极开路悬空,通电即烧管。正常G极对地有几百欧至几千欧阻值。
          功率管G极开路也会引起通电烧管。
10、屡烧IGBT可以把驱动三极管一同更换试试吧有奇效
11、我现在遇到问题就是灯泡随锅检一闪一闪,到底正常没有?能不能上保险?我烧管烧怕了。
12、LM339N也换了驱动也查了.电容也换了,可就是还一闪一闪啊
13、我串100W灯泡,不上锅灯泡随锅检一闪一闪,上锅后根本灯就不亮,蜂鸣2秒1响,大约8秒后保护,请问还要查什么地方啊?[
14、
维修电磁炉的步骤:
                  1.当检测更换原器件后应不要急着接通电源,首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电路板的敷铜面用洗板水清洁一下,干燥后仔细观察一下电路板的正反面,确定没有连焊,虚焊,没有锡渣,没有小虫的尸体等有可能会引起炸机的因素存在,特别是要检查散热器的反面和IGBT引脚等处是否有细小的金属丝的存在(如更换了IGBT,扁桥则要检查导热硅脂是否涂敷?紧固IGBT和扁桥的螺丝是否上紧,这点很重要,没上紧螺丝的话开机就要烧IGBT).检查与故障有关的电路范围内的器件是否还有坏的或变质的,因为电容的变质很容易使电磁炉工作不正常,确认没有问题后可通电(注意是通电不是开机并不接线盘负载)

                    2.在通电的情况下(上电)电磁炉的蜂鸣器会叫一声,(如没有叫声就说明还有问题.)开始检测供电系统的电压,如扁桥的输出电压是不是有310伏左右,5伏,12伏,18伏(或20伏)等是否正常,特别是稳压器件有否发热.

                     3.驱动级输出电平是否小于0.5伏以下,339或393的各级电平是否正常,(规范的企业一般是会将检测点的电平标注在电路板上的)

                      4.如没问题就可以打开开关键,应该听到找锅的叫声,这时再检测相关的工作点的电压,看是否正常,驱动级的找锅方波信号应该和找锅的信号随着蜂鸣器的叫声一秒左右跳动一次 .

                       5.如一切正常则可以断电后接负载,然后通电检测了整机性能了(在上述检测没有问题后,如开机还是炸机,则很有可能是339或某个电阻,电容的参数发生了偏移导致静态点正常而当有交流信号时,机器仍不能正常工作.。 发现火力太小了,开到最大了也只有原来的一半那样
最好用示波器检查一下功率管基极波形!!! 检查一下功率调整电路,还有检查一下高压电容是否容量降低。

15、尚朋堂电磁炉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

问、尚朋堂SR-1608电磁炉。开机烧大功率管
答、1,检查4.7欧电阻,18.2V 稳压管                      推动Q3,Q4,两个三极管,1815.1015,       振荡电容0.25的有没有脱焊.滤波电容4.7UF 的有没有脱焊或损坏,                           LM339      ,,,(U2),      D1,D2,D3,D4 反向漏电,,,及      R41,      尚朋堂上IGBT ,开机爆机SR16XX 系列的只有这几个东西了,,,还有一点请注意,IGBT 上面的热敏电阻千万不要碰着压它的铁片
尚朋堂SR-1608电磁炉报警查遍所有的大阻值电阻无坏请教什么问题!
大电阻只是高压保护电路,,在灯闪不加热的比例中只占一部分,,,,,,,,,,,
      1,此故障,首先应检查CPU 板上16V 5V 正常否, CPU 输出的SB 信号,即开关机信号,在检测时,它在0-5V 跳变,PWM 信号,即IGBT ,驱动信号.1.95V 左右是否正常
2 ,还应检查,U1,U2 两个LM339 ,有没有损坏.
3,灯闪的关键检测点是D1,D2,D3,D4,看电压跳变的情况,可以分清是 U1,还是U2 的问题,即保护电路还是输出部分问题
              你如果是爆机后出现此故障,应检测4.7欧电阻,18.2V 稳压管,SC1815 SC1015,即Q3,Q4
尚朋堂电磁炉,只能用水壶,其他用具不好使,不知何原因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检查一下高压保护电路的两个200K ,还有那几个64.9K 的精密电阻有没有变值!
16、尚朋堂SR-1605A屡烧IGBT管,并不是开机就烧,而是用一段时间才烧。且时间越来越短。是什么原因?
答:上面SR1605A ,总烧IGBT
1;查一下振荡电容,尚朋堂兰色的全部进口的,基本不坏,如果是黑色的就有可能损坏
2,查一下D1,D2,D3,D4, 有没有反向漏电
3,查一下R41 阻值有没有变大
4,查一下推动放大Q3,Q4,有没有不良
5、用段时间就坏,检查一下振荡电容或滤波电容
基本就以上几个东西了
17、请问功率管上的热敏电阻正常阻值为多少K???(1607上用)
                    热敏电阻,是100K 的。
18、请问下1608型号IJBT上那个热敏电阻是多少?另外R15阻止是多大的。就是跟IJBT上那个热敏电阻黑线连着的那个电阻,我这个都烧黑了,再有就是主CPU 上电压输入,脉冲输出,开机分别是几脚。我先在这谢谢了。
我现在把1608修的可以加热了,但功率很小,烧点水别正常时多用3-5倍时间,请赐教查哪部分?,电源变压器输出30V处接一27V稳牙管,没那种型号用24V代换,是否跟他有关,,另外跟IJBT连接的4.7欧电阻没一样的,用了一个1瓦的4.7欧水泥电阻代替(功率大了不少),是否也跟他有关,先谢了。
答、SR1608 的机器,热敏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100K 热敏电阻,R15 好象是1.5K 左右,有点忘,不好意思.至于30V处接24V 稳压管,会有影响的,正常电压是27V ,4.7电阻改成四分之一瓦,      还不行的话要看看圆盘线圈有没有脱胶,脱离支架!
SR1608        CPU      4脚是SB 信号,即开关机信号               10脚是脉冲信号,PWM 信号        12脚是电源,,13      14脚晶振,10脚复位
19、问:尚朋堂SR---1986D电磁炉插电滴一声响,显示E1,换上好的元件后患上60W灯泡插电灯泡暗亮,还是"滴"一声,显E1字就无动静
:尚朋堂SR---1986D电磁炉插电滴一声响,显示E1,换上好的元件后患上60W灯泡插电灯泡暗亮,还是""一声,E1字就无动静,W数挡无任何显示,按按键也无动静,是何因请各位师傅指教,急啊!!!
SR-1986D 的机器,由于CPU 板所用的是开关电源,开机串一只60W 灯泡,有可能会显示E1 ,电压过低,建议脱开圆盘线圈 ,开机检查机器
显示E1      ,热敏电阻开路,高低压检测电路异常,CPU 损坏都会出现,和按键漏电 ,尚电磁炉CPU 硬件型号都是47R475      ,每种型号所用软件不同,不能代换
20、我有个SR-1604A的电磁炉,出现可以开机,但不加热.有嘀嘀声.经检查是高压检测电阻有一只损坏,更换后可以正常工作.但只用了两次,就又出问题了,现在是可以开机,按快速加热,有灯一闪一闪,并有嘀嘀声,两片集成电路LM339更换了,偶出现可以加热但烧不开水,请指点.
灯同时亮,按键有漏电!       SR1604A 按快速加热,有两灯同时闪是正常的,      高压保护的精密电阻,要用同阻值的,      两个200K ,7个64.9K

同步电路      振荡电容      过零电路都会一起烧IGBT管
8、
我今天实验了一下:
断开保险管,串入一灯泡(没有找到100W的,用一40W的代替),上电,灯丝微红,不放锅具开机,出现蜂鸣报警声,灯丝仍微红,几秒后进入待机状态。放上锅具开机,灯丝突亮一下,然后蜂鸣一声进入待机状态。
a、灯泡太小了,40W能过多少电流啊!
b、200W的也不能使电磁炉工作起来,所以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