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控管好坏判断方法

楼主(2016-02-04):
1、关机断电后,将高压电容进行放电,拔下磁控管灯丝两个插头。
2、 将万用表调到 x10k档测任一灯丝对地(金属机壳)都应该是‘无穷大’,否则就是已损坏。
3、将万用表调到欧姆R×1档,测量磁控管的灯丝电阻正常阻值应该为1欧姆左右。
4、阴极与阳极之间直接用普通万用表是测不到阻值的。必须用特殊方法或仪器才能检测。
           磁控微波管,是一种工作在微波频率波段的电子管,常称磁控管,它能向外发射微波。
      微波是一种频率为300MHZ~300GHZ的电磁波,它的波长很短,具有可见光的性质,沿直线传播。国
际上,家用微波炉有915MHz和2450MHz两个频率,2450MHz用于家庭烹调炊具,915MHz
用于干燥、消毒。微波在遇到金属材料时能反射,遇到玻璃、塑料、陶瓷等绝缘材料可以穿透,在遇到
含有水分的蛋白质、脂肪等介质可被吸收,并将微波的电磁能量变为热能。由于微波的频率较高,它的
传输需要用高导电率的波导管来传输。

           磁控管从外表看,它有微波发射器(波导管)、散热器、灯丝、两个插脚和磁铁等,磁控管里有一
个园筒形的阴极,它采用的加热方式是直热式的,灯丝就是阴极。阴极外面包围着一个高导电率的无氧
铜制成的阳极。阳极用来接收阴极发射的电子,阳极是个较粗的电极。阳极上有几个谐振腔,它们是产
生高频振荡的选频谐振回路。谐振频率主要由空腔的尺寸决定的。为了安全和使用方便,阳极接地。阳
极接地作参考点,零电势(0v),那阴极就是加上几千伏的负高压。另外再有磁铁的作用。热电子从阴
极发射出来以后,在磁埸力和电埸力的共同作用下,沿螺旋状高速飞向阳极,又有谐振腔的作用,形成
电子微波振荡,并经过天线耦合,由波导管传输到微波炉腔里加热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