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制作的恒温控制器

楼主:
元件清单:

      恒温控制器由热敏电阻Rt1、Rt2、NE555时基电路、温度范围调整电阻RP1、RP2及控制执行机构组成,电路如图1所示(点此下载原理图)。Rt1、RP1为上限温度检测电阻,Rt2、RP2为下限温度检测电阻。当温度下降时,②脚电位低于1/3Vcc时,③脚输出高电平,J吸合,LED2点亮,开始加热。当温度升高而使IC⑥脚电位高于2/3Vcc时,③脚输出低电平,J释放,断开受控“电热器”的电源,停止加热。 调整时,首选应调整上限温度,把Rt1置于所要求的上限温度环境中(用温度计监测),过一分钟后(Rt1与环境达到热平衡),调RP1起到LED1刚好发光为止,反复多调几次,可先将②脚与地短接一下,使③脚输出高电平(LED1亮),这样便于观察翻转状态。然后调整下限温度,过程同上,调整RP2使红LED2亮,也要反复调整几次,可先将⑥脚与电源Vcc短接一下,以使③脚输出低电平,观察电路翻转状态。
  电路最好用小型稳压电源供电(可根据自己实际在本站电源技术一栏中选制一个)。
  该电路稍加修改,可作为超(高、低)温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