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硬盘控制电路以及源程序

楼主(2016-02-04):
#include <at89x51.h>
/**************************************************
*                  HardDisk Control Demo
*Written By Mr.Yun
*    编译环境 : KEIL C51 V7.07

*支持器件 : AT89C51
*                    COPYRIGHT (C) 2004

* 2012-05-14 116:19

***************************************************/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线路连接定义。如电路有变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

#define DataH P1
#define DataL P0
#define RegAddr P2
#define Read P3_4
#define Write P3_3
#define Rst P3_2

/*************************************************
//线路连接定义。如电路有变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

//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_Status_Control 0x16
#define _Data 0x8
#define _Err_Features 0x9
#define _SecCount 0xa
#define _SecNum 0xb
#define _CylinderL 0xc
#define _CylinderH 0xd
#define _DeviceAndHead 0xe
#define _Status_Command 0xf

//**************************************************************************************/
/*这里为初始化硬盘的重要参数,每个硬盘的参数都不尽相同。若不正确则读不了盘中的数据。计算方法如下:
先看清楚你的 硬盘表面标签中的数据,里面有三个重要参数:
1。柱面数(Cylinder)
2。磁头数(Head)
3。磁道数(Sector)
其中 _MaxHead=0xA+Head
     _MaxSector=Sector
例如我的130M硬盘(很老吧,哈哈),磁头数为15,十六进制为0xf,所以_MaxHead=0xAF,磁道数为17,所以_MaxSector=0x11
*/
#define _MaxHead 0xAF
#define _MaxSector 0x11

//************************************************************************************
byte bdata Status="0x00";
sbit ERR="Status"^0;
sbit IDX="Status"^1;
sbit CORR="Status"^2;
sbit DRQ="Status"^3;
sbit DSC="Status"^4;
sbit DF="Status"^5;
sbit DRDY="Status"^6;
sbit BSY="Status"^7;

//************************************************************
*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
BSY  DRDY  DWF  DSC DRQ  CORR  IDX   ERR                   *
BSY:驱动器忙;                                             *
DRDY:驱动器准备好;                                        *
DWF:驱动器写失败;                                         *
DSC:寻道结束;                                              *
DRQ:请求服务,驱动器希望通过数据寄存器与CPU交换一字节数据;*
CORR:当可以纠正的读错误发生时,该位置1,数据传输将继续进行 *
IDX:收到综引信号;                                         *
ERR:命令执行出错。                                         *
*************************************************************/

byte Data_bufferH=0x0;
byte Data_bufferL=0x0;

//***************串口子程序
void 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word);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word);
unsigned char get_char(void);

/*******************************************************
:延迟函数
********************************************************/
void delay(byte ms)
{ byte i,j;
for(i=0;i<ms;i++)
     for(j=0;j<255;j++);
}

/*******************************************************
*读寄存器
********************************************************/
byte ReadReg(byte Addr)
{
RegAddr=Addr;
DataL=0xff;
Read=0;
Status=DataL;
Read=1;
return Status;
}

/*******************************************************
*等待BSY信号
********************************************************/
byte WaitBSY(void)
{
byte timeOut="0";
do{
  ReadReg(_Status_Command);
  timeOut++;
//  if(timeOut>=254) return(0xff);
}while(BSY);
return(1);
}

/*****************************************************
*写寄存器值
********************************************************/
void WriteReg(byte Addr,byte Data)
{
RegAddr=Addr;
Write=0;
DataL=Data;
Write=1;
}

/*******************************************************
读数据储存器中数据
********************************************************/
void ReadData(void)
{
DataH=0xff;
DataL=0xff;
RegAddr=_Data;
Read=0;
Data_bufferL=DataL;
Data_bufferH=DataH;
Read=1;
}

/*******************************************************
写数据寄存器中数据
********************************************************/
void WriteData(void)
{
RegAddr=_Data;
Write=0;
DataL=Data_bufferL;
DataH=Data_bufferH;
Write=1;
}

/**********************************************************
初始化硬盘                                          *
***********************************************************/
void Init(void)
{ do{
  WriteReg(_DeviceAndHead,0xa0);
     ReadReg(_Status_Command);
  }while(!DRDY|BSY);
    WriteReg(_DeviceAndHead,_MaxHead);
    WriteReg(_SecCount,_MaxSector);
    WriteReg(_Status_Command,0x91);
WaitBSY();
    WriteReg(_Status_Command,0x10);
WaitBSY();
}

/**********************************************************
读硬盘参数
***********************************************************/
void DriverID(void)
{
unsigned int i="512";
//send_string("Starting read driver ID\n");
WaitBSY();
//send_string("Now can read driver ID  \n");
WriteReg(_Status_Command,0xec);
//send_string("Waiting..  ");
do{ReadReg(_Status_Command);}while(BSY|!DRQ);
//send_string("Now Sending  \n");
while(i){
ReadData();
send_char(Data_bufferH);
send_char(Data_bufferL);
i-=2;
}
}

/*********************************************************
硬盘寻址
**********************************************************/
WriteCHS(byte head,uint cylinder,byte sector,byte read_count)
{
WaitBSY();
WriteReg(_DeviceAndHead,0xa0|head);
WriteReg(_CylinderH,(char)(cylinder>>8));
WriteReg(_CylinderL,(char)(cylinder&0x00ff));
WriteReg(_SecNum,sector);
WriteReg(_SecCount,read_count);
}

/**********************************************************
*用途:将硬盘的返回数据读入BUFFER数组
***********************************************************/
void SendData()
{ uint i;
i=512*15;
do{ReadReg(_Status_Command);}while(BSY|!DRQ);
if(ERR){
  send_string("\x0d\x0a Error\x0d\x0a");
    }
while(i){ReadData();send_char(Data_bufferL);send_char(Data_bufferH);i-=2;}
}

// 激活硬盘(转动)
void SpinUP()
{
WaitBSY();
  WriteReg(_Status_Command,0xE1);
}
// 让硬盘休眠(停转)/
void SpinDown()
{
WaitBSY();
  WriteReg(_Status_Command,0xE0);
}

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
SCON=0x50;  //串口初始化
TMOD=0x20;   //波特率为57600bps
TCON=0x40;
PCON=0x80;
TH1=0xFf;
TL1=0xFf;
TR1=1;
send_string("IDE Control Demo.     Power By DDDLZHU\x0d\x0a");//send welcome word
Rst=0; //IDE 复位
delay(50);
Rst=1;
delay(255);
send_string("Reset Driver OK...\x0d\x0a");
Init();   //初始化硬盘
send_string("Initialize Driver OK,Now Read ID\x0d\x0a");
send_string("HardDisk ID is ....\x0d\x0a");
DriverID();  //读硬盘id
send_string("\n\nNow Read The First Sector On this HardDisk\x0d\x0a\x0d\x0a");
delay(244);
delay(244);
delay(244);
delay(244);
WriteCHS(0,0,1,16); //写地址
WaitBSY();
WriteReg(_Status_Command,0x20);   //发送读命令
SendData();
send_string("\x0d\x0a\x0d\x0a Read OK,Now Shut Down The HardDisk..\x0d\x0a");
SpinDown();    //硬盘停转
while(1);
}

//**************************************串口子程序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word)
{
TI=0;
SBUF=word;
while(TI==0);
TI=0;
}

void 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word)
{
TI=0;
while(*word!=0)
  {
  SBUF=*word;
  while(TI==0);
  TI="0";
  word++;
  }
}

unsigned char get_char(void)
{
RI=0;
REN=1;
while(RI==0);
return(SBUF);
RI=0;
REN=0;
}

网友A(2019-06-22):
这个是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B(2021-08-23):
这个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