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好坏

楼主(2016-02-04):
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是主板相当重要的部件。我们都知道,一个元件工作运行起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电压、第二是频率。主板电源管理芯片负责提供给主板各个 部分芯片的电压。一般一块坏的主板放在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检测的就是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看芯片有没有输出电压。主板电源芯片怎么判断好坏呢?

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判断步骤如下:

1.首先主板电源芯片坏了之后CPU是不会工作的,也就是说,主板上电之后CPU会没有温度,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电表的二极管档测试电感线圈与地的阻值。如 果电表滴了一声然后阻值逐步上升的话,那就证明电源芯片是好的。反之,如果阻值为0,那就证明电源供电部分有问题。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CPU脚座旁边的电源调节三极体取下来,如果电感线圈还是对地短路,则判断为电源芯片的问题。

2.如果外围电源都正常,但是电源芯片电压不正常。那就通过外围电路的关键点的电压来判断,首先检查一下场效应管G极的电压。另外可以通过外围电路的对地阻值来判断,例如G极电阻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如果外围电路均正常,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替换法来判断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