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维修及其代换

楼主(2016-02-04):
   修液晶高压板故障令人头疼,特别是疑难故障或配不到相应的高压板时一个头两个大,但总 不至于报废或退修吧,那多没面子,其实人是活的,任何高压板只要装得下,那么它就是" 万能"的,不知道买来高压板的参数,看到高压板接口有这么多条线,头晕了吧! 其实很简单 ,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 ,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 ,负极多是接在电 容的负极上. 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 ,假如 6V 左右那么就是 3.3V 的, 假如电容上标 12V 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 5V,假如是 24V 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 12V,以次 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 有的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 ,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这样的 , 那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 ,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 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 3.3V 和 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 ,所 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 3.3V 再接 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 是 3.3V 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 多余的脚怎么办呀??让他空着好了,不用理它. 高压板坏后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故障: 1,瞬间亮后马上黑屏 该问题主要为高压板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如:高压过高导致 保护,反馈电路出现问题导致无反馈电压,反馈电流过大,灯管 PIN 松脱,IC 输出过高等 等都会导致该问题,原则上只要 IC 有输出,自激振荡正常,其它的任何零件不良均会导致 该问题,该现象是液晶显示器升压板不良的最常见之现象.维修时最主要的方法是: (1)短接法----一般情况下,脉宽调制 IC 中有一脚是控制或强制输出的,对地短路该 脚则其将不受反馈电路的影响,强制输出脉冲波,此时升压板一般均能点亮,并进行电路测 试,但要注意:因此时具体故障点位还未找到,因此短路过久可能会导致一些异常不到的现 象,如:高压线路接触不良时,强制输出可能会导致线路打火而烧板! ! ! (2) ,对比测试法:因液晶显示器灯管采用均为 2 个以上,多数厂家在设计时左右灯管 均采用双路输出, 即两个灯管对应相同的两个电路, 此时, 两个电路就可以采用对比测试法 , 以判定故障点位!当然,有的机子用一路控制两个灯管时,此法就无效! 另一方面,在不明情况下,最好不要乱短路 IC 各脚,否则可能会出现异想不到的后果! 2,通电灯亮但无显示 此问题主要为升压板线路不产生高压导致,如:12V 未加入 或电压不正常,控制电压未加入,接地不正常,IC 无振荡/无输出,自激振荡电路产生不良 等均会出现该现象! 3,三无 若因升压板导致该问题, 则多数均为升压板短路导致, 一般很容易测到 , 如:12V 对地,自激管击穿,IC 击穿等均会导致,另外:电源部份或升压板线路同做一块 板(即连在一起)的机子,则电源无输出或不正常等亦会产生,维修时可以先切断升压部份 供电,确认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4,亮度偏暗 升压板上的亮度控制线路不正常,12V 偏低,IC 输出偏低,高压电 路不正常等均会导致该问题,部份可能伴随着加热几十秒后保护,产生无显示! 5,电源指示灯闪 该问题同三无现象差不多,多数为管子击穿导致! 6,干扰 主要有水波纹干扰,画面抖动/跳动,星点闪烁(该现象少数,多数均为 液晶屏问题)等,主要是高压线路的问题.//转自 www.45it.com 电脑软硬件应用网 以上几点是升压板产生问题的最主要现象,对于高压板产生的不良,各位不防把它这样 比作:灯管相当于我们的日光管(当然,其电压要比日光灯高得多,其粗的一根高压线接的 是高压输入,细的一根低压线接的是输出反馈端) ,线路板把它看作逆变器线路,围绕着该 状况去修,可能会容易一点.另外:电源与升压连为一体的板子,要判定是电源问题还是升 压部份问题,可切断升压线路的供电线路,再测试电源输出的 12V 或 5V 等是否正常,以此 来判定问题出在哪部份,但值得注意的是:切断时要看仔细,勿直接切断 12V 或 5V 整流线 路,那样可能导致电源无反馈 电压而升过高,导致爆炸等问题(该状况类似直接切断 CRT 显示器的行管 C 极及输出反馈电路) . 以上,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同时也希望大家秉着一颗无私之心将你们的一些技术经 验交流出来与大家分享,以相互提升技术水平! 让我来告诉你们高压板电路原理吧:一台完整的液晶一般由液晶屏,主板,按键板以及 高压板组成(又称升压板) ,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液晶彩显中还带有音频板以及 USB 插口板 等.而楼上的各位图片提供的高压板均为独立型的高压板,即:需要由一个 12V 电源的电 源盒来提供,另有部份机子主电源与升压板是连在一起的.//转自 www.45it.com 电脑软硬件 应用网 先来讲讲液晶屏的构造再讲升压板原理或许各位会听得更明白些.目前,市场上液晶屏 主要有三星,中华,奇美等等,而追其构造,均由液晶粒子屏,玻璃,信号处理板及灯管等 组成! 一方面, 主板上提供的信号经信号处理板解码后送到液晶粒子屏, 推动液晶粒子翻转 , 这时是看不到亮画面的,因方没有背灯管(即贴在液晶左右背处,即上面说的灯管)的照射 光,只有背景一点黑暗的图象. 另一方面,主板产生信号后,紧接着升压板也开始工作,推动灯管发光,并在背灯管的 照射下,液晶显示器才能显示完整的图象. 在了解以上的大概状况后,我们不难理解: 升压板的作用就是点亮灯管! ! ! 的确是这 , 样 升压板的作用就是推动灯管发光,以产生背景照亮灯.但是,话又说回来,灯管如同日光管 一样,其内部充满了氖气,要想让它发光,必须在其未点亮前产生 1500V 的高压来击发内 部的气体,一旦气体导通后,则必须要有 600~800V 电压,9MA 左右的电流供其发光,这 就使得普通的 12V 或者市电的 220V 电压跟本达不到其要求,因此必须升压.而此时,所有 发光的条件都满足了,背灯管当然就发光了.是这样的,这时背灯管是发光了,而且如果给 主板加信号的话,画面就出来了,没错一切似乎都正常.但是,大家要明白,多数的液晶显 示器是由直流电压控制开关的(即开关只控制主板信号,不能关掉 12V) ,这时,如果关机 会出现什么现象????大家想想,主板至液晶屏控制信号是切断了,但升压板呢,背灯管 没关掉呀,没关掉当然就一直亮着,亮着当然在关机时就出现全白的显示(呵呵,这样不仅 浪费电,而且很难看呀) ,为此必须从主板中引出一路控制升压板上脉宽 IC 供电电压,即控 制电压(根据机型及厂家设计状况,由高低两种电压控制,一般均为 3.3 或 5V 控 制 ) ,只有 有了控制电压,才能保证升压板上的供电随着开关机器而通断(另有一部份机子是控制 IC 振荡等) . 这样了以后, 基本保证了升压板的正常工作及画面的正常显示, 即萧洒哥说的三个条件 : 1,12V 供电线 2,接地线 3,控制信号线 各位记住,这三根线的任何一 根没接入必导致灯管不亮,即没显示. 而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台的液晶显示器是都带亮度控制的,要想使得背灯管能够随着 亮度的控制而变,必须引入亮度制线,其由主板的 CPU 或苡片(主 IC,脚最多的那个)输 出,一般由 0~5V 或 5~0V 间变化. 故此,要使一台液晶的完全能正常控制显示,除主板要正常外,升压板要具备以上 4 个条件. 当然,这只是输入的条件,给合背灯管的要求,我们不然理解升压板的组成电路:一个 脉宽产生 IC(包含振荡/控制/反馈等外围电路) ,供电控制电路,自激振荡产生器,反馈取 样电路等组成. 脉宽产生 IC 主要是负责产生矩形脉冲信号, 并随着的亮度的调制而改变, 用以调节 12V 至自激振荡器的供电大小,以产生随供电不同而不同的高压,供灯管发光.其外围由振荡电 路等. 供电控制电路,一般机子均由几个三极管组成,随着主板的控制电压的有无,而开通或 切断脉宽 IC 的供电存在与否,达到控制整块升压板的目的. 自激振荡产生器主要产生灯管所需要的高压,当给其加入电压后,即可自激振荡,并产 生逆变高压(即逆变器) 其加入的电压是 12V 经脉宽 IC 调制的(一般调制后输入在 9~12V , 间) 反馈取样电路主要是收集自激输出及灯管次级(低压线)的电压与电流的大小,并反馈 至脉宽 IC,用以稳定或切断其脉宽输出(我们日常见到的亮一下灭掉,即反馈电路起作用 导致脉宽无输出,如:反馈偏高,IC 输出偏高,灯管线脱等均会导致该问题) 综上所述,简略的说,升压板就是一块可控制的逆变电路! ! ! 另外:说明一点,目前,液晶屏一般由 2 灯管,4 灯管的组成,部份大屏幕(如 20 寸) 液晶为了提升亮度,用 6 灯管甚至 8 灯管的都有,每灯管两根线,一根高压(粗的)线,一 根低压(细的)线. 以上,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丁点用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