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高压

楼主(2016-02-04):
       接到液晶屏上面的线路分两部分,一路接到屏上,称为屏线,另一路连到高压条上。接到屏上的排线不能乱接,按颜色分;接到高压条上的都是四根线,一根接地,一根供电,一根亮度开启信号,一根亮度控制信号; 如果高压条没有供电,屏线正常,应当是暗屏,就是能看到阴影,高压条另一边两根线通电时不要去碰,有超高电压。

1 打开笔记本能不能看到阴影,如果只是高压板坏了应当会显示图像,只是很境境,如果确定高压条是坏了,先测量下高压条的主供电(一般为红色线)是多少伏,然后去电脑城买根高压条回来改。

2 高压条通用的有两种,一种5V,一种是12V+的。
3.改高压条时,注意主供电,接地,信号线三部分千万别碰到一起,会烧坏主板。

网友A(2016-03-07):
不能改成LED吗?

网友B(2017-03-31):
可以改LED的,要加个升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