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资料

楼主(2016-02-04):
LM117/LM317简介
LM117/LM317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三端可调正稳压器集成电路。我国和世界各大集成电路生产商均有同类产品可供选用,是使用极为广泛的一类串连集成稳压器。
LM117/LM317 的输出电压范围是1.2V 至37V,负载电流最大为1.5A。它的使用非常简单,仅需两个外接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此外它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也比标准的固定稳压器好。
LM117/LM317 内置有过载保护、安全区保护等多种保护电路。通常LM117/LM317 不需要外接电容,除非输入滤波电容到 LM117/LM317 输入端的连线超过6 英寸(约 15 厘米)。使用输出电容能改变瞬态响应。调整端使用滤波电容能得到比标准三端稳压器高的多的纹波抑制比。
LM117/LM317 能够有许多特殊的用法。比如把调整端悬浮到一个较高的电压上,可以用来调节高达数百伏的电压,只要输入输出压差不超过 LM117/LM317 的极限就行。当然还要避免输出端短路。还可以把调整端接到一个可编程电压上,实现可编程的电源输出。
LM117负电压输出
LM317正电压输出
LM317特性简介
可调整输出电压低到1.2V。
保证1.5A 输出电流。
典型线性调整率0.01%。
典型负载调整率0.1%。
80dB纹波抑制比。
输出短路保护。
过流、过热保护。
调整管安全工作区保护。
标准三端晶体管封装。
电压范围LM117/LM317 1.25V 至 37V 连续可调
                             LM317典型应用电路

                                                               LM317外形引脚图片

典型的
TO-3封装
TO-220封装
ISOWATT220封装
D2PAK封装
LM117
LM117K

LM217
LM217K
LM217T

LM217D2T
LM317
LM317K
LM317T
LM317P
LM317D2T

符号
参数
测试条件
LM117/LM217
LM317
单位

最小
典型
最大
最小
典型
最大

△Vo
线路调整
Vi-Vo=3 to40V
Tj=25℃

0.01
0.02

0.01
0.04
%/V

0.02
0.05

0.02
0.07
%/V
△Vo
负载调节
Vo ≤ 5V Io =10mA to IMAX
Tj=25℃

5
15

5
25
mV

20
20
20
70
mV
Vo ≥ 5V
Io=10mA to IMAX

Tj=25℃

0.1
0.3

0.1
0.5
%

0.3
1

0.3
1.5
%
IADJ
调整引脚电流

50
100

50
100
mA
△IADJ
调整引脚电流
Vi-Vo=2.5 to 40V Io=10mA to IMAX

0.2
5

0.2
5
mA
VREF
参考电压(在引脚3和引脚1 )
Vi-Vo =2.5 to 40V Io =10mA to IMAX PD≤ PMAX

1.2
1.25
1.3
1.2
1.25
1.3
V
△Vo / Vo
输出电压温度稳定性

1

1

%
Io(min)
最小负载电流
Vi-Vo=40V

3.5
5

3.5
10
mA
Io(max)
最大负载电流
Vi-Vo ≤ 15v PD<PMAX

1.5
2.2

1.5
2.2

A
Vi-Vo =40v
PD<PMAX Tj =25℃

0.4

0.4

A
eN
输出噪声电压
B=10Hz to 10KHz Tj=25℃

0.003

0.003

%
SVR
电源电压抑制
Tj=25℃ f=120Hz
CADJ =0
66
65

80

dB
CADJ=10uF
80

66
80
dB
LM317电气参数:

LM317如何应用计算
决定LM317输出电压的是电阻R1,R2的比值,假设R2是一个固定电阻.因为输出端的电位高,电流经R1, R2流入接地点. LM317的控制端消耗非常少的电流,可忽略不计.所以, 控制端的电位是I x R2,又因为LM317 控制端, 输出端接脚间的电位差为1.25 V,所以Out(输出)的电压是:

接下来,计算I: out与adj接脚间的电位差为1.25 V,电阻R1.电流I是: 1.25/R1。

结论:这个计算说明了一件事:适当调整R1, R2,可以达成高压稳压的目的.但请您注意: LM317的in, out接脚间的电位差不能超过35 V.所以在高压应用时,通常都会在in与out之间加入Zener保护LM317. LM317的data sheet中有很多实例可以参考。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 LM317的最大供应电流是1.5 A。如果需要更高的电流,则应寻求不同的封装形式,或者使用其他编号,如LM317对应的LT1085CT或LM337对应的LT1033CT,就能够提供3A的电流,但仍为TO-220封装。

LM317使用时,如果R2并联一个电容,可以大幅提高抵抗谐波的能力.并联一个电容的同时,您应该多加一个二极管,使得电容放电时,保护LM317不受损坏。
注意事项

      输入至少要比输出高2V,否则不能调压。输入电压最高不能超过40V吧。输出电流最好不超过1A。 输入12V的话,输出最高就是10V左右。由于它内部还是线性稳压,因此功耗比较大。当输入输入电压差比较大且输出电流也比较大时,注意317的功耗不要过大。一般加散热片后功耗也不超过20W。因此压差大时建议分档调压。R1的取值不能太大,最好不大于24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