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89S51单片机制作红外电视遥控器

楼主(2016-02-04):
  一般红外电视遥控器的输出都是用编码后串行数据对38~40kHz的方波进行脉冲幅度调制而产生的。
  当发射器按键按下后,即有遥控码发出,所按的键不同遥控编码也不同。这种遥控码具有以下特征:
  采用脉宽调制的串行码,以脉宽为0.565ms、间隔0.56ms、周期为1.1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0”;以脉宽为0.565ms、间隔1.685ms、周期为2.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1”。
  上述“0”和“1”组成的32位二进制码经38kHz的载频进行二次调制,然后再通过红外发射二极管产生红外线向空间发射。一般电视遥控器的遥控编码是连续的32位二进制码组,其中前16位为用户识别码,能区别不同的红外遥控设备,防止不同机种遥控码互相干扰。后16位为8位的操作码和8位的操作反码,用于核对数据是否接收准确。
  根据红外编码的格式,发送数据前需要先发送9ms的起始码和4.5ms的结果码。
遥控串行数据编码波形如下图所示:

  接收方一般使用TL0038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器进行接收解码,当TL0038接收到38kHz红外信号时,输出端输出低电平,否则为高电平。所以红外遥控器发送红外信号时,参考上面遥控串行数据编码波形图,在低电平处发送38kHz红外信号,高电平处则不发送红外信号。
单片机红外电视遥控器电路图如下:

C51程序代码:
#include<reg52.h>

static bit OP;        //红外发射管的亮灭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int endcount; //终止延时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红外发送标志
char iraddr1;  //十六位地址的第一个字节
char iraddr2;  //十六位地址的第二个字节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void delay();

void main(void)
{
  count = 0;
  flag = 0;
  OP = 0;
  P3_4 = 0;

  EA = 1; //允许CPU中断
  TMOD = 0x11; //设定时器0和1为16位模式1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H0 = 0xFF;
  TL0 = 0xE6; //设定时值0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TR0 = 1;//开始计数

  iraddr1=3;
  iraddr2=252;

  do{
      delay();
      SendIRdata(12);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E6; //设定时值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count++;

  if (flag==1)
  {
    OP=~OP;
  }
  else
  {
    OP = 0;
  }
  P3_4 = OP;
}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
  int i;
  char irdata=p_irdata;

  //发送9ms的起始码
  endcount=223;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4.5ms的结果码
  endcount=117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前八位
  irdata=iraddr1;
  for(i=0;i<8;i++)
  {

     //先发送0.56ms的38KHZ红外波(即编码中0.56ms的低电平)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停止发送红外信号(即编码中的高电平)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
     {
       endcount=41;  //1为宽的高电平
     }
    else
     {
     endcount=15;   //0为窄的高电平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后八位
  irdata=iraddr2;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的反码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flag=0;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400;i++)
  {
    for(j=0;j<100;j++)
    {
    }
  }
}

制作的实物如下图所示:

//STC的为
#include<reg52.h>

static bit OP;        //红外发射管的亮灭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int endcount; //终止延时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红外发送标志
char iraddr1;  //十六位地址的第一个字节
char iraddr2;  //十六位地址的第二个字节
sbit  HOP=P3^4;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void delay();

void main(void)
{
  count = 0;
  flag = 0;
  OP = 0;
  HOP = 0;

  EA = 1; //允许CPU中断
  TMOD = 0x11; //设定时器0和1为16位模式1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H0 = 0xFF;
  TL0 = 0xE6; //设定时值0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TR0 = 1;//开始计数

  iraddr1=3;
  iraddr2=252;

  do{
      delay();
      SendIRdata(12);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E6; //设定时值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count++;

  if (flag==1)
  {
    OP=~OP;
  }
  else
  {
    OP = 0;
  }
  HOP = OP;
}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
  int i;
  char irdata=p_irdata;

  //发送9ms的起始码
  endcount=223;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4.5ms的结果码
  endcount=117;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前八位
  irdata=iraddr1;
  for(i=0;i<8;i++)
  {

     //先发送0.56ms的38KHZ红外波(即编码中0.56ms的低电平)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停止发送红外信号(即编码中的高电平)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
     {
       endcount=41;  //1为宽的高电平
     }
    else
     {
     endcount=15;   //0为窄的高电平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后八位
  irdata=iraddr2;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的反码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do{}while(count<endcount);
  flag=0;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400;i++)
  {
    for(j=0;j<100;j++)
    {
    }
  }
}

网友A(2018-09-22):
写得很好,受教了

网友B(2018-11-16):
有文件吗

网友C(2019-04-30):
感觉懵了,请问这里为什么能够判断出最低位是0还是1? if(irdata-(irdata/2)*2)应该是if((irdata & 0x01)==1)不是好么?

网友C: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这里不对吧?应该是if((irdata && 0x01)=1)吧

网友D(2019-07-31):
引用 网友C: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这里不对吧?应该是if((irdata && 0x01)=1 ...

  你 还 需要 回 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