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电子钟C程序设计 仿真图

楼主(2016-02-04):
/***************************lns主程序snl***************************/
#include <absacc.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
/***************************数据类型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数据类型定义
/*************************定义变量并初始化*************************/
uchar n=31; //定义月份天数变量并初始化
uchar ms=0; //定义毫秒变量并初始化
uchar h1=0,m1=0,s1=0; //定义计时时、分、秒变量并初始化
uchar h2=0,m2=1,s2=1; //定义定时时、分、秒变量并初始化
uchar year=7,month=9,day=8; //定义年、月、日变量并初始化
uchar wday=6; //定义星期变量并初始化
uchar *h=&h1,*m=&m1,*s=&s1; //定义显视位变量并初始化
uchar *p; //定义调节指针
uchar k1=0,k2=0,k3=0,k4=0,k5=0; //定义控制变量并初始化
uchar counter=0; //定义铃声节拍变量并初始化
uchar count=0; //定义铃声音符变量并初始化
sbit sound=P1^0; //定义铃声输出位
uchar a[8]={1,2,3,4,5,6,7}; //定义显视输出位数组并初始化
uchar code tt[12]={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 //数码管显视代码
uchar code array[]={
0x18, 0x30, 0x1C, 0x10, 0x20, 0x40, 0x1C, 0x10,
0x18, 0x10, 0x20, 0x10, 0x1C, 0x10, 0x18, 0x40,
0x1C, 0x20, 0x20, 0x20, 0x1C, 0x20, 0x18, 0x20,
0x20, 0x80, 0xFF, 0x00, 0x20, 0x30, 0x1C, 0x10,
...
0x00, 0x00
}; //array[i]=0x00 代表歌曲演唱完毕
//array[i]=0xff 代表是休止符
/*******************************************************************
* 函数名称:leap()
* 功 能:计算二月份天数
* 入口参数:year
* 出口参数:无
*******************************************************************/
uchar leap(uchar year) //判断是否闰年并返回二月份的天数
{ //闰年返回29,平年返回28
year+=2000;
if(year%4==0)
{if(year%100==0)
{if(year%400==0)
return 29;
else return 28;
}
else return 29;
}
else return 28;
}
/*******************************************************************
* 函数名称:mon()
* 功 能:计算并返回每个月的天数
* 入口参数:month
* 出口参数:无
*******************************************************************/
uchar mon(uchar month) //计算并返回每个月的天数
{
switch(month)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return 31;break; //1,3,5,7,8,10,12月每月31天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return 30;break; //4,6,9,11月每月30天
case 2: return leap(year);break;//返回二月份的天数
default:break;
}
}
/*******************************************************************
* 函数名称:music()
* 功 能:音乐节拍控制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music(void) //铃声音乐
{
counter++; //节拍次数计数
if(counter>=array[count+1]) //节拍次数判断
{
count+=2; //音符变换
counter=0; //清0节拍数
if(count>=192) //判断是否唱完一曲
count=0; //返回第一个音符
}
}
/*******************************************************************
* 函数名称:timer1()
* 功 能:音乐频率设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1(void)interrupt 1 using 1 //音调设置
{
sound=~sound; //铃声输出
TH0=(0xffff-30*array[count])>>8; //音频设置
TL0=(0xffff-30*array[count])&0xff;
}
/*******************************************************************
* 函数名称:timer3()
* 功 能:中断计时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3(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计时中断
{
TH1=0xd8; //计数器初值重载
TL1=0xef; //定义单位节拍的延时大小为10ms

if(k5)music(); //调用闹铃音乐lns
else TR0=0; //达到所设闹铃时间长度关铃声

if(++ms==100) //计时一秒钟
{ms=0;
if(++s1==60) //计时一分钟
{s1=0;
if(++m1==60) //计时一小时
{m1=0;
if(++h1==24) //计时一天
{h1=0;

n=mon(month); //取每月的天数

if(++day>n) //计时一个月
{day=1;
if(++month>12) //计时一年
{month=1;
year++;
}
}
if(++wday>6) //星期计数
wday=0;
}
}
k5--; //闹铃时间长度倒记时
if(h1==h2&&m1==m2) //判断是否到定时时刻
{
TR0=1; //开铃声中断lns
k5=s2; //设置闹铃时间长度
}

}
}

}
/*******************************************************************
* 函数名称:d3()
* 功 能:数码管输出显示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3(void) //显示输出
{
uchar sel=0x80,i ; //定义sel为位选通变量并初使化
if(k2) //判断是否处于调时状态
{
if(k2==4)a[0]=a[1]=a[4]=a[6]=a[7]=10; //星期显示设置
if(k1&&(k3--==0)) k3=255; //设置位调节闪烁初值
}
for(i=0;i<=8;i++) //循环显示八个数码管
{
P2=0xff; //清屏
P0=tt[a[i]]; //输出显示数值
if(k1&&(k3>200)) //判断是否闪烁
if (k1==1&&(i==6||i==7))P2=0xff; //时位闪烁
else if(k1==2&&(i==3||i==4))P2=0xff; //分位闪烁
else if(k1==3&&(i==0||i==1))P2=0xff; //秒位闪烁
else P2=~sel; //非闪烁状态
else P2=~sel; //非闪烁状态
sel=sel>>1; //显示位移位
}
}
/*******************************************************************
* 函数名称:d2()
* 功 能:循环调用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2(void)
{
while(1)
{
a[0]=*s%10; //给显示数组赋值
a[1]=*s/10;
a[2]=10;
a[3]=*m%10;
a[4]=*m/10;
a[5]=10;
a[6]=*h%10;
a[7]=*h/10;

d3(); //调用显示输出函数
}
}
/*******************************************************************
* 函数名称:d1()
* 功 能:中断设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1(void)
{
TMOD=0x11;
TH1=0xff; TH0=0xff;
TL1=0xff; TL0=0xff;
IE=0x8f;
TR1=1;
IT0=1; IT1=1;
IP=0x02;
}
/*******************************************************************
* 函数名称:main()
* 功 能:程序入口,调用功能子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main(void) {
d1(); //调用中断位设置函数
d2();
}
/*******************************************************************
* 函数名称:d5()
* 功 能:切换显示菜单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5(void) //显示菜单调节函数
{
switch(k2)
{
case 1:{h=&h1; m=&m1; s=&s1; }break; //菜单1:显示时钟时间
case 2:{h=&h2; m=&m2; s=&s2; }break; //菜单2:显示定时时刻
case 3:{h=&year;m=&month;s=&day; }break; //菜单3:显示日历年月日
case 4:{h=&wday;m=&wday; s=&wday;}break; //菜单4:显示星期0--6
default:{k2=0;h=&h1;m=&m1;s=&s1; }break; //复位显示
}
}
/*******************************************************************
* 函数名称:d7()
* 功 能:调节限制,防止数值调节超出值域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7(void) //调节限制函数
{
if(k2==1||k2==2) //计时与定时限制
if (k1==1&&*p>=24) *p=0; //小时限制
else if(*p>=60) *p=0; //分、秒限制
if(k2==3) //日历限制
if (k1==1&&*p>=100)*p=0; //年限制
else if(k1==2&&*p>12) *p=1; //月限制
else if(k1==3&&*p>n) *p=1; //日限制
if(k2==4)
if (k1==2&&*p>6) *p=0; //星期限制

}
/*******************************************************************
* 函数名称:timer0()
* 功 能:菜单切换及位加数调节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外部中断1调节函数**/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0 using 0 //外部中断0调节
{
if(k1) //判断是位调节还是菜单调节
{
(*p)++; //位加数调节
d7(); //调用调节限制函数
}
else
{
k2++; //菜单加数调节
d5(); //调用调节菜单
}
}
/*******************************************************************
* 函数名称:timer2()
* 功 能:调节位选择及关铃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2(void)interrupt 2 using 2 //外部中断1调节
{
TR0=0;k5=0; //手动关铃声
if(k2) //断是否处于调节状态
{
if (k2==4){k1++;} //期调节位选择
if (++k1==1) p=h; //选择时位
else if(k1==2) p=m; //选择分位
else if(k1==3) p=s; //选择秒位
else k1=0; //复位
}
}
/***************************lns主程序snl***************************/

网友A(2017-12-20):
6想下载仿真

网友B(2018-05-07):
为什么我的不可以运行成功结果?是不是程序中缺少主函数的缘故?
可以给一下源代码和仿真文件给我吗?谢谢!!!!

网友C(2018-06-09):
哈哈,学习一下、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