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电脑电源的一些经验和几个关键点(以KA7500和LM339为例)

楼主(2016-02-04):
       保险丝良好,各路直流电压无输出的检修 (检修时,先不上保险管,在保险管的位置上串接一只60W的白帜灯泡,防止电路中有短路,起保护作用)

ATX开关电源脱机,将电路板从电源盒中拆出,延长电源盒到电路板的电源连线,加电。测两只半桥变换开关管的ce电压,应为+300V的一半,否则开关管损坏。

若开关管正常,将PS-ON对地短接而无电压输出,应为保护电路动作或KA7500B、LM339及其外围元件损坏。
1、KA7500B第12脚(供电脚):正常数据: +12V-+20V左右,少数机器26V也属正常.
2、LM339N第3脚(PG输出脚):  正常数据:5V
3、KA7500B第8、11脚(半桥驱动输出):正常数据:+2V左右
4、KA7500B第4脚(保护脚):正常数据:0V,如为3V以上,说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
5、KA7500B第13、14、15脚(IC内部输出脚):内部输出5V.

先测KA7500B的12脚电压,应在10V~40V。若无,可断开12脚与外部的连接,如电压正常,KA7500B必坏;若仍无,查至辅助电源间的供电支路。

12脚供电电压正常,测14脚+5V基准电压,若无或偏差+5V很大,则KA7500B必坏。

14脚+5V电压正常,测4脚,应为低电平(0v)。若偏高,可断开4脚与LM339电路的连接,仍高的话,KA7500B损坏。

KA7500B正常,4脚仍高电平,有两种情况:一是4脚与14间的电解电容漏电;二是LM339及其外围电路异常。

正常状态下,待机时,PS-ON为高电平,使LM339的6脚电压比较器II的反相端为高电平,略高于7脚电压比较器II的同相端电平,使1脚电压比较器II的输出端为低电平,通过外围电路使4脚LM339电压比较器I的反相端为低电平,低于电压比较器I的同相端电平,使2脚电压比较器I的输出端为高电平,经外围电路,使KA7500B的4脚为高电平,封锁8、11脚的脉宽调制信号输出。同时,1脚的低电平又通过外围电路,使LM339的14脚电压比较器III的输出端为低电平,通过外围电路,使LM339的11脚电压比较器IV的同相端为低电平,从13脚电压比较器IV的输出端为低电平,无PW-OK信号送出。

启动后,PS-ON为低电平,使LM339的6脚为低电平,低于7脚电平,使1脚输出端为高电平。由于外围电路的隔离,电压比较器I不再受1脚控制。通常,电压比较器I的反相端4脚电平,设置的比同相端5脚电平高,而使其2脚输出端呈低电平,经外围电路,使KA7500B的4脚为低电平,允许8、11脚的脉宽调制信号输出。KA7500B的1脚电压比较器的同相端取样电平略高于2脚反相端的电平,使其输出端3脚为高电平。经外围电路,使LM339的9脚为高电平,电压比较器III比较后,14脚输出高电平。经外围电路,使11脚为高电平,电压比较器IV比较后,13脚输出高电平,向主机送出PW-OK信号。

所以,如果电解电容电容正常,而KA7500B的4脚仍为高电平,可按上述LM339的工作流程,对LM339和外围电路进行检查,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如果ATX的整流滤波输出电路存在短路性故障,通过外围连接电路,会使KA7500B的6脚电平拉高,当超过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固定分压比时,促使调制脉冲变窄,使输出电流减小。同时,LM339的5脚电平也被拉高,使2脚电压比较器I的输出端为高电平,经外围电路,使KA7500B的4脚为高电平,封锁8、11脚的脉宽调制信号输出而保护。

如果保护电路动作。将PS-ON端对地短接,测PW-OK端为低电平,查LM339及其外围电路;PW-OK端为高电平,可查整流滤波直流输出电路的肖特基快恢复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滤波电容是否漏电、负载电阻是否短路、功率变换变压器是否存在匝间短路等。

以上分析只是对KA7500B和LM339配对使用时,一般情况下的工作流程说明,不针对什么牌子的开关电源,只要是KA7500B和LM339配对使用就适用,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TL494各电压实测值对照表(V)

引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待机时 0   4.5  0  3.3  1.5   3.2   0    2.3  0  0   2.4  10~40   5  5  5   0.5

启动后 4.4 4.3  3   0   1.5   3.2   0    2.3  0  0   2.4  10~40   5  5  5   0.5

AZ7500B(银河320WT)各电压实测值对照表(V)

引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待机时 0    5  0.1  3.4   2    3.8   0    2.7  0  0   2.7  10~40   5  5  5    1.2

启动后 0    5  3.5   0    2    3.8   0    2.7  0  0   2.7  10~40   5  5  5    1.2

说明:有的电路16脚接地。KA7500B和TL494的功能、引脚排列都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代换。

AZ339B(银河320WT)各电压实测值对照表(V)

引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待机时 0.1   3.8   5   0.6    1    3.7   2.2   1.6   0.1   3.1   0.4   0   0   0

启动后 4.5   0.1   5   1.6   2.5   1.1   2.6   1.9   0.1   3.1   0.6   0   0   0

这里再补充一点具体检测方法:
脱机待机下,测试整流后的两个大滤波电容上应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ATX14脚(绿线,PS信号)应该有5V,LM339的13脚(PG)应该为0V,ATX紫色线上应该有+5V,其他各脚为0V.
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后,ATX绿线就为0V,PG为5V,同时ATX其他各脚应有正常的电压输出.继续测量7500或494的第12脚供电脚应12V--20V的直流供电,第13、14、15脚应有从内部输出的5V,第4脚(死区,保护脚)正常时为0V,第8脚、第11脚应有1.5--2V的的驱动电压输出.哪一点电压不对,查其相关电路,即可找出故障元件.
再补充一些常见故障部位:
1:电源保险断
前级的压敏电阻,整流桥,滤波电容,两个电源管,后备电源部份的电源管,都是首要检查是否短路
2:上电有300V高压
检查5VSB是否有输出,如有,再检开关电源控制器4脚电压,如是4V左右,是电源保护了,检查各电压的取样电阻和LM339,不过经验说来,快速整流管短路引起的保护占多数,输出滤波电容爆浆引起也有.另两个电源管的控制极上的电阻和二极管也要检查,虽然开关电源管没短路,它们的损坏机率不大,不可忽略,一定要检查一下.
常见产生保护问题可能出现的部位:
(1)5V12V快速整流管短路
(2)其中一个电压的取样电阻烧断或阻值有变化
(3)输出滤波电容爆浆
(4)电压输出短路
(5)LM339高低电平输出异常
3:5VSB无输出
(1)启动电阻(几百K左右大小)烧坏或阻值有变化,这个损坏最多
(2)电源管开路或短路
(3)后备电源电源管外围电阻或二极管损坏
(4)5VSB输出端整流二极管短路
(5)E结所接的小阻值电阻烧断

网友A(2018-05-22):
很好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B(2019-09-23):
此文大好!有步骤,有方法,但缺图纸!

网友C(2020-02-23):
很好的经验奉献给我们,谢谢分享

网友D:
初学者 来学习下

网友D:
很好的资料,电脑维修有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奉献给我们

网友F: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G(2020-05-12):
初学的还是很值得好好看看的。

网友H(2021-11-01):
进来学习一下,涨知识。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