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制作培训 如何制作电子灯箱-LED电子灯箱的制作方法

楼主(2016-02-05):
LED电子灯箱是利用高亮度发光二极管-电子灯箱控制器-铝塑板和铝型材组成的电子招牌。其制作过程是先利用图文设计软件或刻字专用软件设计好内容(可以是文字和图形),在铝塑板上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笔画纹路间隔打孔,而后将发光二极管装在孔内+ - +  -串联起来,利用电子灯箱控制器提供的直流脉冲闪亮,可实现文字或图案闪动、流水、滚动、叠加等多种变化效果,变化无穷、吸引眼球。
     1、制作:使用亚克力板、塑料板、PVC板 铝塑板 或者其他绝缘材料,将要做的字先用单面胶的纸刻好,贴在裁好尺寸的电子灯箱面板上,用电钻或者雕刻机打出孔(间距根据字的大小,一般距离10-15mm一个),孔的大小直径5mm不能太大。用F5聚光灯做字是孔距最好要大于15mm,原因大家一试便知。若用椭圆灯,孔距可以控制在20-10mm之间,距离越近效果越好。
  2、串联连接:把LED灯珠按 + -、+ -、......+ -、+ - 串联焊接,产生一个正极(作个标记 +)和一个负极(作个标记 -)。灯腿的连接需要用锡焊接,也可以拧在一起然后焊接。千万记住:一定要焊接。因为LED的腿是铁镀银,有电流通过时一旦受潮会很快锈蚀的,会给灯箱造成隐患,也会给售后带来不小的麻烦。现在的连体灯很多,用连体灯可以省不少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但每排只有20个灯,焊接是避免不了的。注:发光二极管长管脚为“+”(正)极,短管脚为“-”(负)极。
  3、分组(串):根据电压和电流的要求,各种颜色的发光二极管所能串联的最大数量进行分串,如每一串红色LED不应多于100只。原因很简单,控制器的输出是直流210V左右,红灯的工作电压是2V左右,就是说每经过一颗LED灯会降压2V,如果LED数量太多,那么控制器的输出电压达不到灯串正常工作时所需的电压时,灯串就会不亮,或亮度太低。
  注:当串联LED个数接近或超过带"*"号的个数时,易引起电路不稳定,宜分作两串或更多串作并联连接为一组.

    发光二极管每个支路的电流最好调整在19ma±1ma,电阻选用1k/2w,如5k,可以用5个阻值为 1 千欧姆,功率为2W的电阻串入连接。

    4、串入电阻:按功率要求 将适当数量的电阻串入每串发光二极管中,电阻无正负极之分,且可串入于该串发光管中任意两个发光管之间。串在需要导线连接处省时省力省导线。
  注: 由于产品的批次和型号不同,具体的个数和串电阻的数值要看工作电流20MA.
  5、连接控制器:将每一串LED的正极接入控制器的正极(红线)端,每组发光管的负极接入控制器的负极(绿线)控制端。三条黄线是流水边灯的输出线,分别接三组边灯的负极。边灯的三个正极和主字的正极焊接在一起。一般控制器都有直亮输出线,在没有常亮要求的的情况下,灯箱的常亮输出线要剪断或者用胶棒粘好,防止与正极断路损坏控制器。
  6、调试:连接无误,通电后直至正常亮起来。
  为便于调试测量,可将控制器花样设置于调试状态和长延时间隔状态,此时控制器输出为大比例长亮、短灭状态。现在控制器有直亮输出,电流恒定有利于准确测量出电阻的电压。
  7、维修:如果不亮,用万用表直流250V档,黑表笔接绿线,红表笔接红线,如果指示跳动或在200-220V,说明控制器正常;黑表笔不动,红表笔依次测量每个led两端的电压,如果某个LED两个脚电压差别非常大或无电压,说明这个LED损坏,更换后再试。
  8、灯箱的组装:本人介绍的是一种物美价廉的方法,灯箱边框用铝型材固然美观但是成本较高本人没有使用。材料:20MM的木龙骨和20MM的铝角(90°),这些材料一般装饰材料市场都有。具体的制作方法不用细说,
  9、主意事项:经常有新入门的客户问为什么绿灯和蓝灯很容易坏,其实大多数的原因不是灯的质量有问题,而是新手焊接技术还没有完全掌握,焊接不顺利,时间太长而造成LED灯的损坏,这就需要提高焊接技术和速度来避免了。还有就是静电的原因,绿灯和蓝灯很怕静电的,我们身体和烙铁都存在静电,所以需要带防静电手腕,有条件的可以用防静电烙铁。再有就是所选购的LED灯的质量太次的原因了。
               LED超亮发光二极管是目前制作LED闪动灯箱的最好光源,我们销售多种LED超亮发光二极管,价格在同类产品中趋于比较低的价位,我们专营LED灯箱耗材 及免费技术咨询!!有需用者请和我们联系,
                                           LED电子招牌灯箱具有以下特点:
    (一)“抓眼球”效果明显:
  它不断的闪动结合停留,有效的提高了人们的视觉冲击力;有效的提高了广告单位面积利用率。不论灯箱大小,难易程度如何,均可随心所欲地设计、各种文字、甚至图案有序跳跃、交替辉映。它不仅能够为制作商提高赢利空间,而且能够为使用商创造数倍的经济效益。
  (二)比霓虹灯省电、安全、寿命长等。属于典型的“绿色”灯箱:
  LED电子灯箱光源采用的是新型超高亮LED,LED的特点非常明显,寿命长、光效高、无辐射与低功耗,LED的光谱几乎全部集中于可见光的频段,其发光效率可达80-90%。属于典型的绿色照明光源。一般人都认为,节能灯可节能4/5是伟大的创举,但LED比节能灯还要节能1/4,这是固体光源一次伟大的改革。
  (三)应用范围广泛:
  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到所有行业的门头、招牌、简单的经营介绍等。如:公话、超市、烟酒、百货、茶、枣、干果、招待所、旅馆、服饰、五金、网吧、土杂、门诊、医院、果品、箱包、货运、建材等。

     LED电子灯箱、电子招牌是目前无业人员,下岗职工、广告招牌店、广告公司等专兼职人员学习的一项好技术,发展的空间非常大,LED电子灯箱、招牌和普通的霓虹灯相比有其独特的优点,省电节能、安全可靠、寿命极长、绿色环保等、制作简单,不需要太多的设备,不要求太高的学历,学习制作非常容易,几个小时就可以掌握技术,LED电子灯箱控制器,性能稳定,制作方便。

                                                             电子灯箱测试仪使用指南

   本产品是为方便电子灯箱生产加工而设计的电子仪器,采用高性能的数字电流显示,测试精度高,显示清晰,工艺精良,比传统的模糊配比电阻更科学.精确.使电流电压电阻更均衡,大大提高了电子灯箱的使用寿命,降低了故障率。

   使用方法:本产品有220伏直流输出,红色输出均为正极输出,黑色为负极输出,使用时,应该测试15只以上发光管,每次从9K档位做起点逐档向8K7K......递减,当数字表显示为15-20毫安时,调节开关指示到几K,就是该串灯所要用最合理的电阻阻值。例:连接好一串110只发光管,其中因某只损坏短路,或者管脚接触不良,导致不亮,我们可以选择仪器的调节开关至9K档位,分段进行检查(分段每次测试的发光管要求15只以上,调节开关应该放在9K档位进行测试。)流水式排查,效率极高,让你短时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蓝.绿.白灯电流控制10ma左右)

             LED发光管单串配比数量参考:
 红色最少单串25--115只(建议每串使用95--105只最佳)
 黄色最少单串25--115只(建议每串使用95--105只最佳)
蓝色最少单串27---73只(建议每串使用60---70只最佳)
 绿色最少单串30---80只(建议每串使用66---75只最佳)

     传统的电阻配比,因发光管内阻和供电电压的不同,(如:红管的供电电压为1.8-2.2伏,虽然单只发光管电压相差很少,一串110只,就能偏差几十伏)没有精确的电阻配比换算方法,电流偏差很大,使电子灯箱的质量没有保证,经常出现缺字缺笔画,使用本公司的测试仪,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您制作的灯箱亮度最高,工作电流更平稳,免去您的后顾之忧。
使用须知:灯箱做好后请不要再用仪器测试整个牌子的工作电流,以免造成人为损坏!

注意:仪器输出电压为直流220V,请注意安全!!!

          电子灯箱控制器变说明

   一路 同时闪动6-9次,全亮数秒,周期变化;根据需要可增加常亮输出。
   二路 可以任意调速a亮→ab亮→b亮→……循环变化(即2路);根据需要可增加亮输出(即3路)。
   四路A 八种不同变化档位(详见下面介绍),根据客户的需要调节合适的变化功能。
   四路B 可以任意调速ab亮→bc亮→cd亮→da亮→……循环变化,流水效果。
五路 又叫三合一,单片机编程: 1为主闪,另三路2、3、4为正反双向追逐,5为常亮输出。
十二路 可以制作12生肖、12个月、12个文字或者图案等12种连续变化形式的控制器。具体变化形式是①亮、①②亮、①②③亮、①②③④亮、……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亮、全亮5秒后;⑿亮、⑾⑿亮、⑩⑾⑿亮、⑨⑩⑾⑿亮、……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亮、全亮5秒后,循环往复。
十三路 又叫八加五,单片机编程:1主闪;2常亮;3、4、5追逐跑边;6-13为八路滚动

四路A八种变化档位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㈠ A闪3次、B闪3次、C闪3次、D闪3次。
㈡ 渐变(全部渐灭渐亮)。
    ㈢ AB亮、BC亮、CD亮、DA亮,追逐顺时针循环3次,然后逆时针DC亮、CB亮、BA亮、AD亮循环3次……。
    ㈣ A亮、B渐亮;A灭、B亮、C渐亮;B灭、C亮、D渐亮,循环变化。
    ㈤ AB亮、BC亮、CD亮、DA亮,追逐闪动速度渐快而后渐慢循环。
    ㈥ 全亮,然后A闪、B闪、C闪、D闪渐快循环3次,然后D闪、C闪、B闪、A闪渐快循环3次……。
    ㈦ 全亮几秒,渐灭渐亮9次。追逐由快到慢循环,然后按照4的方式变化。
    ㈧ A、B、C、D常亮。

                                       LED\发光字\电子灯箱\电子牌市场前景分析

1:客户在哪里?
大街小巷各行各业的大小门店商铺,出门就是,客户送上门!

2:客户要什么?       多赚钱!利用新颖独特的招牌就能吸引目光、增加顾客,人气换成钱!

3:我们能给客户什么?   帮客户赚钱!“吸引眼球,增加客流!”这就是我们为客户做的事!
第一:亮度超高,超越霓虹灯、在白天太阳光下,一样清晰可见!是会闪动的广告。
第二:可以任意组合,色彩鲜艳,按电脑编程,循环闪动,超级醒目!
第三:超级省电,光电转换效率达80%以上,全天耗电零点很低!
第四:丰富齐全,普通招牌、闪动招牌、变幻招牌、智能招牌,中低高档价位齐全。 行业之先 科技之先 必赚无疑

★投资几千元,不需要任何设备,没有任何风险,单人就可以操作。

★ 无店铺经营 在家创业:   找到一种可以很好规避风险的新模式,就能实现真正的无忧创业、稳妥赚钱。全盘传授技术,提供核心配件,在家经营一样能创业,稳妥赚钱!个人创业、家庭创业、经营转型、兼职创业都适合。

★ 无需找客户 遍地是金:    做服装需要店铺;做餐饮需要选好地段;做饰品零售竞争激烈……电子灯箱招牌项目让您摒弃一切顾虑。店铺商家出门就有,不费体力、脑力,甚至都不需要去发现,客户就在你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大大小小的超市、服装店、餐馆、宾馆、美容美发店等等,没有一个不需要电子灯箱招牌的!商家互相比拼,裙带效应让客户源源不断!无须找客户,遍地是金!
    电子灯箱招牌能满足所有店铺、商家、大型机构、不同场所需要的低中高各式产品,合作经营者可以自制/定制/代理,在家/开店/联营都可灵活经营,坐拥高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