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维修技术集

楼主(2016-02-05):
                                                                                                 1 电冰箱常见故障及修理方法

噪声大 原因及修理方法: ①冰箱未放平稳,使挂装在金属壳内的压缩机偏针,运行时发出金属撞击声。可通过调节冰箱底部水平螺丝或在低角加垫片调整。 ②固定压缩机外壳的螺钉松动或残缺,压缩机工作时抖动较大。应补齐并拧紧螺钉。 ③冰箱底部的接水盘安装不紧,随压缩机起动或停止产生晃动。可设法紧固接水盘或调整其位置。 ④当电源电压较低时,电动机起动不起来,也会发出“嗡嗡”的噪声。

压缩机运转,但不制冷或制冷效果较差。 原因及修理方法: ①制冷剂全部或部分泄漏。冰箱需送维修部门检查泄漏原因(也有的冰箱因使用时间较长自然泄漏),修好后重灌制冷剂。 ②毛细管内水分冻结形成冻堵或脏物积聚形成脏堵;过滤器部分出现堵塞,制冷剂循环流动不畅。需送维修部门检查修理。外行人不要在制冷循环系统上随便拨托拆卸,以免损伤零部件。

压缩机运转不停。故障原因及修理方法 ①制冷剂泄漏,制冷能力下降,箱内温度降不下来,温控器控制压缩机不停工作。检查时可用软纸轻擦循环管道,接头处需特别注意,若发现有油液渗出,制冷剂可能从该处泄漏。应尽快把冰箱送到维修部门焊补漏洞并重灌制冷剂。 ②冷凝器排架积满尘土和油污,散热不良,可用软毛刷轻轻刷除尘埃或用干软布把油污擦去。 ③磁性门封条损坏,箱内冷气外溢,外部热空气逸入,造成箱内温度降不下来。应检查磁性门封条是否老化失灵,吸力减弱,是否有扭曲、下垂、变形或破损处,必要的话更换门封条。 ④环境温度过高。某些场合环境温度高于43℃,超过冰箱正常工作对环境温度的要求。为保持箱内温度稳定在预定值,压缩机则不停地工作,这种情况不是冰箱本身的毛病。但要注意适当控制压缩机工作时间,以免温升过高,过热烧毁。 ⑤温控器开关触点粘连,动作失灵,致使电路长久处于接通状态。可请有经验的人分析判断,若确定是温控器发生故障,要及时折下修理或更换新温控器。

2 电冰箱的故障判断方法和维修思路

一、不制冷

表现为冰箱压缩机长时间运转,冷凝器不热、蒸发器不结霜。

引起该故障的原因主要为:脏堵、冰堵、制冷剂泄漏、压缩机气缸阀片破损、压缩机内部高压管焊接处开裂、压缩机气缸盖阀垫打穿。
该六种故障判断时易混淆,现介绍区分的经验供参考。
1.脏堵:在蒸发器上仔细观察,能发现毛细管进入蒸发器处有部分霜冻,用耳机贴在蒸发器上仅能听到微弱的嗤嗤声(因进入蒸发管制冷剂太少的缘故)。
2.冰堵:蒸发器无霜冻,也听不到循环声,电冰箱停机几个小时以后再运转,蒸发器开始能结霜,有循环声,但很快就化霜不制冷。用酒精灯在毛细管处加热半分钟左右,能听到蒸发器内嗤啦的通气声,蒸发器又能结霜,但不能持久,很快又被堵塞,可判断为冰堵。
3.制冷剂泄漏:若冰箱制冷系统有泄漏,压缩机长时间运转,或自停时间很短,蒸发器上部分结霜,冷凝器只有局部管热、甚至不热,蒸发器结霜的部位逐日减退,最后整个蒸发器不结霜,此时在蒸发器上可听到较响的空气循环声。

4.压缩机气缸阀片破损:压缩机长时间运转,冷凝器不热,在蒸发器上听不到任何循环声。用电流表测量压缩机工作电流,低于额定电流,且压缩机较正常工作时的温度低,停机后可立即启动;其高压管无压力、低压管无抽力、无高低压差。
5.压缩机内高压管破裂:从表面现象观察,同样是蒸发器不制冷,冷凝器不发热,蒸发器内也听不到循环声音,切断高低压管试压,发现高压管无压力,有时有微压。低压管无抽力,有时有微量抽力;而压缩机运转时管道抖动或有撞击声。
6.压缩机气缸阀垫打穿:表现与压缩机阀片破损的情况很类似,但是压缩机在长时间运转中有撞击声响,特别是当压缩机停机以后重新启动时,响声更明显。

二、电冰箱能制冷,而压缩机不自停。

     在电冰箱还能制冷的情况下,压缩机不能自停,一般为温控器故障,但其他原因会引起此类故障,容易误判

1.无霜式电冰箱后背风扇电机不良(如轴承坏或缺油)使风速减慢,进而使箱体内冷气循环速度减慢而造成上述故障。应检查风扇电机起动情况或断电后用手转动风叶看是否有卡阻现象。

2.电冰箱制冷系统轻微泄漏(阴漏),在蒸发器温控器测温膨胀管卡扣处不能结霜,蒸发器也能结霜,但同时却在化霜。

3.温控器膨胀管与蒸发器接触不良,膨胀管卡得太松或接触面太少,使压缩机长时间运转。

三、“过载”故障及检修

1.过载保护器动作,常常是因为电源电压过低或环境温度过高,压缩机工作电流增大所致,常被误认为是温控器故障。

2.冰箱启动运行几分钟后即有过载现象,调节热过载保护器后,反复试机,故障依旧。经检查,压缩机电机的运行和启动绕组的直流电阻均正常,故怀疑压缩机电机的转子被卡死,或管路被堵塞所造成。为慎重起见,将过热(过载)保护器拔除,直接接通电源进行启动,运行正常。经测定,运行电流为0.8A左右,制冷效果亦良好。因此断定毛病出在热过载保护器上,仔细检查,发现保护器的双金属片有裂缝,使其未达到额定的温度值即离开触点。遇此情况更换过载保护器,即可正常工作。

3.冰箱启动运行一段时间(不定)后即有过载现象,停机5分钟后,不能再启动。检查压缩机电机的运行和启动绕组的直流电阻均正常。经敲击和震动压缩机后,冰箱又可恢复运行,但停机后又不能启动,于是怀疑压缩机卡缸。为慎重起见,同样将热过载保护器拔下,采取直接接通电源进行启动,运行正常,测量运行电流为0.8A左右,制冷效果良好。经仔细检查,发现故障出在保护器热阻丝的焊点有一端脱焊,造成时通时断状态。更换热过载保护器后,冰箱运行正常。

电冰箱制冷系统泄漏与堵塞故障的辨别及检修
冰箱因制冷系统泄漏或制冷系统堵塞,而造成压缩机不停机、不制冷或制冷效果差的现象,是电冰箱多发性故障之一。且两种故障现象大致相同,容易混淆,在维修过程中,若不能准确判断,不仅耽误检修时间,还会给用户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一、制冷系统堵塞

制冷系统堵塞一般有脏堵和冰堵两种,油堵比较少见。脏堵是由于制冷系统中有杂质 (氧化皮、铜屑、焊渣),当它随制冷剂循环时,在毛细管或过滤器处发生堵塞。冰堵是制冷系统进入水分所致。因F-12本身含有一定的水分,加之维修或加氟过程中抽空工艺要求不严,使水分、空气进入系统内。在压缩机的高温高压作用下,制冷剂由液态变为气态,这样水分便随制冷剂循环进入又窄又长的毛细管。当每千克制冷剂含水量超过20mg时,过滤器水分饱和,不能将水分滤掉,当毛细管出口处温度达到0℃时,其水分从制冷剂中分解出来,结成冰,形成冰堵。

脏堵和冰堵又分为全堵和半堵,其故障现象为蒸发器不结霜或结霜不满,冷凝器后部温度偏高,用手摸干燥过滤器或毛细管入口处,感到温度和室温几乎相等,有时甚至低于室温,切开工艺管有大量气体喷出。

冰堵形成后,压缩机排气阻力增大,导致压缩机过热,热保护器工作,压缩机停止运转,大约25分钟左右后冰堵部分溶化,压缩机温度降低,温控器及热保护器触点闭合,压缩机启动制冷。所以,冰堵具有周期性,蒸发器可见到周期性结霜、化霜现象。

二、制冷系统泄漏

制冷系统泄漏多发生于压缩机、冷凝器、毛细管、过滤器等处的焊接接头;大部分电冰箱的蒸发器采用铝质材料,由于材料质量低劣,生产工艺差,使用时间长,使用和搬运中造成震动或碰撞等原因,而引起泄漏。制冷系统泄漏,表现于蒸发器半边结露,系统内气流声微弱,切开工艺管有少量制冷剂放出。由于漏点小且很隐蔽,特别是内漏根本无法发现,经长时间缓慢渗泄,直至将系统内制冷剂全部漏掉,电冰箱也就由制冷效果差,逐渐变为不制冷。
所以,在检查此类故障时仅凭压缩机不停机、不制冷和制冷效果差来判断是制冷系统堵塞还是制冷系统泄漏,其理由是很不够的。应根据具体现象认真分析,加以鉴别。
检修实例:Pia家电维修
例1.一台雪花BCD-170型电冰箱,使用两年后出现运行周期增长,箱内温度始终达不到设定值。

分析与检修:经检查冷凝器不热,冷冻室、冷藏室不冷,判断制冷系统泄漏。将过滤器与毛细管连接处以及压缩机高压管焊接处断开,再将过滤器、毛细管、压缩机高压管三个管口都焊封,在压缩机工艺管与箱体相连的高压管上焊装一只带压力表的三通修理阀,使制冷系统的管路分为高、低压两部分。然后向低压部分充入氦气,使压力达到0.8MPa;高压部分充入氦气,使压力达到1.6MPa;保压24小时后,发现高压侧压力不变,而低压压力下降为 0.3MPa,说明低压部分泄漏。经仔细观察,发现蒸发器右下侧有油迹,用软布将油迹擦除后,发现有一细小砂眼,判断制冷剂从此砂眼处缓慢泄漏掉。因漏点很小难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造成制冷剂不足而引起制冷效率下降。

采用粘补法,先将漏点周围用乙醇清洗 干净,用锉刀打磨光洁,然后涂上JC-311粘合剂,待其固化后,恢复管路,进行抽空处理后充入制冷剂,试机,故障排除。

排除法速修无霜冰箱

在维修无霜冰箱时,因不化霜而导致冰箱不制冷的故障较多见。在维修上凌牌冰箱的化霜电路时,要重点抓住典型故障现象,进行有针对性地维修,以便迅速判断比故障点。
一、化霜电路故障特征
(1)每次开机后前几天制冷正常,然后出现不制冷。停机几天后再次开机又能制冷几天,然后又不制冷。
(2)开机制冷正常,一旦化霜定时器转至除霜位置,必须用手拧化霜定时器qKZ家电维修
才能开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出现不制冷故障时,二千万不能轻率判定就是缺少制冷剂,因为在不制冷时,高压管的温度并不是很高。还有就是刚开机时,高压管的温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升温至较高温度。所以经验不足的维修员容易误断为缺氟。这一点要引起大家特别注意。
二、化霜电路的组成
在上凌化霜电路中主要有双金属开关、加热丝、加热温度保险和化霜定时器等主要元件。在维修典型化霜故障时,可用排除法,排除好元件,孤立出坏元件,然后排除故障。
三、检修方法和步骤
1.打开冷冻室,通电,按下门开关,观察风机是否运转。若不运转则肯定是不制冷的,因为冷热空气不能进行交换。风机不转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电机坏,二是风机供电保险熔断,
三是门开关损坏。对应检查即可排除风机不转的故障。
2.测加热丝及加热保险是否正常。更换加热丝时千万不能把加热丝直接放入,…一定要卡装到原位置。否则会在加热时引起箱体变形,甚至起火的故障。测量双金属开关时,将双金属开关放入一制冷正常的冰箱的冷冻室内,测是否导通。性能正常时在冷冻状态下应导通,常温下阻值无穷大。在双金属开关,加热丝及加热保险均正常状态,故障点必是化霜定时器。对于化霜定时器与双金属开关,必须更换相同型号,不能随意更改。

用望闻问切的方法检修电冰箱

本文就电冰箱的常见故障及判断方法作简要介绍,目的是使用户在使用中及时发现故障,及时维护和维修,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一、 常见故障现象

1.漏:指制冷剂泄漏、电气(线路、机体)绝缘破损等引起的漏电等。
2.堵:指制冷系统脏堵与冰堵、冷凝器积尘等。
3.断:电气线路断线、熔断器熔断、由于过热或过流引起过载保护器触点断开、由于制冷系统压力不正常引起压力继电器触点断开。
4.烧:指压缩机电动机绕组、风扇电机绕组、电磁阀线圈、继电器线圈和触点等烧毁。
5.卡:指压缩机卡住、运动部件轴承卡住等。
6.破损:指压缩机阀片破损、活塞拉毛、风扇扇叶断裂以及各种部件破损等。

二、 常见故障判断方法

电冰箱的结构复杂,出现某种故障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实践证明,正确运用“望、闻、问、切”的方法,能有效地分析判断出现故障的原因。

1.“望”:是指用眼睛观察或用仪表测量电冰箱各部分的情况。用万用表检查电源电压的高低、电动机绕组电阻值是否正常;用兆欧表测量电冰箱的绝缘电阻是否在2MΩ以上。若各项指标均正常,则可以通电试运行。

用电流表测量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的大小,然后打开箱门看蒸发器的结霜情况。若电流数值不符合规定或蒸发器结霜不均匀(或者不完全结霜),则是不正常现象。用温度计测量冰箱内的降温速度,如果降温速度比平常运转时明显减慢,则是反常现象。观察毛细管 、干燥过滤器是否有凝露,压缩机吸气管是否结霜,箱门四周是否凝露,由此可判断制冷管路是否阻塞、制冷剂是否过量、毛细管是否有故障。检查制冷系统管道表面(特别是各接头处)有无油污的迹象,如果有油污,说明有泄漏。

2.“闻”:是指用耳朵听电冰箱运行的声音。如电动机是否运转、压缩机工作时是否有噪声、蒸发器内是否有气流声、启动器与热保护继电器是否有异常响声等。若有下列响声则属于不正常现象:

“嗒嗒嗒”,是压缩机内部金属的撞击声,说明其内部运动部件因松动而碰撞。
“当当当”,是压缩机内吊簧断裂、脱钩后发出的撞击声。
若听不到蒸发器内的气流声,说明制冷系统有堵塞。

3.“问”:是指向用户仔细询问电冰箱的运输、使用环境及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并详细记录,以备分析故障时参考。

4.“切”:是指用手触摸冰箱各部分的温度。电冰箱正常运转时,制冷系统各个部件的温度不同,压缩机的温度最高,其次是冷凝器,蒸发器的温度最低。

(1) 摸压缩机运转时的温度

室温在+30℃以下时,若用手摸压缩机感到烫手,则属压缩机温度过高,应停机检查原因。

(2) 摸干燥过滤器表面的冷热程度

过滤器表面正常温度应与环境温度差不多,手摸有微温的感觉。若出现显著低于环境温度或结霜的现象,说明其中滤网的大部分网孔已被阻塞,使制冷剂流动不畅,而产生节流降温。

(3) 摸排气管的表面温度

排气管的温度很高,正常的工作状态时,夏季烫手,冬季也较热,否则说明不正常。

(4) 摸蒸发器的表面温度

摸蒸发器的表面,正常情况下,将沾有水的手指放在蒸发器表面,会有冰冷、粘连的感觉;若手感觉不到冷,则为不正常。

(5) 摸冷凝器的冷热程度

一台正常的电冰箱在连续工作时,冷凝器的温度为+55℃左右。其上部最热,中间稍热,下部接近室温。冷凝器的温度与环境温度有关。冬天气温低,冷凝器温度低一些,发热范围小一些;夏天气温高,冷凝器的温度也就高一些,发热范围大一些。

(6) 摸吸气管的表面温度

摸一下距压缩机200mm处的吸气管,正常情况下其温度应与环境温度差不多,感觉在稍凉或稍热的范围内。若比环境温度高出5℃以上,或温度过低有冰凉感,或吸气管表面结露甚至结冰,均为不正常(但夏季环境湿度较大时也属正常)。
经“望、闻、问、切”之后,就可进一步分析故障所在部位及故障程度。由于制冷系统彼此互相连通又互相影响,因此要综合起来分析,一般需要找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故障现象,由表及里判断其故障的实际部位,以减少维修的麻烦。平时多看、多听、多摸,体会不同季节、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感觉,当电冰箱出现故障时,就容易根据这四方面的感觉判断出电冰箱的故障。